没有专业设备,如何测试对讲机功率?

楼主(2018-08-19):
用测试发射电流的方法准确吗?

网友A:
做个简单的辐射功率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简单的辐射功率计

有图纸吗?

网友A:
百度搜一下  大约是一个电容和线圈组成并联谐振一个高频二极管检波后接表头  外接天线长度需要修剪   像矿石机的调谐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搜一下  大约是一个电容和线圈组成并联谐振一个高频二极管检波后接表头  外接天线长度需要修剪   像 ...

没找到您说的东西。

网友:
这个就可以

网友:
没找到您说的东西。

大约是这样的  很多年前做的  参数都忘了  只能做个定性分析之用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陌上农夫 发表于 2018-8-21 13:26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找到您说的东西。

更专业点的  其他坛友有做的
做了个驻波表 很多图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8&fromuid=68018

几年前的小制作,调试射频电路必备--功率驻波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3&fromuid=680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专业点的  其他坛友有做的
做了个驻波表 很多图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 ...

谢谢。太麻烦了。

网友:
坛子里高人太多了。

网友B:
做一个简易场强计好用,一个表头一个高频二极管一节引线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一个简易场强计好用,一个表头一个高频二极管一节引线足矣。

有图吗。上来看看。

网友:
一个微安表头,并一个高频【根据使用频率选用】二极管。一节电线或拉杆天线当接收天线,不用线圈,用线圈就限制了接收频率范围,将简易场强计与你调试的设备距离固定,调试设备至场强计指示最大。明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