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修灯怎么都是LED的。

楼主(2018-08-19):
路边修车店都是差不多的手持的长方形的LED灯,4S里的形状差不多,但是是节能灯管式的。搜遍淘宝网,找不到节能灯式的修车灯。

网友:
与时俱进了呗!

网友:
用个灯头做一个吧

网友A:
x宝上好多的的维修灯装灯泡灯管的,,你不会找,你用的搜索关键字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x宝上好多的的维修灯装灯泡灯管的,,你不会找,你用的搜索关键字不对。

多谢指教。不过这个是220V的,停车的地方不一定有这个电。

网友:
led亮度高,省电

网友A:
12v的节能灯也有卖的,,你装到上边那个灯罩里就行了,,,
所有的东西都能在x宝上找到的,,
只是套路深,不给马云交广告费的话,,商品会被屏蔽掉,,消费者搜不到的。
还有现在商业规则变了,不是消费者需求什么就卖什么,,而是卖什么消费者就得买什么,,其实消费者是搞不懂好坏与自身需求的,,,,,

不过led的灯抗摔啊,灯管的怕震动,还有led的轻很多,,,,当然x宝上的led成本太低了,光衰厉害,显色指数不行,色温也不好。点光源也刺眼。

不只是x宝,包括所有的网络,百度搜索之类,,,必须用对关键字,再加限制条件去搜索,,直接搜常用名词,全是垃圾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不过这个是220V的,停车的地方不一定有这个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的节能灯也有卖的,,你装到上边那个灯罩里就行了,,,
所有的东西都能在x宝上找到的,,
只是套路深 ...

老哥,感觉好像有点道理啊,虽然我也算对网络用的比较多了,但是的确有淘宝搜不到想要的东西的时候,特别是有时候一搜,全是一样的东西,往后翻也翻不到什么好东西,很是郁闷啊。请问淘宝搜索有什么好方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的节能灯也有卖的,,你装到上边那个灯罩里就行了,,,
所有的东西都能在x宝上找到的,,
只是套路深 ...

LED的问题我觉得很多,比较大的问题是散热不行,卖的都是塑料壳子的,温度一高热效率就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的节能灯也有卖的,,你装到上边那个灯罩里就行了,,,
所有的东西都能在x宝上找到的,,
只是套路深 ...

就你找的这两个灯,我怎么怎么也搜索不出来。

网友A:
看我这张图片上,全部是你找的那种节能灯管,一个led汽修灯都没有,,,
从这些商品名字上能总结出,你应该用什么词语去搜索,,还有要设置规则,销量靠前的全部去掉,
还有找东西是不能用手机淘宝的,,,同样的搜索词,手机看到的结果和电脑看到的不一样。
这个图片里的搜索结果,不只有12v,24伏,36,48伏都有
他们的名字特征和  汽修灯,维修灯一点关系没有,
和这些词语有关,,,,,夜市,地摊,12v,电瓶,三基色,低压,灯泡,36v,电动车。机床,矿灯,应急,螺旋,小吃,摆摊,
用这些词语才能很容易找到。

网友:
换个LE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我这张图片上,全部是你找的那种节能灯管,一个led汽修灯都没有,,,
从这些商品名字上能总结出,你应 ...

请问老师你说的设置规则,去掉销量靠前的,这个在哪里设置?

网友A:
其实我也说不太清楚的,,规则太多了,
一,找低价用价格从低到高是没用的,淘宝官方回设置起步价,也就是同样的东西,卖的越贵马云越支持。
你必须设定你想找的价格段位才能搜索到商品。
二,搜索词语不要用大众词,通用词,必须用准确附属词,,一个商品标题30个字,必须搜和商品关系不大的那几个准确偏僻词语才可以。。比如我卖记录仪的,你搜行车记录仪,高清夜视,前后双录,包邮正品这些,永远找不到我,,我主要做前后双1080的,必须用96663主控,,,,,只有搜96663行车记录仪才有可能看到,,只是有可能,,还得加上价格区间筛选,再用发货地筛选,再用等级筛选。。
三,找东西必须用电脑,越生僻的东西更要用电脑。
四,电商所有产品,在没有到手使用之前,所有的图片录像,文字数据,哪怕是各种质检报告,好评率,得分率,等级,评价文字。,意义全部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也说不太清楚的,,规则太多了,
一,找低价用价格从低到高是没用的,淘宝官方回设置起步价,也就是 ...

哥们,佩服你啊,又和你学了不少东西。

我经常淘宝也是为找不到合适的东西而头疼,只能随大流买东西。很多东西的确就是你说的那样,看描述,看评价都是好好好,就是贵了点。。买到手才发现是个很不怎么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