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P3457A表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8-08-19):
      在论坛看各位老师对购买台式表的意见,刚刚入手HP3457A六位半一台含HP44491A二手表一块,第一次接触台式表,请教卖家接线柱等简单问题,试着进行简单操作,家市电电压237V左右,电压档设240v,台表正常开机自检通过,几个档位试着可以正常测量,根据手册查积分周期10,新手在熟悉中没有开机预热1小时,基本开机后很短时间进行测量。根据这两天的实际操作和学习HP 3457A 初级操作简明手册帖子,有以下问题请教各位老师。
     1.就是各档短路或开路读数不归零,

电压欧姆档短路dcv--- 00.0023mv /acv--- 00.0093mv ohm(两线)---0.1394-0.1400ohm ohm(四线)---0.1897-0.1900ohm各档开路dcv--- 0.03023v -0.25v (度数一直在变开始更大)/acv--- 190.908-191.719mv/ohm(两线/四线)---0.0vld
     电流档开路短路结果一样    /dci ---000.002 va/aci---00.0051ma
     ohm档四线和两线,电阻箱归零(ZX98直流电阻箱,电阻器的残余电阻R0=(14±2.5)mΩ)初始读数00.1887-00.1892ohm(四线开始00.1942-00.1945)转动电阻箱0.1或0.01Ω档,表读数增加同步,四线拔掉左侧插头两线测量感觉没有什么变化。

    2.表笔线和开尔文线
    通过测量初试读数有无表笔表笔开路短路变化很大,我是用1-2mm2电源线制作的表笔线和开尔文线,用喇叭线做表笔线可以不。台表对表笔线和开尔文线的要求是什么。

    3.通过ohm键测量电阻,就可以四线或者两线测量吧,电阻测量,台表参数怎样设置更好。
    4.hp-ic口是什么数据线,还有HP44491A用什么线或接头连接,用到还很遥远。
hp-ic口上面的接头怎么用

    5.HP3457A表平常使用最短预热时间是多少,一般常用设置,使用流程。
    6.怎么知道表的生产日期,上次校对时间,还有安全码卖家不知道,是hp人员安装的,能不能估计出来。机身好多条码和数字。
    总体来说测量直流电压电流和3位半表比较前三位都对上了,电阻箱测量1欧以上和电阻箱标称电阻都对上了和自制的基准ad584电压基准读数稳定(读数不知道偏差多少没有跳字),本人小白一个,很多地方不懂希望各位老师多多指教为盼。

楼主:
2、表笔线

对任何 DMM 来说,表笔线要求都差不多,3457A 电流档最大才 1A,所以对表笔线载流量要求还更低一些。DMM 的开尔文线也没有特殊要求(低频 LCR 表则要求屏蔽),实际上相对于线,更多的要求在连接端子上,包括连接到表端子的部位和连接到待测装置(DUT)的部位,比如接线柱、香蕉插/Y插,甚至测试夹子和探针等。毫无疑问,端子应当尽可能降低接触电阻和接触热电势,尤其是测量微小电阻的时候,热电势引入的误差是极大的。

3、4 线电阻功能的设置方式是

a、按上档键(蓝色按钮),再按 OHM 键,此时屏幕在 4WΩ 处出现一个下三角符号,表示处于 4 线测电阻模式

b、看我写的操作手册还有一种方法...

4、是 HP-IB,现在也叫做 GP-IB,是一种旧式仪器上使用的并行总线,虽然业界总是想淘汰它,不过似乎到现在还没淘汰掉。使用 HP-IB(GPIB)总线,计算机需要有该接口,该接口是古代惠普工作站上的标准接口,因为惠普工作站本身就是为了配合惠普的电测仪器研发的(后来惠普发现很多人只买工作站不买仪器,于是转行做电脑去了)。普通 PC 没有该接口,需要安装一个适配器,有 PCI,PCI-e 和 USB 的适配器,比如 82357b(USB 适配器);或者使用网关也可以,比如 5810 网关。使用 USB 适配器需要安装驱动程序,制造商只提供了 Windows 下的驱动;使用网关则不受此限制,Linux,macOS 都可以使用。

44491A 可用任何普通线连接,它屁股不是有个接线器么

5、仪器开机即可使用,此时精度依然高于绝大多数手持表。但如果要满足手册上给出的指标,需要预热 1 到 2 个小时

6、生产日期只能通过表内元件的制造年份猜测,无法得到具体的时间。校准日期也一样没有记录,但有校准次数记录,如果校准次数计数较大,说明表经常被校准。安全码默认就是 3457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washu老师解惑,知道了直流电压档误差是在范围内,我现在就是开机按按dcv键短路测量的结果, ...

预热时间短,随着时间推移数据还会减少,根据老师讲解误差和量程有关,怎么知道所在量程。

可考虑预热 1~2 小时再测试性能,根据 3457A 手册,其 24 小时性能是在校准温度偏差 ± 1°C,开机预热 2 小时后测试的;90 天~1年的性能是在校准温度偏差 ± 5°C,开机预热 1 小时后测试的。前面给出的短路输入的失调值范围采用的是后者。

查询当前量程:输入 RANGE?

面板操作:
按上档键(蓝色按钮),然后按 R|CONFIG 键,屏幕出现“RANGE”;再按上档键(蓝色按钮),然后按 ?|RECALL 键,屏幕出现“RANGE?”;再按回车(ENT),屏幕即出现当前量程(注意是 nnne±nn 的计数方式)。

网友:
1 continues

4 线短路问题

首先要明白 4 线电阻(阻抗)测量原理,当我们测量一个电阻(阻抗)时,(万用表)通常使用如下的方式进行,激励 I 通过待测(DUT)电阻 R,一个电压表也接到电阻 R 上,根据欧姆定律 R=U/I 得到电阻 R 的大小。如果使用两线式连接,那么连接表端子和待测电阻的引线上的电阻是会被当做 DUT 的一部分的,如果待测电阻的阻值相对于引线的电阻很大,那么引线的电阻可以忽略不计;但如果待测电阻的阻值相对于引线的电阻不是很大,那么它引入的误差自然不可忽略不计。

3457A 是 6 位半万用表,这表示即使测试线的电阻是待测电阻的一百万分之一,比如测试 1kΩ 电阻时,引线上的 0.001Ω 电阻,都会在表上表现为最末尾 1 个字的误差。然而即使不考虑接触电阻,光是 0.001Ω 的导线也是非常可观。所以,在精确测量较小阻值的电阻时,不宜使用这样的连接,4 线接法(开尔文接法)可以较好解决这个问题。

开尔文接法实际上是将表内的测试激励和电压表头分别放置到两对端子上,并分别接到待测电阻 R 上,因此激励导线上产生的压降不会被电压表头计入。

从这个原理出发,要完成 4 线短路首先应该将电压表头(Sense)端子短路,让电压表头的输入为 0

但电压表头和测试激励可能是不公共的,所以通常应该将电压表头的公共端子和测试激励的公共端子连接起来,如下图示:

不过不是所有表都支持这样省料的 4 线短路法,因为测试激励电路可能因为端子开路不能正确工作导致表不正常,所以在上面的短路基础上,通常应该将测试激励端子再另外短路,如下图示:

如何进行正确的 4 线短路(接法),通常在表的使用手册中也会有阐述,此外,3457A 也给出了 4 线短路时的失调范围。你的问题,应该是没有正确进行 4 线短路,甚至可能根本没有使用 4 线电阻功能导致的。

3457A(以及 3458A)使用两种短路方式都可以,方式 1(不短路激励端子)

方式 2(连同激励端子一起短路,也是常规方式)

楼主:

     一直上传照片失败,补上

楼主:
依次回答

1、关于短路和开路的问题

由于高位表分辨率较高,一些 3 位半、4 位半表中不显著的现象会变得“显著”,表现为末位数字“不归零”和“跳动”,这是温度导致的热电势、放大器失调和噪声(热噪声)的综合因素。

当然 3457A 有自动零技术,放大器的失调产生的“不归零”现象是轻微的,主要的“不归零”现象是热电势和噪声导致的,其表现为但使用温度和校准温度差异较大,或长时间未校准后,短路输入端(对电流来说就是开路)后示值有较大的末位“不归零”现象,以你的荔枝而言,电压档短路示值为 0.0023mV(2.3uV),实际上大多数 4 位半表分辨率都达不到这个尺度。所以看起来,3 位半、4 位半表总是可以很好“归零”而高位表很难归零。几个 uV 的热电势,是很容易产生的;0.1uV(100nV)尺度的噪声,则是非常普遍的。

重新校准 0 点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也只对当前温度有效。3457A 的技术手册中给出的指标,是在校准温度偏差 5 摄氏度范围给出的,其 DCV 档短路的指标是 ±3.85uV 在 30mV 档(或 ±4uV 在 300mV 档),充分预热后,如果表的示值在这个范围,那么是符合厂家指标的,实际上通常会更好,比如我的 DCV 短路就不到 1uV 失调(仅 500nV 左右),环境温度是 29 摄氏度。

注意短路器本身就可能会引入 uV 级别热电势。

楼主:
引用 楼主:
依次回答

1、关于短路和开路的问题

谢谢washu老师解惑,知道了直流电压档误差是在范围内,我现在就是开机按按dcv键短路测量的结果,预热时间短,随着时间推移数据还会减少,根据老师讲解误差和量程有关,怎么知道所在量程。
短路可以理解为30mv档,开路为300v档,没有连接表笔,误差0.5--2.5v,连接表笔6-12mv,开始更波动大,总之跳动比较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2、表笔线

对任何 DMM 来说,表笔线要求都差不多,3457A 电流档最大才 1A,所以对表笔线载流量要求还更 ...

谢谢washu老师的指教,四线测量是我没有设置对,刚刚按您的讲解,刚刚开机测量(怕浪费电老关机 ),短路已经读数是00.0002-00.0005(刚才尾数是0-3),0欧电阻箱读数是00.0055-00.0058,虽然R0残余电阻还是有点大,二手电阻箱编号99年的,接线柱发黑,非常满意
图片终于可以上传了,照片是四线连接卡尔文夹短接照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2、表笔线

对任何 DMM 来说,表笔线要求都差不多,3457A 电流档最大才 1A,所以对表笔线载流量要求还更 ...

washu老师好,ohm(两线)---0.1394-0.1400ohm,超标没有,如果超标如何处理,还有电压档开路初始读数偏差比较大,方法不对,不进行开路校对,还有您有44491A 接线照片吗,好想知道连接线是什么情况,谢谢您给出这么多详细的讲解,通俗易懂,再次感谢。

楼主:
昨天上传照片一直不行,补照片。

表笔短接

表笔短接

电阻箱四线测量

电阻箱四线测量

自制表笔卡尔文夹线

自制表笔卡尔文夹线

四线短接

四线短接

楼主:
补充上传照片,电源插孔旁边方罩里面什么东西。

黑方块罩里面是什么

黑方块罩里面是什么

HP44491A卡6个接线柱那么多通道

HP44491A卡6个接线柱那么多通道

台表和电阻箱

台表和电阻箱

自制的卡尔文线

自制的卡尔文线

楼主:
      购买台表想法有半年时间,起因是小电阻阻值测量,主要是玩,通过论坛潜水看到washu老师关于购买台表的精度稳定性和校对等基本功能要求建议,和对HP3457A表的介绍,确定购买HP3457A表,在老师推荐的隔壁论坛蹲点几个月,下手买了带HP44491A卡的HP3457A台表。也学习了老师的《HP 3457A 初级操作简明手册》,第一次接触台表很多不熟悉问的问题比较多,再次感谢washu老师的通俗易懂的讲解。

楼主:
引用 楼主:
washu老师好,ohm(两线)---0.1394-0.1400ohm,超标没有,如果超标如何处理,还有电压档开路初始读数偏 ...

并未超标,上下限是 ± 0.2 欧姆,不过你使用的短路装置是什么,是否可靠?

超标可重新校准 0 点,但 2 线电阻校准 0 点意义不是非常大。

电压档开路问题我多次提到了,很多高位表在低电压量程(3457A 是 <3V,3455,3456 和 3458 是 <12V)输入阻抗很大(指标是 >1e10 欧姆),因此输入偏置电流、空间干扰会产生一个变动的读数,则是高输入阻抗表的特性,不止是台表,一些具有高输入阻抗的手持表也一样(eg. UT33A)。此外,电压表都不考核输入开路时的指标,因为“理想电压表”输入阻抗应该是无穷大。

一些台表和手持表开路归零,是因为输入阻抗比较低,比如只有 1e6 欧姆 ~ 1e7 欧姆,相当于输入端被短路(对微弱信号而言)

你那个 44491 接了一个 MMCX 端子适配器,是为了接到 MMCX 线上用于特定用途的测试,你不需要使用这种端子线的话,平时的使用最简单的就是直接把线接到连接器上,你把连接器拆开就明白了(我这里还有 DB25 适配器):

平时我就是直接把超五类以太网线当作测试线直接拧上去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补充上传照片,电源插孔旁边方罩里面什么东西。

这个罩子里是变压器。

44491A 有 8 个 2 线电压或电阻通道(CH0~7),4 个 4 线电阻通道(CH10~13)和 2 个电流通道(CH8、CH9)

你这个接了一个 MMCX 端子适配器,应该是原测试用途只引出了 6 个电压通道。根据你需要进行的多路测试用途,这个要自己做适配器或直接接线,我就是直接接线的。

btw. 我应该提醒过你,DMM 测微小电阻是不靠谱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并未超标,上下限是 ± 0.2 欧姆,不过你使用的短路装置是什么,是否可靠?

超标可重新校准 0 点,但  ...

       谢谢washu老师,知道了两线电阻档不超标,高内阻电压表不用开路校对,明白了 。看到您的44491卡的接法了,近期用不上先把表基本用法熟悉在捣鼓44491卡。我淘的这块表中规中矩误差都在范围内。还是不错的表,我看您的四线短路测量读数比我的多一位。
       刚刚看明白,您的格挡短路是用的短路装置,我是直接表笔头是鳄鱼夹互相咬合短路,四线是开尔文夹咬合短路,这样测量增加了初试读数误差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罩子里是变压器。

44491A 有 8 个 2 线电压或电阻通道(CH0~7),4 个 4 线电阻通道(CH10~13)和 ...

澳知道了变压器屏蔽罩,我这个44491A卡接了 MMCX 端子适配器,只有六个通道,明白了,我还纳闷6个接线柱怎么连接出这么多通道知道了,以后用这个卡不懂的地方再请教。
谢谢提醒,小电阻测量就是比较麻烦,借亲戚的一个老的古董单电桥(60年代)让我把电流计给烧了,双电桥测量小电阻比较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看您的四线短路测量读数比我的多一位。

谢谢提醒,小电阻测量就是比较麻烦,借亲戚的一个老的古董单电桥(60年代)让我把电流计给烧了,双电桥测量小电阻比较准。

测量微小电阻,确实应该使用双臂电桥。当然,DMM 的 4 线测电阻其实也是双臂电桥的连接原理(测量原理不一样),不过 DMM 提供的激励太小了,以 3457A 为例,它在 3kΩ 量程时的测试激励为 1mA,不确定度为量程的 0.0005%,但 300Ω 和 30Ω 量程还是 1mA,那么不确定度就变为量程的 0.0025% 和 0.0215% 了,因此综合误差在比如测试 1kΩ 时为 0.0015%,在测试 100Ω 时就达到 0.0027%,而测试 10Ω 电阻时达到 0.025%,如果测试 1Ω 电阻则高达 0.26%

实际上只要在  300Ω 和 30Ω 量程增大测试激励,比如  300Ω 量程增大到 10mA,那么不确定度可以降低很多从而达到和 3kΩ 量程接近的精度,但似乎很少 DMM 会这样做(已知测试激励最大达到 10mA 的 DMM 有 3458A,R6581 等)。而更大的 100mA+ 测试激励似乎只有 Fluke 的 8508 DMM 这样做了。考虑到 Fluke 家没有纳伏表/微欧表而别家都有,怀疑它们是为了让自家纳伏表/微欧表好卖才故意让 DMM 缩水

*3455、3456 和 3457,开机默认为 5 位半显示,如需 6 位半显示需要更改显示位数,3457 的操作是按“NDIG” 键再按数字 6,然后回车。

楼主:
手误(习惯了,NDIG 是总线指令),是 DIGITS DISP 键,然后按数字 6,回车

楼主:
引用 楼主:
测量微小电阻,确实应该使用双臂电桥。当然,DMM 的 4 线测电阻其实也是双臂电桥的连接原理(测量原理 ...

O(∩_∩)O哈哈~知道了,我的各档位测量应该用专用的短路器,我看网上有卖的,参照您的短路器外观大概自己做一个,老师的话要入坑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刚简单DIY短路器,dcv--- 00.00024mv数字小了1/10 ()ohm(两线)--00.08364ohm 数字小了一半,开机时间不长,短路器问题还有在凉台温度在变化升高,数字不稳一直在跳动。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刚简单DIY短路器,dcv--- 00.00024mv数字小了1/10 ()ohm ...

充分预热后,在温度平衡(主要指短路装置和表端子/接线柱)状态下,+240nV 失调是非常轻微的,你这个又不是纳伏表

就算是纳伏表,人家也是用专门的端子和专门的超低热短路器实现纳伏级失调的,3457A 的端子(接线柱)根本没有考虑过热电势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别纠结,也别琢磨着自己打磨。

至于 2 线电阻的失调值,前面说了第一和短路装置自身电阻以及接触电阻有关;第二,实际上它也和热电势有关。只要想想有测试激励电流流过从端子到接触电阻到短路装置的整个电路(还有 3457A 端子到表内部 PCB 的导线,以及 PCB 走线自身电阻,哦还有切换量程的一大堆继电器...),所有电压都要折扣到 2 线电阻失调值上,所以这个值纠结是没什么意思的。

btw. 气温升高后,我当初用这个短路器校准的 0 点变成负值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充分预热后,在温度平衡(主要指短路装置和表端子/接线柱)状态下,+240nV 失调是非常轻微的,你这个又不 ...

       奥知道了,基本了解初始读数,不纠结了转入实际测量应用了。

       HP-IB口用 82357b(USB 适配器)价格不便宜呀有交易量的600多,原装2000多,HP-IB口上面的几个插座,右边的是外部触发输入,左边接地,中间的英译汉是电压表完成,不知道什么意思。去年买示波器知道通过内部或者外边外部触发设置可以更好地测量需要的数据,怎么用还没有试过。
     测试测量功能选择频率对应的per翻译是每?还有acdcv/acdci也不知道是不是交直流自动判断测量。

      小白正在学习基础的东西

楼主:
引用 楼主:
奥知道了,基本了解初始读数,不纠结了转入实际测量应用了。

       HP-IB口用 82357b(USB 适 ...

惠普(安捷伦)自家的 82350/82357 似乎不支持 3457A 的样子,不过也不确定是不是我的 3457A 有问题。我以前用过 Contec 的卡倒是没问题,这个比较便宜(100+),当然是 PCI 的,不太方便。

Meter Complete 的意思是完成一次测量后,输出一个脉冲。一次测量,从接收到触发信号开始,经过预设延迟(Delay = ?time),然后 ADC 开始按设置的积分周期(NPLC =? power cycle)进行积分,最后电路给出测量结果 <--- 此时 Meter Complete 端口输出一个脉冲。这个脉冲用于在需要控制其它设备做什么事或需要中断信号的处理系统中,比如通知计算机采集总线上的测量结果,或通知外部扫描器切换到下一个通道(切换需要时间,所以触发后有可以自己设置的延迟 Delay)等等,也可以是通知其它仪器进行某种必须要在 3457A 测量之后才可进行的测试。

外部触发输入和示波器类似,或者说和上面的反过来,用于接收来自外部的控制信号或中断,比如来自计算机的中断,当需要表严格按照某个时序进行测量的时候非常有用。比如我们想同时测量电路的几个部分的信号,而这个“同时”的实时要求比较高,如果让表在内部自己触发自己,那么几台表之间的触发、测量(开始积分)时间可能有一些先后差异。用外部触发可以保证几台表严格处于相同的时间上开始测量。

如果没有这些测量需求那么这些端口自然没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测试测量功能选择频率对应的per翻译是每?还有acdcv/acdci也不知道是不是交直流自动判断测量。

Per Second,也就是周期的意思了,蛋疼的缩写。

ACDCV 和 ACDCI 是指叠加了直流分量的交流(电压电流)测试,用示波器的说法就是,ACV、ACI 就是 AC 藕和,ACDCV 和 ACDCI 就是 DC 藕和。对于比如经过二极管整流的波形,有直流偏置的信号,AC 藕和会去掉直流成分导致测量结果不一定是你想要的(比如测量半波整流后的电压电流),此时就需要 DC 藕和了。

手持表只有 Fluke 少数顶级表有这个功能,台表也不是谁都有,不少台表也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楼主:
惠普(安捷伦)自家的 82350/82357 似乎不支持 3457A 的样子,不过也不确定是不是我的 3457A 有问题。我 ...

    用3457A 表连接计算机费用还能承受,以后用到了在买,计算机使用很多年,通过计算机输入编程用的很少,都用专业软件,如果买CONTEC PIO-是什么型号的,是不是,还需要么型号连接线把。
    知道meter  complete和external  trigger 的用途了,信号测量应该常用,隔行如隔山,这方面过去没有接触过,比较陌生。

楼主:
引用 楼主:
Per Second,也就是周期的意思了,蛋疼的缩写。

ACDCV 和 ACDCI 是指叠加了直流分量的交流(电压电 ...

        周期和频率对着,使用在线翻译跑偏了,
        ACDCV 和 ACDCI 是指叠加了直流分量的交流的电压电流的测试,明白了,3457A的功能比较全,这两天具体操作测试 中,下班回和手持3位半数字万用表对比测量试试,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3457A 表连接计算机费用还能承受,以后用到了在买,计算机使用很多年,通过计算机输入编程用的很 ...

在只有一台仪器的情况下,如果是前面贴那个 USB 适配器可直接插到表屁股上,但装到计算机箱内的 PCI 适配器就需要电缆了;如果有多台仪器,那么无论如何也需要 GPIB 电缆(也叫 IEEE 488 线)互联。

GPIB 电缆的价格说实话不便宜(山寨的都要几十块钱一米),业界一直想淘汰 GPIB 接口,其接口和电缆造价售价高也是一个理由。相对而言,以太网线和 RJ45 水晶头就便宜多了(新的仪器一般是 LXI 接口,LXI 物理接口上一般就是 RJ45 接口,电缆就是普通超五类以太网线)。

建议使用的 PCI 卡是 Contec 的 “GP-IB(PCI)FL”卡,它是在售的受完善支持的卡,也就是说主流操作系统比如 Win10 x64 都是有驱动的。一些停产的卡可能更便宜,但不提供较新的驱动。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只有一台仪器的情况下,如果是前面贴那个 USB 适配器可直接插到表屁股上,但装到计算机箱内的 PCI 适配 ...

谢谢washu老师,卡和电缆都在网上找到了2m线+卡大约200块,今天又搜搜,了解到万用表通过IEEE-488设备总线等与个人计算机相连。通过这些方式,计算机可以在测量时记录读数,或者从设备把一组结果上传到计算机中。有进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简单的啊!!!!!

       谢谢3403281971关注,见笑了 ,业余爱好,主要是第一次接触台式表两眼一抹黑,包括示波仪去年买的,也是第一次接触,在中小城市自己的朋友圈小,自己身边没有人用这些仪器,按键转换功能和键盘直接输入比较常用的指令等都是第一次用,比较尴尬,

楼主:
引用 楼主:
手误(习惯了,NDIG 是总线指令),是 DIGITS DISP 键,然后按数字 6,回车

      washu 老师好,您提供了伏安法电阻测量2种方法和精度。如果3457a用四线测量 0.03Ω 左右电阻精度是多少呀。
      还有按照您用 3457A 的电流档,通过表内统计功能实现。测试稳压电源的电流稳定度,会用统计功能和 手动触发,我做的LM358稳压恒流电源见下面照片,工不好,电路板是洞洞板,电压调整电阻是多圈精密电阻,电流调整是单圈电阻,我把这个也调整为多圈精密电阻可能好些。开机后台表6 位半电流后两位一直在变化或跳动(跳动还算稳定,一直是变大或变小趋势变化),测量单组100个数据偏差值行不行。
      多看手册命令有些就会了用了。用3457a伏安法电阻测量,不能同时把电压和电流线接上吧,我试了,在电流档好像没有干扰,调整到电压档,电流减少明显。
      稳压电源稳定性我在换电位器,开机时间长点看稳定不,先趁热伏安法电阻测量,和四线测量使用统计功能求多次测量平均值作为测量值。学习台表的操作。
      将统计区内存的样本数设置为 0:蓝色按钮 + STORE(数字 9),然后输入 6,0,回车,这个没有操作,下班重新增加这一条看看两次结果差别大不。
     每次关机后,在开机,上次的操作会被清除,初始化为初始设置,还是保留上次开机的操作设置。

补充内容 (2018-8-23 14:59):
看着测量指导步骤操作台表对照台表手册学习进步更快

楼主:
稳压电源电路图

稳压电源电路

稳压电源电路

楼主:
在请教一个校准的问题,网上也下载了3457a校准的资料,没有标准电阻和标准电压电流源等,(准备在买一个短路器),按照校准的资料跳过需要标注源的进行校准,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请教一个校准的问题,网上也下载了3457a校准的资料,没有标准电阻和标准电压电流源等,(准备在买一个短 ...

如果没有标准源,那你想校准什么项目呢?0 点?这个倒是可以单独校准,但前面分析了,以你当前的失调误差,校准 0 点意义不大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washu 老师好,您提供了伏安法电阻测量2种方法和精度。如果3457a用四线测量 0.03Ω 左右电阻精度是多少呀。 ...

DMM 类仪表误差通常分为:

1、失调误差,也就是通常说的 0 点误差,它可以通过置 0 解决(或自己扣除)

2、增益误差,这个误差是指随输入量层线性关系变化的误差,也是通常误差的主要来源。比如某 3 位半万用表的电压档误差 0.5%,表示当你输入电压为 1V(真)时,仪表示值范围在 0.995V~1.005V;当你输入电压为 2V(真) 时,仪表示值范围在 1.990V~2.010V.......如果有标准源,那么我们一样可以消除增益误差。

3、附加误差,此误差和输入信号大小无关,不管输入信号大小如何,都产生一定范围(通常相对于量程大小或相对于某个物理量单位)的误差,对 DMM 来说,通常这是噪声、热电势(二线电阻还有接触电阻等)等因素引入的。

以你的测试要求为例,3457A 最小电阻量程是 30Ω,考虑到你的二手 3457A 之前一直在校准中但到你手上已长期未校准,使用 1y 指标,其

1、失调误差,你可以自己测试,并且可以自己临时置零(按蓝色按钮+NULL)消除,或自己在后续计算中扣除,可以不予理会

2、增益误差,如果你有一个 10Ω 或 30Ω 标准电阻可以消除它(或将其降低到你的标准电阻精度范围)。这里认为你还没有,使用手册指标的 0.0075%,它是和输入物理量相关的。也就是说,对 0.03Ω 来说,增益误差不大于 0.00000225Ω,可认为不存在。

3、附加误差,这是噪声、热电势等综合因素导致的。显然,假设热电势和噪声引入的误差是 3uV,那么对 30Ω 电阻测量结果来说引入的误差就是 0.01%【1mA 测试电流,加在 30Ω 电阻上的压降是 30mV,因此 3uV 对其而言就是 0.01%】,但对 0.03Ω 电阻测量结果来说引入的误差就达到 10%!!!

所以,用 3457A 的 30Ω 电阻档去测量 0.03Ω 电阻的结果显然是非常不好的(大概和你的电阻箱差不多)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3457a伏安法电阻测量,不能同时把电压和电流线接上吧,我试了,在电流档好像没有干扰,调整到电压档,电流减少明显

这是不应该的,此时负载为 0.03Ω 电阻,对电源来说近乎短路,电源应该处于 CC 模式,电流不应当随外部负载变化而变化。

此外你是不是直接用的前面接线柱?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电压和电流共用了公共端子。你不是有 44491A 么 你看这时候不就是应该让它出场的时候了吗 前面说了,它有 8 个 2 线电压(电阻)通道,2 个电流通道和 4 个 4 线电阻通道。

那么应该怎么做还不明白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标准源,那你想校准什么项目呢?0 点?这个倒是可以单独校准,但前面分析了,以你当前的失调误差 ...

washu 老师好,知道了,没有标准源校准也就没有必要,今天查了校准次数是96次,这个次数是不是每1次自校准+前面板校准指令的每功能的每档的每1次校准。

楼主:
引用 楼主:
DMM 类仪表误差通常分为:

1、失调误差,也就是通常说的 0 点误差,它可以通过置 0 解决(或自己扣 ...

谢谢washu老师耐心讲解,今天上午把帖子我提问的问题和您的解答分类整理,您对0.03小电阻测量几种方法的测量方法和误差已经讲解的很清楚,知道了 我反复提问一个问题是没有理解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不应该的,此时负载为 0.03Ω 电阻,对电源来说近乎短路,电源应该处于 CC 模式,电流不应当随外部 ...

washu老师好,是直接用的前面接线柱,本来想问这样连接可以不,想想还是自己做做看,连的是10欧左右的康铜丝, 我今天早晨才把 44491 接头拆开,这个 MMCX 端子适配器您在看看照片有没有电流通道,MMCX 端子适配器我还没拆下来,看了您的照片才知道,MMCX 端子适配器拆下可以接您说的网线。我现在是比着葫芦画葫芦还花不了瓢 ,第三排的端子选择,通道选择看了,还不会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washu老师好,是直接用的前面接线柱,本来想问这样连接可以不,想想还是自己做做看,连的是10欧左右的康 ...

用 TERM 按钮选择前后输入,TERM 1 前面端子,TERM 2 后面端子

CHAN 选择通道,比如电流的两个通道就是 CH8,CH9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 TERM 按钮选择前后输入,TERM 1 前面端子,TERM 2 后面端子

CHAN 选择通道,比如电流的两个通道就 ...

washu 老师好,我对照您的《HP 3457A 初级操作简明手册》在设置键盘区,进入每个设置键,翻找指令,又不清楚的几个请教:
1.自动校准 /auto cal  :RLL:1什么意思  AC:2手册说明电压电流,也可以直接输入数字2吗?  OHMS:3 是电阻;
2.端子选择 TERM  OPEN:0 (翻译打开)是前面端子   FRONT:1 (翻译前台)是后面端子 44491A  RERR:2是后面端子 44492A

楼主:
引用 楼主:
washu 老师好,我对照您的《HP 3457A 初级操作简明手册》在设置键盘区,进入每个设置键,翻找指令,又不 ...

1、是 ALL 不是 RLL

2、TERM 0 是开路(OPEN 开路)的意思,就是前后端子都断开。使用前面端子是 TERM 1(Fornt,前面),使用后面端子或复用器都是 TERM 2(Rear,后面)。注意 A 和 R 不一样,仔细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1、是 ALL 不是 RLL

2、TERM 0 是开路(OPEN 开路)的意思,就是前后端子都断开。使用前面端子是  ...

谢谢washu 老师,知道了,眼睛有点花,不带花镜看着有点不清楚,这表什么都好,就是液晶的有点看不清楚 ,S我看就是5。谢谢。

补充内容 (2018-8-26 08:37):
今天试着用,发现A当做R不是眼花,看的很清楚,A和电脑的R接近,还是对显示屏符号不熟悉。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 TERM 按钮选择前后输入,TERM 1 前面端子,TERM 2 后面端子

CHAN 选择通道,比如电流的两个通道就 ...

washu老师好,

1今天又试着做电流测量统计,统计测试完毕增加将统计区内存的样本数设置为 0:蓝色按钮 + STORE(数字 9),显示是SMATH(查找没有看到STORE),然后输入 6,0,回车,关闭统计功能:蓝色按钮 + OFF(数字 0),在读取平均值(R MEAN)和标准差、都是这次测量数据。样本数(R NSAMP)是0。
2.关于稳压电源电流稳定性
测量数据
电流            时间     温度
100.54**      7.30    26.2
100.46**      7.52
100.41**      8.00    27.0
100.32**      8.17
100.30**      8.25    27.0
100.21**      8.40
100.10**      9.05    28.0
8.25统计I平均值=100.28999 e-3    σ标准差=1.5907815   e-6   n样本数=100
电阻8欧康铜线电阻,连接见下面照片。
a.请教这样的试验怎么接线 规范。
b.我把稳压电源和面板连接线归拢绑扎了,稳压电源部分怎么处理(稳压电源电路图和制作见上面帖子照片)更好些。买一个电源性价比高的用什么牌子。
3.电流表工作稳压电源电流读数0.102,把电流表短路稳压电源电流读数0.173a,串联8欧康铜线电阻
4.HP44491A今天 把MMCX 端子适配器也拆开了,对应连接是j1=0/j2=4/j3=2/j4=6/j5=7.8/j6=3.9,接线柱内是L外是h,j5和j6是分别连接7/8(7和8通道是并联)和3/9(7和9通道是并联),联系卖家这接线柱是smb的接口配套,测量插座内径1.6mm外径4mm。网上看用RG316镀银线连接射频连接器SMB-K1.5头,测量端用什么鳄鱼夹。

补充内容 (2018-8-26 13:40):
不行就把MMCX 端子适配器也拆了,用网线连接挺方便,不花钱,大电流要用粗点的线吧。

楼主:
用土基准ad584作为电源用3457a电压量程测量16.25开机,到16.50,表内统计功能读数100个
1.时间16.30统计I平均值=7.4841399    σ标准差=15.844846   e-6   n样本数=100 温度30°
2.时间16.50统计I平均值=7.4841151    σ标准差=14.756760   e-6   n样本数=100 温度29°
3.电压读数开始07.48414,尾数跳动末位变化量δ=5,现在07.48411,尾数跳动末位变化量δ=6电压有下降趋势。
通过这个测量可以说明3457a表是稳定,在上面电流测量飘逸大稳压电源的原因大。
中间也统计了3次, σ标准差=13.2234-15.8906   e-6

土基准ad584 短路5v档烧了没有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不应该的,此时负载为 0.03Ω 电阻,对电源来说近乎短路,电源应该处于 CC 模式,电流不应当随外部 ...

washu 老师好,前一段一直纠结稳压电源电流稳定性,按照您的伏安法测量电阻使用电路图参考您的《HP 3457A 初级操作简明手册》我比葫芦画葫芦不知道对不对:
一、用HP44491A卡进行伏安法测量电阻
1.端子选择TERM 2(Rear:2)使用后面端子44491A,按上图连接电路,电流选0.1a。
2. 通道选择通道选择 按 CHAN 9,FUNC(6,0.1) 将直接切换到 300mA 直流电流量程上,电流测量按DCI  读取电流调整电源使电流值为0.1a固定稳压电源,读取记录电流值。
OPEN(9)断开这个通道,将闭合通道断开。CHAN 9,
3 电压测量CLOSE(9)闭合电流通道不影响电压测量,通道选择 按 CHAN  0  电压电阻测量通道,功能面板 按DCV,读取记录电压值。
4.R=U/I
5. OPEN(9)断开这个通道,将闭合通道断开。

以上这些测量和计算机联机能编程反复进行电流+电压测量存储到计算机,可以用计算机数理统计计算R=U/I的平均值和σ标准差方便多了。

二、请教有没有通过3457a的扫描通道测量功能和统计功能进行R=U/I存储统计计算

楼主:
引用 楼主:
washu 老师好,前一段一直纠结稳压电源电流稳定性,按照您的伏安法测量电阻使用电路图参考您的《HP 3457A ...

整个测试过程中,电流通道不应断开啊,说也就是说直到测试完毕之前,不应使用 OPEN 9 断开回路。

内置计算没有办法使用两个未知量(测量值),只能 y=(x+a)/b,a、b 是输入的已知数,x 是未知量(测量值)。如果要用两个未知量(测量值)来计算结果只能通过总线用上位计算机实现。

楼主:
引用 楼主:
washu老师好,

1今天又试着做电流测量统计,统计测试完毕增加将统计区内存的样本数设置为 0:蓝色按 ...

有机会我试试 317 做的 0.1A 稳定度如何 你这个确实稳定度不高。

3457A 本身(在某个量程)的稳定度可用其 0 点测量出来,比如电流档,你测试 100mA,可手动置于 300mA 量程,开路输入然后测试比如 100 样本的统计结果。我的 3457A 在 300mA 档的开路测试(NPLC=10,100 样本)标准差是 1.1e-7 左右,也就是说可认为 0.3A 的本底噪声是 110nA(一倍标准差)。显然如果你测试你的电源的 100mA,(同样速度下)100 样本结果是 1.6e-6,说明 3457A 本底噪声并未影响测量,你的电源确实不太稳定,100 样本的测试结果,在 ±5uA 范围内分布(99% 覆盖率)。

*作为对比,HP 6626 电源 0.1A 的(同速度)100 样本标准差是 1.5e-7,你可以考虑一台

楼主:
引用 楼主:
整个测试过程中,电流通道不应断开啊,说也就是说直到测试完毕之前,不应使用 OPEN 9 断开回路。

内置 ...

washu 老师好,我把CLOSE(number)闭合此通道。理解为短路此通道,把 OPEN(number)断开这个短路。理解错了,有两台3457a,一个测量电压,一个测量电流,相同的测量速度,用内置数理统计功能求出平均值相除电阻值就出来了,用标准电阻串联对比法比较可行。我今天早晨用3位半数字表100欧档测量3457a电流档30ma档105欧,300ma档5.7欧,3.0a档4.7欧,切换电压档4.7欧,关闭电源4.7欧,在300ma档显示3位半数字表电阻档电流非常稳定最后1位跳动1-2个字。我的稳压电源电流稳定性差,采用伏安法测量感觉不妙。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机会我试试 317 做的 0.1A 稳定度如何  你这个确实稳定度不高。

3457A 本身(在某个量程)的稳 ...

washu 老师好,下班回去就测量电流档的开路测试(NPLC=10,100 样本)标准差是多少,看了HP 6626 电源 比较少,价格没感觉了,我又买了 HP44491A的连接插头了还有连接插头的线。。。。。。

补充内容 (2018-8-28 19:28):
washu老师好,3457A 表测量情况设置 300mA 量程,开路输入测试 100 样本的统计结果。(NPLC=10,100 样本)标准差是 1.22e-7 ,平均值1.36e-6,温度28.5,被赶到凉台了有点热。最后一位跳动几个字

补充内容 (2018-8-28 22:06):
电源地线调整了一下布置测量100ma,前面的设置平均值100.462-100.429ma,标准差是 1.155e--6-4.047e--7,一直向好,就是电压降的趋势没有变。(第一组开机不久数据)

楼主:
引用 楼主:
惠普(安捷伦)自家的 82350/82357 似乎不支持 3457A 的样子,不过也不确定是不是我的 3457A 有问题。我 ...

washu 老师好,Contec 官网刚刚注册,下载这个对不对,帖子链接日文的不会搜,换成英文的了,w7:Windows version GPIB communication driver API-GPIB(98/PC)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full set) Ver. 5.80
找到了是LZF826GPIB_580F 可以买卡和电缆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今天早晨用3位半数字表100欧档测量3457a电流档30ma档105欧,300ma档5.7欧,3.0a档4.7欧,切换电压档4.7欧,关闭电源4.7欧

你的测量方法肯定有问题,看看手册指标:

实测:

楼主:
引用 楼主:
...3457A 表测量情况设置 300mA 量程,开路输入测试 100 样本的统计结果。(NPLC=10,100 样本)标准差是 1.22e-7
电源地线调整了一下布置测量100ma,前面的设置平均值100.462-100.429ma,标准差是 1.155e--6-4.047e--7,一直向好,就是电压降的趋势没有变

1.1~1.2e-7,差不多的,表明 3457A 的 0.1A 本底都差不多是那么多。

那么从电源的 CC 测试数据看来你的电源可能是温飘引起的问题,换一个 CC 的检流电阻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以买卡和电缆了

卡肯定可以买,如果你需要用的话(确实需要吗?)

驱动就算下不到我也可以发给你

当然程序得自己编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的测量方法肯定有问题,看看手册指标:

       谢谢washu 老师提醒,您把手册都熟记在心,我这里条件四线量程测量 只有3457a有这个有,不能自己测量自己,“105欧,300ma档5.7欧,3.0a档4.7欧,切换电压档4.7欧,关闭电源4.7欧,”以上数据测了两次基本数字偏差不大,应该是表本身误差大,电流档报错了,我反过来用3457a测量3位半数字表电流档阻值200ma档4.7欧乖乖技术升级低档表电流档比高档表内阻还小,不过用3位半200ma档串联稳压电源+10欧电阻电流比3457a300ma档串联稳压电源+10欧电阻(稳压电源电压等不变只换表)的电流大,对比的感觉3457a电流档内阻大。
      前面的电流档内阻测量都是前面板通道,用后面HP44491A通道刚刚把插头做好,现在关心的是伏安法连接,在电流和电压档转换等,电流通道电阻会不会变化。 ,以保证测量不受干扰。

楼主:
引用 楼主:
1.1~1.2e-7,差不多的,表明 3457A 的 0.1A 本底都差不多是那么多。

那么从电源的 CC 测试数据看来 ...

      1.1~1.2e-7,表明 3457A 的 0.1A的本底合格 高兴,测量电流一直漂,不知道表有问题没。电源换检流电阻,原来是KOA金属膜电阻回头试试换手头的康铜线0.1欧,正在规整稳压电源查余补缺,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卡肯定可以买,如果你需要用的话(确实需要吗?)

驱动就算下不到我也可以发给你

      washu 老师好,提醒晚了已呀,经下单发货了 ,确实买3457a时也没什么需要,主要是想测量小电阻阻值,买来后发现测量ad584基准电压,稳压电源的电压电流,3位半读数稳定,3457a,后面的一位或2位数会跳动,知道ad584基准电压和稳压电源电源准不准。tl431恒流源电路拆了回来在装一个看看tl431恒流源电路电流稳定程度是什么情况,用机内统计功能估算精度(在您的帮助下进步很快) ,买GPIB数据线和端子和 GPIB卡还是测量小电阻阻值,想用伏安法测量电阻,通过计算机联通3457a通过不断的测量电流电压分别求出r=v/i,在进行统计计算出均值和均方差。其它还不知道怎么用,好奇
     卡驱动已经下载了是LZF826GPIB_580F.exe,看您的帖子《Contec 的 PCI-GPIB 卡简明使用概要 》中“根据自己掌握的编程语言,阅读仪器的编程手册自己开发程序吧” 可以用Basic 语言编写3457a的测量控制数据读取计算的应用程序?那好很早用过,好长时间了,应该难度不大,不知道3457a这些命令等等怎么传输执行,卡到了再研究,仪器的编程手册是在3457a英文说明书中。只有卡到安装应用遇到问题在讨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关心的是伏安法连接,在电流和电压档转换等,电流通道电阻会不会变化。 ,以保证测量不受干扰。

我还是怀疑测试方法存在问题,用普通 2 线手持表测量结果也差不多

自动挡的卡片表

换个炮灰表也一样

我怀疑你是不是接触电阻太大了

btw. 从电流档切换到电压档时,

(使用前面端子)电流档回路处于电阻最小的状态,在我这里就是 0.6Ω 左右。

(使用 44491A)需闭合此通道,电流档回路处于电阻最小的状态,如果将其 OPEN 则会断开,所以一定要记得闭合它

楼主:
引用 楼主:
1.1~1.2e-7,表明 3457A 的 0.1A的本底合格 高兴,测量电流一直漂,不知道表有问题没。电源换检流电阻,原来是KOA金属膜电阻回头试试换手头的康铜线0.1欧 ...

如果要测试表,那就得有稳定电流,所以这个问题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当然也可以用标准电阻比如前面提到的 BZ3 来做这个测试(甚至用 BZ3 来做稳定电流)。

至于你的电源 CC 电流取样电阻,我觉得金属膜电阻应该是可以的,前面提到的 HP  6626 电源的 CC 电流取样电阻我记得就是金属膜电阻。

当然还有更好的,比如...

不过上面那种电阻通常是高稳定电源用的,一般电源用下面这个就行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测量ad584基准电压,稳压电源的电压电流,3位半读数稳定,3457a,后面的一位或2位数会跳动

3457A 测试 30V>U>3V 的稳定性要比 3V>U>0.3V 差不少,这是因为 30V>U>3V 电压会经过一个 100:1 衰减器衰减后再放大 300 倍才进入 ADC 的缘故,这个设计很蛋疼 而一般高位台表大多数是 U>12V 才会被这样处理。所以,30V>U>3V 看起来不是太稳定,6.5 位模式下,最末尾一位会跳 2、3 个数字。

btw. 不会最后 2 位都跳唷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还是怀疑测试方法存在问题,用普通 2 线手持表测量结果也差不多

自动挡的卡片表

好的washu 老师好,300μa档1k电阻我没有测量到,当时电阻很大没在意,没有调整电阻档测量阻值,其他电阻测量可能电流档没有记清楚,和手册差别太大,我回家在测量记录好,按照手册分档测量。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要测试表,那就得有稳定电流,所以这个问题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漂亮是HP  6626电源吗?, 这么多精密电阻,没有用过,我先把我的稳压电源电路板布线和控制线等在规整规整看看咋样。现在还是比较满意,过去做一个lm317稳压电源变压器太小,电流一大电压就掉,现在3位半表测量电压电流都非常稳定,伏安法测量小电阻,稳压电源当基准电流源用稳定性要求高,有点吃力,初步电源地线等调整,过去使用有突然大的电流变化情况没有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3457A 测试 30V>U>3V 的稳定性要比 3V>U>0.3V 差不少,这是因为 30V>U>3V 电压会经过一个 100:1 衰减器 ...

washu 老师好,看到过您这方面介绍记得是10v,原来>3V---<30V都是这个情况,回去用我的基准ad584,2.5v和其它档电压对比看看末尾跳动情况,基准ad584用的是9v*2电池串联供电,前两天用稳压电源供电用3457a测量电压也只是末尾跳动1-2个字,感觉差别不大。 跳动两位是稳压电源电流,电流一直下滑,末尾接近0位或者9,就跳动两位,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还是怀疑测试方法存在问题,用普通 2 线手持表测量结果也差不多

自动挡的卡片表

washu 老师好,您测量结果:
          “ 从电流档切换到电压档时,(使用前面端子)电流档回路处于电阻最小的状态,在我这里就是 0.6Ω 左右。
(使用 44491A)需闭合此通道,电流档回路处于电阻最小的状态,如果将其 OPEN 则会断开,所以一定要记得闭合它”
         我这边稳压电源电流不恒流,用一台表伏安法测量小电阻,电流大于300ma,这样测量电流或者切换到电压档,电流档回路始终处于电阻最小的状态,如果用100ma电流,也把电流档测量调整到1a档。保证电路阻值不变。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还是怀疑测试方法存在问题,用普通 2 线手持表测量结果也差不多

自动挡的卡片表

washu 老师好,3457a,电流档测量,普遍都大几欧。游览器问题不能上传照片。
300μa 1.006kΩ/3ma 105Ω/30ma 14.8Ω/300ma 5.7Ω/1a 4.8Ω,电阻箱校对欧姆档1Ω读数1.1Ω。

楼主:
引用 楼主:
washu 老师好,3457a,电流档测量,普遍都大几欧。游览器问题不能上传照片。
300μa 1.006kΩ/3ma 105 ...

你测量前面端子看看,这个数据也太糟糕了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去用我的基准ad584,2.5v和其它档电压对比看看末尾跳动情况

2.5V 处于 3V 量程内,是最稳定的 --- 可能表比源还稳唷 其实可以直接短路输入端,(FUNC DCV,3)然后用前面的方法测量表自身的噪声,我记得是非常小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漂亮是HP  6626电源吗?, 这么多精密电阻,没有用过,我先把我的稳压电源电路板布线和控制线等在 ...

6626 确实挺漂亮 精密电阻貌似只有一两个而已,别想多了,惠普很抠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测量前面端子看看,这个数据也太糟糕了点

washu 老师好,后端通道8。300μa 1.002kΩ/3ma 101.3Ω/30ma 11.1Ω/300ma 2Ω/1a 1.0Ω。都多1欧,什么原因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2.5V 处于 3V 量程内,是最稳定的 --- 可能表比源还稳唷  其实可以直接短路输入端,(FUNC DCV,3 ...

ad584,2.5v 2.1976649 均方差2.709 e-6,10v和5v 均方差多一位,13.8--16.4 e-6,FUNC DCV,3 这个命令捣鼓好长时间才输入,结果2.9e-6均方差3.62e-7。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不应该的,此时负载为 0.03Ω 电阻,对电源来说近乎短路,电源应该处于 CC 模式,电流不应当随外部 ...

O(∩_∩)O哈哈~,这个卡的接法实现了,手动操作不是很方便,不是很熟悉,不知道怎么操作好,每次测量选择通道选择测量功能,电流档设定1a,测量完在测量电压,在测量电流就自动改变为0.3a档(电流0.1a)。

楼主:
引用 楼主:
6626 确实挺漂亮  精密电阻貌似只有一两个而已,别想多了,惠普很抠的。

O(∩_∩)O哈哈~我是说您的电源下面的2张 精密电阻照片,这么多精密电阻,只在照片里见过。

楼主:
引用 楼主:
washu 老师好,后端通道8。300μa 1.002kΩ/3ma 101.3Ω/30ma 11.1Ω/300ma 2Ω/1a 1.0Ω。都多1欧,什 ...

这不比你之前的 4.xΩ 好多了嘛 毕竟还有接触电阻、引线电阻啥的,从 44491 的 CH8/9 测量还多个 44491 的切换继电器接触电阻

btw. 最好也看看保险管是不是电阻比较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ad584,2.5v 2.1976649 均方差2.709 e-6,10v和5v 均方差多一位,13.8--16.4 e-6,FUNC DCV,3 这个命令捣 ...

3V 量程,(短路输入端)标准差 3E-7~4E-7 是正常结果,其三倍标准差不就正好 1uV 么

换而言之 3457 之所以叫做 3457,是因为在其基本量程(3V 是其基本量程)的输入噪声【10PLC时】能低至 3e-7 左右,相对于满幅(3V),正好是 1/10000000,所以惠普觉得它比较 7

从短路测试看 3457A 本底很好,那么测试 AD584 的结果可认为就是 584 自身的早生了,现在看来测试 AD584 的 2.5V,标准差为 2.7e-6,这个结果可以说是很差的,不清楚是不是 AD584 有那么差,我原来也有几个的但不知道丢哪了 找得到我也测试看看,这 3 倍标准差 8uV 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O(∩_∩)O哈哈~,这个卡的接法实现了,手动操作不是很方便,不是很熟悉,不知道怎么操作好,每次测量选 ...

面板切换功能后会自动变为自动量程,你测试 0.1A 完全可以用 0.3A 档啊,干嘛要用 1A 档呢?

如果要强制直接进入希望的量程,当然就是前面的 FUNC DCI 1 啦 从面板操作这个当然是比较麻烦的,还是从总线上编程操作这个比较方便。

*最新版 VB 下载地址(官网):
http://visualstudio.microsoft.com/

选择社区版下载,这个是免费提供给爱好者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不比你之前的 4.xΩ 好多了嘛  毕竟还有接触电阻、引线电阻啥的,从 44491 的 CH8/9 测量还多个 44 ...

知道了,谢谢,我看看保险管电阻,小白就没有必要打开机箱看看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3V 量程,(短路输入端)标准差 3E-7~4E-7 是正常结果,其三倍标准差不就正好 1uV 么

换而言之  ...

AD584 我是稳压电源供电没有用电池供电,这个是不是影响很大,9v电池小孙子的遥控器用一个 我拆下来用电池供电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面板切换功能后会自动变为自动量程,你测试 0.1A 完全可以用 0.3A 档啊,干嘛要用 1A 档呢?

如果要强 ...

谢谢,知道怎么安装了,卡和线都到了,驱动也安装了,有问题不认表,根据帖子《Contec 的 PCI-GPIB 卡简明使用概要http://bbs.38hot.net/forum.php?m ... 6&fromuid=54797》“在出现的选项卡中选择 Common Settings 并按“Diagnosis”按钮,选择地址为某个已经接上去的仪器的地址,”有问题找不到经接上去的3457a的地址。
O(∩_∩)O哈哈~ VB 也安不上,w7也是拷贝的版本,正在系统更新不知道行不。
差了一个net。framework4.6,补上正在安装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不比你之前的 4.xΩ 好多了嘛  毕竟还有接触电阻、引线电阻啥的,从 44491 的 CH8/9 测量还多个 44 ...

washu 老师好,刚刚测量保险管电阻前面1.5a的保险管是4.8欧,后面80ma保险管0.4欧。保险管有问题1.5a的保险管d6.5*31.5mm标记250v,后面的250v10a ,买应该是什么型号牌子的好 。测量一个小的保险管5a250v,0.4欧。

楼主:
引用 楼主:
面板切换功能后会自动变为自动量程,你测试 0.1A 完全可以用 0.3A 档啊,干嘛要用 1A 档呢?

如果要强 ...

washu 老师,请教FUNC DCI ,1 和FUNC 6,1的区别是什么,测试 0.1A 用 1A 档是想电流测量完转换电压档,电流档量程不变,内阻不变,用伏安法计算电阻值,看来两个表最好,有时间差,电流漂有影响。都是小电阻惹的祸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不比你之前的 4.xΩ 好多了嘛  毕竟还有接触电阻、引线电阻啥的,从 44491 的 CH8/9 测量还多个 44 ...

washu 老师好,我把前后保险管对换。电流档电阻测量基本接近手册
300μa 1.001kΩ/3ma 100.8Ω/30ma 10.6Ω/300ma 1.5Ω/1a 0.6Ω 谢谢。

电流100ma 均方差也变为 4.26 e-7
ad584换9v*2电池串联供电 2.5v 均方差也变为1.299-0.92 e-6,都是开机时间不长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知道怎么安装了,卡和线都到了,驱动也安装了,有问题不认表,根据帖子《Contec 的 PCI-GPIB 卡 ...

你这个卡在设备管理器里有黄色感叹号,说明并未正确安装,要不我发一份驱动你试试。

(操作系统)盗版无所谓,关键是不要魔改过的版本就行。魔改(通常的电脑城装机版、Ghost 版等等)版经常会删除一些魔改者认为无用的东西 --- 这些东西确实大多数人用不着,但总有用得着的时候。所以,尽量用原版(指未修改过的版本,不一定是正版)。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刚测量保险管电阻前面1.5a的保险管是4.8欧,后面80ma保险管0.4欧。保险管有问题1.5a的保险管d6.5*31.5mm标记250v,后面的250v10a ,买应该是什么型号牌子的好 。测量一个小的保险管5a250v,0.4欧。

这电阻雷得我外焦里嫩

我的 3457A 到手的时候前边和后边(44491)都是 Littelfuse 312 保险管,所以我也买了这个的(假货宝 3 块钱一个)

厂家手册,1A 规格的是 0.19Ω

实测 0.186Ω

厂家规格,1A 保险管,1.6A 时应在 1 秒左右熔断

实测也差不多,买到的应该是正货 我可是随机抽取了好几个来烧试的(3 块钱一个啊,这个测试就是在烧钱

不过没办法,考虑到要被它保护的表可贵多了 --- 你那俩保险管也太不靠谱了吧?赶紧买好的保险管换上,3457 的切换用继电器,以及 44491 上的继电器都是松下的 S4EB-L2 继电器,正品一百多块钱一个,要是因为保险没烧把继电器烧了,你就呵呵

btw. 我测量了一下假货宝买的 4 分钱一个的 1.5A 保险管,电阻也只有 0.05Ω 你那些都是啥奇葩保险管拍照片上来看看

网友B:
这什么表烦也烦死了,要是我肯定搞个新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卡在设备管理器里有黄色感叹号,说明并未正确安装,要不我发一份驱动你试试。

(操作系统)盗版 ...

看到设备管理器里有黄色感叹号,驱动没有安好,看属性有驱动无签字安全问题,谢谢您把驱动w7部分发我邮箱pdshyh@163.com,我重新安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什么表烦也烦死了,要是我肯定搞个新的。

谢谢关注,台表第一次接触新表也不会用 工作不是太忙没什么事瞎折腾,还有便宜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设备管理器里有黄色感叹号,驱动没有安好,看属性有驱动无签字安全问题,谢谢您把驱动w7部分发我邮箱 ...

已发,你试试

楼主:
washu老师好收到,已经下载安装,没有问号了, Receive 选项卡按“接收”看到台表显示器读数,仪器也支持 IEEE 488.2出了一份检测报告 。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电阻雷得我外焦里嫩

washu 老师好,立着顶是平的保险管电阻再测还是4.8欧,表笔短路读数0.5-0.0,是不是3位半表测量小电阻提高精度延长计算时间数一直变,其他0.4欧保险管,在测量时间长点读数在减少在0.3-0.0,测量不是很准确。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支持的,那个报告就是告诉你不支持

3455、3456、3457、3458 都不支持

知道了 英文盲认识26个字母还有个别单词。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支持的,那个报告就是告诉你不支持

3455、3456、3457、3458 都不支持

       washu老师好,APIPAC\GPIB\Disk1也安装了,想您37楼提出的使用HP44491A+电源进行伏安法小电阻测量,通过计算机连接3457a+HP44491A+电源,用visual studio2017编程进行多次电阻的电压电流测量记录计算出R值在进行统计计算求出平均值和均差判断测量精度和准确的电阻值。
      很早接触过basic,时间太长,新的visual studio2017功能变化很多,  先熟悉visual studio2017,要完成以上测量硬件连接通讯等等已经就绪,用visual studio2017编程实现以上测量,怎么做,方便给一个思路和大的实现步骤方法。
      请教GPIB数据线可在表和计算机进行热插拔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washu 老师好,立着顶是平的保险管电阻再测还是4.8欧,表笔短路读数0.5-0.0,是不是3位半表测量小电阻提 ...

赶紧买那个 Littelfuse 312 去

根据 3457A 手册上的说明,原装保险管(编号 2110-0043)应该就是 Littelfuse 312 ,这个是官网上的照片:
https://www.keysight.com/my/face ... artNumber=2110-0043

官网卖 20 多块钱一个 天价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washu老师好,APIPAC\GPIB\Disk1也安装了,想您37楼提出的使用HP44491A+电源进行伏安法小电阻测 ...

给你一个我以前采集 3457A 数据然后存入文本的小程序参考

至少里边有如何连接卡和 3457A,如何发送指令,如何读取的代码可以参考一下。

基本思路:

a、配置表(使用后面端子,使用总线触发,设置触发延迟积分速度多少,闭合某个电流通道等等)

指令:
TREM 2【使用后面端子】
CLOSE 8【闭合电流通道 ch8】
TRIG HOLD【更改触发方式】
DELAY 1【触发延迟 1 秒钟】<--- 切换通道后等一下,使得系统稳定。具体时间可自由摸索

b、循环(也可以用定时器触发),
1、发送 FUNC DCV,0.1 切换到电压测量(0.1V)
2、切换到连接的电压通道上(比如 CHAN 0)
3、触发表(TRIG SGL)
4、读取数据,并赋值给变量比如 dVolt
5、发送 FUNC DCI,0.1 切换到电流测量(0.1A)
6、切换到连接的电流通道(比如 CHAN 8)
7、触发表(TRIG SGL)
8、读取数据,并赋值给变量比如 dCurrent
9、根据 R=U/I 得到电阻值,并显示在某个地方

c、完毕后,恢复默认测量模式
OPEN 8【断开电流通道】
TERM 1 【使用前面端子】
DELAY 0.35【我记得默认延迟是 0.35 秒?】
TRIG AUTO 【自动触发】

楼主:
引用 楼主:
赶紧买那个 Littelfuse 312 去

根据 3457A 手册上的说明,原装保险管(编号 2110-0043)应该 ...

真详细,谢谢,准备买,在某宝买算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给你一个我以前采集 3457A 数据然后存入文本的小程序参考

谢谢,我正在看基础的VISUAL BASIC入门教程,有您的数据采集小程序基本思路和基本命令使用的实例学的更快,我平常用电子表格多可以简单进行统计计算,谢谢您的无私指导。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正在看基础的VISUAL BASIC入门教程,有您的数据采集小程序基本思路和基本命令使用的实例学的更快 ...

既然你已经在 PC-1500 上用过古典 BASIC 语言,那么即使到了最时髦的 VB.net(VB15),其基本语法也是没太大差别的,否则它也不会叫自己 Visual Basic。古典 BASIC 和 Basic 的区别在于,前者诞生于太古时代,当时还没有面向过程的结构化程序设计,BASIC 语言就诞生了;后来的编程语言则普遍是面向过程的结构化语言,因此古典 BASIC 和 Basic 语言最大区别在于后者是面向过程的结构化程序设计语言,所以需要适应的第一个变化就是面向过程的结构化程序设计。

第二个就是可视化(Visual),它在于将复杂的图形化用户交互变为拖下鼠标就能完成的事情,尽管第一代可视化 Basic 是 for DOS 的,但 VB 确实方便了 Windows 下的程序设计,因为 Windows 下的程序往往具有和用户交互的图形界面,比如窗体和按钮。VB 的诞生极大简化了用户交互界面设计,所以掌握这个也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在这里实际上需要掌握的是 Windows 下编程的一个事件驱动机制,比如按下一个按钮...的程序设计(它也是结构化的)。

最后就是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它在结构化程序设计上更进一步,当然总体来说这是一种概念的抽象,问题不是很大。以你用的 Contec 的 GPIB 卡而言,它是比较老的卡了,其官方例程和本身的软件设计也更倾向于结构而非对象【比如读写 GPIB 总线,使用的是子过程】而安捷伦的 GPIB 卡其软件和官方例程就更倾向于面向对象设计【比如读写 GPIB 总线使用的是类和方法】。但实际上说你要继续使用非对象的设计方法也由着你。

正好有空稍微写了一个用 44491A 的伏安法测试电阻的小例程,供参考。这里更多使用了面向对象的写法(之前的例程更多使用的是面向过程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既然你已经在 PC-1500 上用过古典 BASIC 语言,那么即使到了最时髦的 VB.net(VB15),其基本语法也是没 ...

washu 老师好,昨天把VISUAL   BASIC 入门教程看完,介绍了事件(可视化部分)属性和数据类型还有VISUAL   BASIC 语言(和老BASIC相近基础的),您的3457A 数据采集存入文本的程序,已经安装式运行打开时出现错误符号,可以打开读取表数据,存储和计算机向表发指令还不熟悉。我准备先着手编一个简单程序了解认识vb,刚刚看了您的回帖“因此古典 BASIC 和 Basic 语言最大区别在于后者是面向过程的结构化程序设计语言,---第二个就是可视化(Visual),------- Windows 下编程的一个事件驱动机制,比如按下一个按钮...的程序设计(它也是结构化的)。-----最后就是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它在结构化程序设计上更进一步,--以你用的 Contec 的 GPIB 卡而言,它是比较老的卡了,其官方例程和本身的软件设计也更倾向于结构而非对象----”讲的详细又概要,谢谢您又帮忙给写了 44491A 的伏安法测试电阻的例程。 ,这两天看后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有一段时间消化,根据您的示例慢慢来,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既然你已经在 PC-1500 上用过古典 BASIC 语言,那么即使到了最时髦的 VB.net(VB15),其基本语法也是没 ...

^_^刚刚用伏安法测试程序测量0.1欧小电阻,电流接近0.3a 0.1001*-0.1001**,用四线测量0.099**-0.10***,伏安法测量通道转换继电器咔哒咔哒响,每个电阻测量100次进行统计测量,继电器磨损可大了 ,数据看伏安法比四线精度高好多。电流小于0.2a误差大多了,0.4-0.2欧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_^刚刚用伏安法测试程序测量0.1欧小电阻,电流接近0.3a 0.1001*-0.1001**,用四线测量0.099**-0.10*** ...

如果电源和待测电阻稳定,可以不必频繁切换,测电压连续 n 次平均、测电流 n 次平均即可

另外 MMCX 端子并非为走大电流设计,你还是直接接线的好

btw. 你可试试做一个专用伏安法测电阻的电流源看看是否比你那个电源更稳定一些

*AD586 和 AD584 功能相似(电压鸡肫)但噪声较低。为使得参考电压稳定,R1 和 R2 应用温度系数较低的金属膜电阻;为使得电流稳定,Rref 应使用温度系数较低的检流电阻(比如之前推荐的 PBV 0.1Ω)。V1 电压较低可以降低 Q2 上的功耗。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电源和待测电阻稳定,可以不必频繁切换,测电压连续 n 次平均、测电流 n 次平均即可

另外 M ...

谢谢washu 老师提醒,我小白顾头不顾尾 ,精密电阻电压测量求电流,好办法,可有段时间玩了。

楼主:
6626 和 6060 操作手册都可以在是德(原惠普电测仪器部门)官网搜索下载到,注意不要用百度找是德官网,莆田系。

简单的操作

6626:打开电源开关后,电源会自检,若屏幕无错误提示,则会显示第一组的电压和电流,或者显示 DISABLE(输出禁用)。

用 <OUTPUT SELECT> 的左右游标选择要操作(和显示)的那一组电源,被选中组会在屏幕左下方用下方向箭头显示出来。按 VSET 后随即按数字键输入要设置的电压,完成后按回车键应用它(ISET 就是设置电流)。若当前选中组禁用(DISABLE)则按 OUTPUT ON/OFF 启用它,则屏幕显示该组电压电流。设置电压(电流)后并启用输出,即可接一个比如小灯泡啥的负载【电流当然不能超过该路最大输出】到该组输出上然后看看屏幕右方(AMPS)的电流显示是否正常,用万用表测量电压源输出电压是否正常等等。

*通道 1、2 是小功率通道,按 RANGE VI 选择可输出范围,(用 Volt 和 Curr 游标选择)
低电压范围是 0~7V,可设置最小电压步进 0.0005V
高电压范围是 0~50V,可设置最小电压步进 0.003V
小电流范围是 0~15mA,可设置最小电流步进 1uA,非常适合测试伏安特性用
大电流范围是 0~0.5A,可设置最小电流步进 30uA

通道 3、4 是大功率通道,可达 50V、1A 或 16V、2A,操作方法同 1、2。因此注意输入要设置的电压电流值不能超过该组设置的最大范围。

注意简单测试时,应将【各自】输出端子的 +S 和 +V 短接,-S 和 -V 短接才能上负载测试。

6060 :一样打开电源开关后,负载会自检,若屏幕无错误提示,则会显示电压和电流

操作其实也很类似,按 MODE 后按 CURR、VOLT、RES 切换恒流、恒压、恒阻模式;直接按 CURR(VOLT、RES)后按数字键盘输入要设置的负载值,Input On/Off 启用或禁用负载。所以设置好之后将一个电源接到 6060 的端子上,启用后就能工作并在屏幕上显示电压和电流(按 Meter 键切换功率显示)。

需要注意的:电流比较大的时候需要用远端测量模式,这个切换是屁股上的开关,远端模式下需要用屁股上的一组端口的 Sense 端口来测量电压。此时类似于电阻的四线接法。

其它:Tran On/Off 用于测试电源的瞬态特性,可用 Level 和 Freq 编程测试值,简单说就是让电子负载产生一个比频率 1kHZ、占空比比如 50%、电流幅度比如 10A 的脉冲去测试一个电源,看电源能不能在这种苛刻条件下工作正常之类的(很多国产电子负载做不到这一点)。

不过我还是要问清楚你需要这样强大的电子负载吗?毕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楼主:
6626 和 6060 操作手册都可以在是德(原惠普电测仪器部门)官网搜索下载到,注意不要用百度找是德官网,莆 ...

谢谢washu 老师这么快给与回复,上次做稳压电源就有网友建议买一个稳压电源改造,自己做的稳压电源电压电流稳定性比较满意,还是功能少,不能和计算机通讯,外观等等都差得多,做电源测试才知道需要电阻负载,原来使用电炉丝很不稳定,6060也有和计算机通讯接口,这样相互联通,通过计算机调控更方便。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washu 老师这么快给与回复,上次做稳压电源就有网友建议买一个稳压电源改造,自己做的稳压电源电压电 ...

我 10 年前就发帖说捡到(其实是从老豆单位顺来的)一个变压器要做个电源,然后就有坛友劝我说,你花 500 块钱,能做到比安捷伦(当时还是叫做安捷伦而不是死得)6632A 更好么?我看了一下,说不能,的确学识能力限制了我的想象力,我做不到。

然后人家就问我,那你干嘛自己做呢?为什么不买一个二手的 6632A呢?我觉得很有道理,正好有大连(还是青岛)坛友出一批 6632B,性能更好精度更高,只要 750 块钱,我就入了 6632B(好像是 66332A,动态测试电源),后来我就没自己做电源了,因为做不出(更好还更便宜)

不过电子负载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用自制的,一个是靠谱(以上面说的安捷伦电源来看)商品电子负载比较贵(比电源还贵),一个是相对于电源,电子负载很少需要使用。

实际上电子负载基本只需要用 CC 模式,CV、CR、CW 极少(特定电源研发项目需要)需要使用。我 DIY 的 CC 电子负载基本满足要求。

电路图就不赘述了,你可以参考网络上常见的 M8 电子负载啥的(我当然是自己设计,配合我的 Voltgen 使用就是了,你也可以参考我的 Voltgen)

如果你的需求 DIY 的足矣就不必急着买商品电子负载尤其是安捷伦级别的

btw. 电源其实也有在嘀咕,是类似 6632B(66332A)那种电源,和普通流行的 DIY 电源不太一样,是多象限电源,简单说就是可以当作电子负载用的电源。6632 除了作为电源使用,也是可以做电子负载使用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自己做的稳压电源电压电流稳定性比较满意,还是功能少,不能和计算机通讯

你的 DIY 电源是模拟控制吗?我建议你

1、参考一下网络上流行的 M8 数控电源

2、参考我的 Voltgen,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电源,不过我侧重于极高精确度(ppm 级),所以并未设计带负载能力,你加个放大器扩大一下带负载能力就是电源;它也有电流源设计和 CCCV 设计的部分。我的 Voltgen 设计的时候因为偷懒实际上没设计前面板(后来还是设计出来啦),就是联机操作的,你也可以参考。

顺便说下我用的是 AVR 单片机,语言就是 Basic 对用过 BASIC 的你来说,我的源程序比其它人的更易懂好参考。单片机资源有限,所以 AVR 上的 Basic 语言更接近古典而非现代的 VB 语言(当然它还是结构化的,否则太难为开发者了),并无面向对象、事件驱动这些比较现代的概念,你用起来应该更得心应手。

本质上说,可以和计算机联机的电源、电子负载无非是在模拟控制的电源和电子负载基础上增加 DAC 和控制器(单片机),掌握了一门语言和一种单片机之后其实是非常容易的,你有使用 BASIC 语言的基础,玩这个不花什么功夫,AVR 也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单片机选择(嗯主要是它有 Basic 编译器)。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 10 年前就发帖说捡到(其实是从老豆单位顺来的)一个变压器要做个电源,然后就有坛友劝我说,你花 500 ...

O(∩_∩)O哈哈~我是走一步学一步,先做了一个lm317,买的小变压器,没有大电流,随后请教各位老师选择电源电路图,自己买材料做300w和150w两个变压器,运放,电阻电容,等等先后900多(没全用到电源),做了一个lm358运放控制电源手工不怎么地 ,制作过程向各位老师学到不少知识 。电子负载先熟悉收集资料,有时间捣鼓捣鼓。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的 DIY 电源是模拟控制吗?我建议你

1、参考一下网络上流行的 M8 数控电源

     我做的电源是模拟控制,已经下载了 M8 数控电子负载电路图,Voltgen(自校准的六位半电压源) TR_V1.0 DIY 与调试tp://bbs.38hot.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900&fromuid=54797,我一直关注认为是万用表校准电源,忘了也是电源 ,还有AVR 单片机,先记下,慢慢消化,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给你一个我以前采集 3457A 数据然后存入文本的小程序参考

washu 老师好,您的伏安法测试电阻的小例程我已经使用了,用vb2017打开\
HP3457A_Contec_UITest:项目
My Project:项目
引用:
App.config:文档(东西很少)
Application.xaml 应用程序(东西很少)子:Application.xaml.vb
Gpibvb.vb:Contec 卡 驱动?
MainWindow.xaml---视窗按钮等:子:MainWindow.xaml.vb:Contec 卡 GPIB 总线读写方法读取写入.....子:MainWindow
SubFunc.vb-定义数组,
希望能介绍HP3457A_Contec_UITest项目的组成和之间联系。
主要的功能在《MainWindow.xaml---视窗按钮等:子:MainWindow.xaml.vb:Contec 卡 GPIB 总线读写方法读取写入.....子:MainWindow》中吧。
介绍看那些vb书或资料差的太多。

楼主:
引用 楼主:
washu 老师好,您的伏安法测试电阻的小例程我已经使用了,用vb2017打开\
HP3457A_Contec_UITest:项目
...

你好,从第一代 for DOS 的 VB 开始,VB 经历了几十年的演变,所以你看的书不一定是时下较新或最新的版本,你可以和我的上一个荔枝(Win32 App 架构)对照。当然最好还是找一本比较接近现时流行的 VB 版本的书,HP3457A_Contec_UITest 这个荔枝我用的是 WPF 架构,它是微软在 2006 年引入的,已经有 13 年历史了,如果你的书不谈这个,未免太过时。

你对工程中文件的猜测基本正确,
App.config 和 Application.xaml 如无必要可不管

Gpibvb.vb 是 Contec GPIB 卡的编程接口描述文档,SubFunc.vb 则是操作接口的具体程序(不是数组),都是 Contec 提供的。

MainWindow.xaml 描述了窗体(和其上元素、控件)的外形,MainWindow.xaml.vb 则是具体的程序(也就是我编写的代码)

也就是说你只需要关心 MainWindow.xaml.vb 的内容即可,我还写了注释,应该不难参考。

MainWindow.xaml 由设计器产生【相当于旧版 VB 描述窗体资源的文件】不需要特别关心(除非要实现一些特殊功能)。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从第一代 for DOS 的 VB 开始,VB 经历了几十年的演变,所以你看的书不一定是时下较新或最新的版本 ...

     washu 好,第一个hp3457A程序是Win32 App 架构,HP3457A_Contec_UITest 程序是 WPF 架构,我学习vb还没看到这部分,还是原始的东西,知道了解的方向了。
     Gpibvb.vb 和SubFunc.vb 都是 Contec 提供的,通讯这块还是两部分护驾,知道了。
     昨天还没找到您编写的代码部分,今天找到了,在MainWindow.xaml.vb 里面,在前面介绍中提到DELAY  触发延迟我没有找到 .Win32 App 架构和WPF 架构也没看出差别,Win32 App 架构少了App.config 和 Application.xaml 。引用中好多已有程序命令,我用造价软件数据都在数据库。
    还不清楚,MainWindow.xaml.vb是如何调用 Gpibvb.vb 和SubFunc.vb 的,慢慢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washu 好,第一个hp3457A程序是Win32 App 架构,HP3457A_Contec_UITest 程序是 WPF 架构,我学习v ...

Delay 没有使用,如果你觉得有必要可以加入

对 Gpibvb.vb 的调用是 ReadString()、ReadValue() 中的 GpListen(),以及 WriteCommand 中的 GpTalk()

对 SubFunc.vb 的调用是上述中的 CheckRet(),以及窗体初始化代码【Sub MainWindow_Initialized()】中的 GpibInit()

这种调用是面向过程时代的典型方式,显然在对层次关系的理解上不如面向对象那么清晰

楼主:
Win32 App 和 WPF 的具体区别可以不用深究,简单说就是前者历史过于悠久,当时的显示器点距相对来说差异不大,因此设计的时候没有过多考虑到显示器点距问题。后来高分显示器开始流行,微软于 2006 年引入 WPF 架构以适应高分显示器,主要问题就是这个而已。

我因为三年多前换了 Dell P2715Q,所以不得不从 Win32 App 转向 WPF,否则程序在高分显示器上难以正常显示

楼主:
引用 楼主:
6626 和 6060 操作手册都可以在是德(原惠普电测仪器部门)官网搜索下载到,注意不要用百度找是德官网,莆 ...

washu 老师好,请教6626的4个通道可以同时输出不,还有您讲"输出端子的 +S 和 +V 短接,-S 和 -V 短接才能上负载测试。"+S 和 -S是不是电压采样线,还有端子接线柱+ov和-ov是?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Delay 没有使用,如果你觉得有必要可以加入

对 Gpibvb.vb 的调用是 ReadString()、ReadValue() 中 ...

谢谢washu 老师指教,这两天看的有些眉目了,还得努力任重道远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Win32 App 和 WPF 的具体区别可以不用深究,简单说就是前者历史过于悠久,当时的显示器点距相对来说差异不 ...

O(∩_∩)O~知道了,没有用Win32 App 和 WPF编制程序应用,具体讲了也没感觉,如果计算机+3457+6626 组成伏安法测量电路,用您的3457伏安测量程序端口选择 6620端口, 把MainWindow.xaml.vb 您写3457部分修改为6620选择通道设置电压电流等,可以不可以,需要修改那一部分。要是把两部分合到一块如何做,总体思路是什么,具体编制程序还不行,还要充电学习。

楼主:
引用 楼主:
washu 老师好,请教6626的4个通道可以同时输出不,还有您讲"输出端子的 +S 和 +V 短接,-S 和 -V 短接才 ...

当然可以的,这 4 路也相互独立,可以单独使用、串联或并联都行。

OV 是 OverVoltage 触发端子,可由外部电路强制电源进入 OV 保护状态,此时电源内部可控硅导通,不仅电源输出会被短路,外部如果有电压也会被短路 --- 比如你把电源接到电池上,一旦触发,电池也会被短路掉。隔壁论坛某头盔用 HP 661? 电源给电瓶充电就因为类似原因把电源里边烧得一塌糊涂,引以为笑

楼主:
引用 楼主:
O(∩_∩)O~知道了,没有用Win32 App 和 WPF编制程序应用,具体讲了也没感觉,如果计算机+3457+6626 组 ...

物理连接好之后,程序上就是向 6626 发送控制指令,主要是

ISET [channel],[current]、VSET [channel],[voltage]
荔枝:ISET 1,0.000006 <--- 设置第一路输出电流为 6uA;VSET 4,50 <--- 设置第二路输出电压为 50V

OUT [channel],[0 or 1] 设置输出是否启用
荔枝:OUT 1,0 <--- 关闭第一路输出;OUT 2,1 <--- 启用第二路输出

VOUT?[channel]、IOUT?[channel] 读取电源内电压电流表头测量值
荔枝:VOUT?3 <--- 读取第三路电压测量值;IOUT?1 <--- 读取第一路电流测量值

所以只要根据你的连接发送对应指令即可。特别的,如果电源内置的表头测量结果足够精确,甚至可以不用接到万用表(3457)上,直接用电源的表头测量结果计算。电源内表头相当于一个高精度 4 位半表。

楼主: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的,这 4 路也相互独立,可以单独使用、串联或并联都行。

OV 是 OverVoltage 触发端子,可由 ...

谢谢washu老师,知道了,这 4 路可相互独立,可以单独使用、串联或并联,有怎么多玩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物理连接好之后,程序上就是向 6626 发送控制指令,主要是

ISET [channel],[current]、VSET [channel ...

谢谢washu 老师,您把各种仪表都玩得贼熟,vb熟悉中,具体编程遇到问题再请教,新进的6620有点毛病,到货打理发现风扇不转,通道选择没有问题,输出电压电流可以设置,按输出就出现DISABLE。
刚刚电脑试着计算机和6620通讯,能查到地址2,读数读不到。

楼主:
引用 楼主:
...新进的6620有点毛病,到货打理发现风扇不转,通道选择没有问题,输出电压电流可以设置,按输出就出现DISABLE。

如果该通道原来就有电压电流显示,说明默认就是启用的,你再按 OUTPUT ON/OFF 自然就 DISABLE 了

现在的问题是,立即确定风扇不转的原因,是风扇自己坏了,还是电压供应不上啥的,如果不能修复还是尽快退货。换风扇倒是不难,但你需要测试机器是不是好的没别的毛病才行,没风扇你没法支持长时间的测试哦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该通道原来就有电压电流显示,说明默认就是启用的,你再按 OUTPUT ON/OFF 自然就 DISABLE 了

现 ...

谢谢washu老师,是设定好电压电流再按 OUTPUT ON/OFF出现 DISABLE ,风扇不转的原因,是风扇自己坏了转子高温流出卡着转子不能转了。照片白色的就是冒出来的,卡着转子了,风扇搜了90多。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washu老师,是设定好电压电流再按 OUTPUT ON/OFF出现 DISABLE ,风扇不转的原因,是风扇自己坏了转子 ...

所以我问你(开机或选中此通道时)默认状态是直接显示该通道电压电流还是显示 DISABLE?

和 3457 不同,6626 可以记忆设置,但不是记住关机前的设置,而是需要存储到一个特定区域。所以,它可以配置为默认就是开启该通道输出的,你再按 OUTP ON/OFF 就会关闭它了。

至于风扇,可以考虑买个 12V、1.5A 的便宜货替换,原型号这个也太贵了 然后再买个 12V、2A 适配器给它供电即可

楼主:
引用 楼主:
所以我问你(开机或选中此通道时)默认状态是直接显示该通道电压电流还是显示 DISABLE?

和 3457 不同 ...

      washu老师这么晚还没休息,理解了,我以为设定后必须按OUTP ON/OFF启动 ,默认状态是开通,四个通道显示该通道电压电流,电压电流基本都是0末位有一个字两个字。2通道小电压小电流用表测量和显示屏的电压有些偏差电流对上了。风扇不转,其他都没式
     风扇进口贵的我给退了,原来风扇的绝缘部分突出卡壳我给剔除手动可以转动了,通电还是不转,测量一下风扇供电坏没,准备换国产的又省了一半

楼主:
引用 楼主:
washu老师这么晚还没休息,理解了,我以为设定后必须按OUTP ON/OFF启动 ,默认状态是开通,四个 ...

换了风扇后再仔细测量偏差大小。

我看了下假货宝上 12cm 的 12V,1.4A~2A 风扇也就十几二十来块钱,如果换原装的要八九十快就不如考虑换这种便宜的 12V 风扇了。有四十来块钱的国产货可以直接换那么也不错。

楼主:
引用 楼主:
换了风扇后再仔细测量偏差大小。

我看了下假货宝上 12cm 的 12V,1.4A~2A 风扇也就十几二十来块钱,如 ...

按了一个机箱风扇,带了一个25w灯泡,4个通道都可以调试,就是调整过40v就出现overvol  trge,电源保护电压电流为0,开始好像加到50v就出现overvol  trge,是不是风扇风力小,电源温度高保护了,电压电流在调小,还是“overvol  trge”,现在就差风扇和出现“overvol  trge”问题了,昨天今天清理了大半天卫生,揣摩风扇坏了会不会烧板子,初步测试各通道电压0-40v,电流0-0.2a还行。没有全坏掉。
用3457测量电流0.2a,均方差7.0-6.0e-7
6626电源电压电流设定很方便,0.2a,显示199.99ma。3457读数是200.05ma,电压10v显示9.9999v

楼主:
引用 楼主:
按了一个机箱风扇,带了一个25w灯泡,4个通道都可以调试,就是调整过40v就出现overvol  trge,电源保护 ...

Over Voltage 是超压的意思,按 OVSET 检查一下设置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Over Voltage 是超压的意思,按 OVSET 检查一下设置看看

澳知道了,查了分别是OVSET:43.01/43.09/42.93/42.97,不是坏了一部分谢谢washu老师指导。

楼主(2018-09-18):
6626电源换了原牌子PAPST TYP 4606X 全金属耐高温散热风扇,简单测试7欧的康铜线2通道电流0.5a,4通道7v,电流0.9a,风扇噪音有点大,申请退货,又买了SUNON铝框双滚珠塑料扇叶的风扇,卖家说这个噪音小点,看参数噪音:45/50DBA ,风量:165/199   立方米/小时满足,风扇更换价格由48元下降为31元。

楼主:
我买的二手6626电源输出接线都给剪得很短,方便给个6626输出线的照片,还是鳄鱼夹。准备自己做输出线。

补充内容 (2018-9-19 05:34):
输出线头还是鳄鱼夹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买的二手6626电源输出接线都给剪得很短,方便给个6626输出线的照片,还是鳄鱼夹。准备自己做输出线。

补 ...

太重了 放在架子上懒得动了,就是用这样的端子钳线印出来,另一端根据你使用习惯和方便接啥都行,鳄鱼夹或者测试钩子,我大电流的 3、4 组接鳄鱼夹,小电流的 1、2 组接钩子。一直想做一个前面板接成接线柱的,懒,没做

楼主:
引用 楼主:
太重了  放在架子上懒得动了,就是用这样的端子钳线印出来,另一端根据你使用习惯和方便接啥都行, ...

washu 老师好,知道了,手头正好有U型接线叉、大鳄鱼夹和测试钩 没想到小电流的 1、2 组接钩子,这个用法好,谢谢谢谢。回头做用着方便。

楼主:
更换风扇今天到,输出线参考制作见图,一天做一对

楼主:
引用 楼主:
Over Voltage 是超压的意思,按 OVSET 检查一下设置看看

washu 老师好,6626电源风扇换了声音稍微小点,风量感觉也少了点心理作用吧,电源二通道设置电压4v,电流0.3a接约8欧康铜线电阻串联3457电流档,开机6626电源电压3.01**,电流0.29996,3457电流读数,300.0797(刚开机读数299.98**),半个小时,6626电源电压3.01**,电流还是0.29996,3457电流读数300.127*,这两天有时间开机一个小时在进行读数记录。3457表一个方向漂,什么情况心里没谱。

楼主:
引用 楼主:
washu 老师好,6626电源风扇换了声音稍微小点,风量感觉也少了点心理作用吧,电源二通道设置电压4v,电流 ...

飘那么多?

3457A 开机预热 2 小时之后,再开 6626,此时 3457 不接入电路,6626 接到负载上预热约 30 分钟后再将 3457 接入回路中测试看看谁飘?

如果还是飘,恭喜你更大的坑等着你 你要烧鸡肫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飘那么多?

3457A 开机预热 2 小时之后,再开 6626,此时 3457 不接入电路,6626 接到负载上预热约 30 ...

      washu 老师好,3457A开机预热2小时之后在6626开机 接到负载上预热约 30分钟.....,电源预热和台表预热时间不一样知道了,这就开机预热看看谁漂。
     今天上午同时开机连接预热过程6626电流也有摆动(设置电压由4v调整为3v,电流0.3a),预热1小时3457A和6626电流读数都比较稳定准备进入记录测量阶段,碰到OCP键(事后查翻译知道是输出脉冲),出现overcurrent错误,电源在OCP档,只会关机开机消除错误和变换电源档 ,上午摸索会不关机消除错误,瞎弄的。
      6626面板各键 全部英译汉了解了一些各键汉语意思分系统/输出/键盘输入/LCL,washu 老师简单介绍6626如何设置cc/CR/CW/OCP等模式,4通道串联并联外部连接还是在系统等设置,LCL什么作用,系统几个键addr摸不着头绪。
      习惯开机就测量,今天测量预热1小时后8欧康铜线电阻0.3a的电流,手摸电阻也微热,理解了预热期间3457a漂是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washu 老师好,3457A开机预热2小时之后在6626开机 接到负载上预热约 30分钟.....,电源预热和台 ...

OCP是OVER CURRENT PROTECT。过流保护,默认是0A,你一按就保护了。需要先设置好值才能用。或者不用。
ADDR是设置仪器的遥控地址(通过GPIB接口)。LCL是LOCAL按键,仪器处于遥控模式时面板会锁住,按这个键返回本地控制模式。估计你都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OCP是OVER CURRENT PROTECT。过流保护,默认是0A,你一按就保护了。需要先设置好值才能用。或者不用。
A ...

谢谢ChrisLove 老师指教,新弄一个6626电源一抹黑什么都不知道,谢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washu 老师好,3457A开机预热2小时之后在6626开机 接到负载上预热约 30分钟.....,电源预热和台 ...

我上次应该和你说了简要使用了吧,你往前翻翻

OCP 也和你说过了,对于过流保护,6626 支持 CC 和 OCP 两种方式

OCP 未打开时,如输出电流超过预设值则进入 CC 模式,输出电流始终不超过设置值,但不会关闭输出(恒流)

OCP 打开时,一旦输出电流超过设置值,即切断输出

OCP 键用于切换这两种状态,OCP 启用时会在屏幕上对应的地方显示小三角

LCL 是切换远程(计算机控制)和本地(前面板键盘);ADDR 用于设置接口地址。STO 将预设值存储到非易失记忆体中,比如电压电流等设置,RCL 回调这些设置。默认的,STO 0 存储值会在开机时调用(即默认值),我记得之前都说过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上次应该和你说了简要使用了吧,你往前翻翻

OCP 也和你说过了,对于过流保护,6626 支持 CC 和 OCP  ...

       谢谢washu 老师,您说的简要使用我基本记到文档中了方便用,主要初次接触,比如OUTPUT ON/OFF 键我理解必须按OUTPUT ON/OFF 键输出启动,使用后才知道如何使用 昨天也是使用中瞎胡按电流过载保护了,上次请教是电压设置过载保护了,
      电源还是比台表功能简单,过去lm317稳压电源控制调整电压,新做的lm385电源才知道可以控制恒流,6626的cv状态刚刚调出来,昨天急着想调整为cv状态用测试台表电压档情况,负载电阻小,电源电流范围向大的方向调整的不够,电压缩小范围缩小的少一直在cc状态 ,unr恒功率怎么设置还不知道。这个功能不常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飘那么多?

3457A 开机预热 2 小时之后,再开 6626,此时 3457 不接入电路,6626 接到负载上预热约 30 ...

      washu 老师好,按照您的测量预热方案昨天晚上进行开机预热测量,喜忧参半,预热偷工减料了一点,5点半3457A开机1.5小时后,7点6626带载开机半小时,7点半开始测量 ,第一段7.35-8.07大概每十分钟拍照记录情况不好电流测量设置0.3a,3457A(ma)/6626(a):300.1430/0.29996*300.1893/0.29996*300.2002/0.2996,3457A电流读数还是漂着增加。
      第二段电压测量8.15-8.35,6626状态为cc电流设置 0.2a,3457A(V)/6626(V)/6626-3457A(mv):1.681888/1.6909/9.02*1.681980/1.6909/8.92*1.678265/1.6876/9.335,6626恒流,电源和3457A电压差偏差不大。
      第三段8.44-9.20,电流测量恒流电流设置0.2a,3457A(ma)/6626(a):200.1285/0.20003*200.1121/0.19998*200.1150/0.19998*200.1162/0.19998*200.1158/0.19998*数理统计测量一次1.2487E-7,3457A电流读数终于看到向下飘动了读数稳定在200.11**ma
     第四段9.22-9.30,电流测量恒流电流设置0.33a,3457A(a)/6626(a):0.330547/0.32995*0.330546/0.32995*0.330545*3457A电流一次1.154E-6,
      3457A电流为1a档3457A电流数据比其它的高一位,
      第五段9.36-9.46,电流测量恒流电流设置0.25a,3457A(ma)/6626(a):250.1571/0.24999*250.1690/0.24999*数理统计测量一次1.797E-7,
3457A预热2小时时间好长不习惯,数理统计有好有坏。一边飘情况改善。老师看看这个大坑还有没有了。

楼主:
     本来想6626固定一个电流输出,在长时间测量3457A电流档漂的情况,开机3457A和上次一样无电,背后的标识220v-240v80ma保险管(用的是100ma)又烧了,什么情况呀,哪方面操作失误了,电源先按输出键关闭后关闭台表电源或拆除台表连接后关闭电源电源。

补充内容 (2018-9-25 08:24):
原来手持表烧保险是在操作中烧掉,这两次保险是在使用完成后关机在开机发现保险烧了。是不是保险管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18-9-25 14:53):
应该用0.1a 慢熔保险管,不好找,

楼主:
引用 楼主:
washu 老师好,按照您的测量预热方案昨天晚上进行开机预热测量,喜忧参半,预热偷工减料了一点, ...

3457 飘的幅度远大于 6626(或者说看不出 6626 有飘)

所以恭喜了,准备入新坑吧 你需要一个电流鸡肫或电阻鸡肫 --- 电流鸡肫明显难以获得,所以只能上电阻鸡肫

考虑到电流尺度(0.1~1A),最廉价的就是 BZ3 1 欧姆 和 0.1 欧姆 用它来仲裁,是 6626 飘了还是 3457 飘了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本来想6626固定一个电流输出,在长时间测量3457A电流档漂的情况,开机3457A和上次一样无电,背后的标 ...

看了你在隔壁论坛的帖子了,你用错了保险管,所谓“后面”指的是 3457A 的屁股输入端子,你的已经被 44491A 代替。

电源保险管是另一个玩意,不叫作后面保险管。不管哪个保险管,3457A 手册上都写有型号的,电源保险管是 313 型,输入端子才是上次和你说的 312 型。

楼主:
引用 楼主:
3457 飘的幅度远大于 6626(或者说看不出 6626 有飘)

所以恭喜了,准备入新坑吧  你需要一个电流 ...

washu 老师好,本来想买一个bz3标准电阻0.1Ω的玩,测量小电阻用,3457a表测量DIY电源电流就一个方向漂,四线电阻测量也是,不过都预热时间不足,6626电源cc模式电流读数基本不变,cv模式电压末位变化,万用表飘的可能性很大,不好处理吧。有标准电阻,怎么校对6626和3457A那个飘,很好奇,标准电阻不好淘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了你在隔壁论坛的帖子了,你用错了保险管,所谓“后面”指的是 3457A 的屁股输入端子,你的已经被 4449 ...

想看看手头下载的操作手册只到5-36,没有找到6-2表,您不划线标注确实找不到 ,手册下载不全,谢谢washu 老师细心讲解。

楼主:
引用 楼主:
...万用表飘的可能性很大,不好处理吧。有标准电阻,怎么校对6626和3457A那个飘,很好奇,标准电阻不好淘

你有 44491A,就好处理 没有其实也不是大问题,3457A 的前后输入端子也是程控的

和测 4 线电阻类似,标准电阻接入回路,44491A 的电流通道接入回路,电压通道接到标准电阻的 Sense 端子,这样就可以轮询 3457A 测到的回路电流和标准电阻上的电压,然后看看标准电阻两端的电压是跟着 3457A 测到的电流读数飘还是不跟着飘,和 6626 一样稳如狗

3457A(44491)可以这样测,是因为离开电流测试功能后,电流端子在内部是短路的,不影响被测回路;通过切换前后输入或切换 44491A 复用器,也保证了回路电流在测试端子上产生的压降不影响测试标准电阻上的电压,所以这个测试,用别的表要两台,用 3457A 只需要一台

楼主:
标准电阻和 3457A 一样,本坛、隔壁论坛时常蹲点吧,每个月都会有出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有 44491A,就好处理  没有其实也不是大问题,3457A 的前后输入端子也是程控的

和测 4 线 ...

奥,知道了3457A+6626+标准电阻用伏安法4 线测量标准电阻电流和电压,谢谢washu 老师,2357A电流和电压测量是相互独立,标准电阻阻值恒定电流恒流,电压也就恒压,对比电流和电压变化情况来判断电流档是否飘。

楼主:
引用 楼主:
标准电阻和 3457A 一样,本坛、隔壁论坛时常蹲点吧,每个月都会有出

谢谢washu老师,论坛看了过去了一波,零卖的不多,价格回归理性。

楼主:
      网上搜视频,在背面有六颗螺丝拧开,打开上盖。就打开了,内部挺干净,电源旁边有一颗电容外观也不错。后端输入保险管在里面藏,可以看到。
      昨天到手t0.1A保险管,有两个圈符号,其它标识无,不放心简单进行熔断测试,0.1a开始,每段增加0.005a,到0.17熔断,每段时间比较短,不知道这样测量对不对。

楼主:
微软的2017vb只有30天使用期 怎么办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有 44491A,就好处理  没有其实也不是大问题,3457A 的前后输入端子也是程控的

和测 4 线 ...

washu老师好,您看看测量结果3457A 表情况如何。
      昨天使用1Ω标准电阻+6626电源+3457A表进行电阻的电压电流测量,用3457A 的后输入端子44491A,0通道测量电压8通道测量电流,电脑vb控制测量还在摸索中,用手动进行转换和统计测量 ,6626电源设置为0.2a恒流,测量中读数均为0.19998a,电压档量程300mv,电流档量程300ma和1a本来想电压电流交替测量,发现电压电流交替测量6626电源电流不变但是电压变化较大,电压档测量6626显示电压0.29**v,300ma电流档测量6626显示电压0.60**v,,1a电流档测量6626显示电压0.410*v,因此就改为分段(大概30分钟内每10分钟一次读数并做一次统计测量)分别进行电压或电流测量。
     电压测量断续3小时初始读数200.0777mv,结束读数200.0784mv,100个数理统计测量偏差σ1.977E-7,最小200.0773mv,最大200.0785mv。
电流测量断续2小时其中300ma档初始读数200.0888ma,结束读数200.1112ma,也是最小和最大读数,两次100个数理统计测量偏差σ1.5971E-7和σ1.59131E-7,剔除起始和最末读数,最小200.106ma,最大2001095ma,波动上升。电流测量1a档读数比较稳定三次读数均是0.200317a,100个数理统计测量偏差σ1.521E-6,可能是档位不合理偏大?1a和300ma档电流测量200.10**和0.200317差0.2ma。
    通过这次测量体会1.标准电阻接线柱连接稳定,过去测量鳄鱼夹夹电阻脚线,连接线碰着了读数就有变化,电流电压测量比较稳定,数理统计测量值也比较小。2.6626电源电流和3457a电压读数都比较稳定,昨天忘记把我的土电源也测量电流的稳定性如何,6626电源电压显示偏差比较大。3.3457a电压档和1a电流档比较稳定,0.3a电流档有些飘,测量稳定开始是半小时读数是25°,一小时后读数26.5°

补充内容 (2018-10-8 15:34):
测量稳定开始是半小时温度读数是25°,一小时后温度读数26.5°

补充内容 (2018-10-8 15:40):
用两个 电压电流测量数理统计平均值相除电阻=0.9984888Ω,

补充内容 (2018-10-8 15:41):
用两个 电压电流测量数理统计平均值相除电阻=0.99984888Ω,少一个9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压测量断续3小时初始读数200.0777mv,结束读数200.0784mv,100个数理统计测量偏差σ1.977E-7,最小200.0773mv,最大200.0785mv。
     电流测量断续2小时其中300ma档初始读数200.0888ma,结束读数200.1112ma,也是最小和最大读数,两次100个数理统计测量偏差σ1.5971E-7和σ1.59131E-7,剔除起始和最末读数,最小200.106ma,最大2001095ma,波动上升

果然这台 3457A 的 0.3A 档布星 看来

1、以后你得用 1Ω 标准电阻来测电流

2、把 3457A 表内那个糟糕的 1Ω 换一个好的上去

楼主:
引用 楼主:
果然这台 3457A 的 0.3A 档布星  看来

1、以后你得用 1Ω 标准电阻来测电流

washu老师好, 是3457A0.3A 档不行,谢天谢地,还有处理办法,  3457A 表内那个 1Ω 电阻在什么地方呀,换一个什么样的电阻合适呀 。我能打开了,保险管没敢换,这回一块咬着牙都换了 。如果1Ω 电阻更换好,300ma和300mv,这两个档精确度一样还是电压档更好 ,我还是关心伏安法测量小电阻这事  ,3457a表和6626电源基本没有大问题高兴 。我看有帖子介绍34401A内部有一块屏蔽(记不清楚了)拆开影响表精度等,不知道3457a表有没有这方面需要注意的地方,如果0.3A 档修好,在测量预热时间可否压缩,2小时太长了昨天4点多开机到晚上9点多结束,捣鼓大半天。
是下面的电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washu老师好, 是3457A0.3A 档不行,谢天谢地,还有处理办法,  3457A 表内那个 1Ω 电阻在什么地方 ...

看手册阿,R402

位置在这里

对应实物,就是这个 1Ω 啦

另外你的 R114 咋回事,是这个?坏了还是咋的?

楼主:
washu 老师好,5172-p 1Ω1%黑色电阻,照片中找了半天,这个电阻某宝看了用那种替代合适呀,不好找。
R114 是我在网上搜的3457A麽机的文章全是英文中的照片猜以为是这个电阻。

楼主:
引用 楼主:
washu 老师好,5172-p 1Ω1%黑色电阻,照片中找了半天,这个电阻某宝看了用那种替代合适呀,不好找。
R ...

从你给的数据看来,3457A (0.3A 档测 0.2A)漂移超过 0.01%,而标准电阻上的电压漂移仅 3.5ppm 不到 --- 考虑到 0.2A 在 1Ω 电阻上功耗仅 0.04 瓦,标准电阻自身温飘可以忽略,这个漂移几乎就是 6626 的漂移(一个电源才飘 3.5ppm 也够牛了),假设 3457A 电压档没飘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你需要一个 0.04 瓦功耗下温飘和 BZ3 看齐的 1Ω,这个要求其实也不高,因为 BZ3 是锰铜电阻,温飘蛮大的。你可以选 5ppm 甚至更低的合金电阻,不过我奇怪的是 3457A 原装的 1Ω 有那么烂么 根据手册,R401、402 指标是 50ppm 的 TCR,假设你这个到顶(50ppm)了,那么 2 摄氏度的温度就能飘 0.01% 没错(发热有那么大吗)...难道你需要至少二十分之一 TCR 的电阻么

算了吧,还是 5ppm 吧,便宜一些,比较优秀的选择有

EE1/10、5ppm【我觉得原装的是不是和这个规格相当阿】,RJ711 5ppm(711 电阻厂生产),精度要求不高,原装货也不过 1% 精度而已。这样的电阻(1%,5ppm TCR 的 RJ711)大概价格几十块钱一个,差不多半个 BZ3

如果觉得不够,只能考虑进口货了,Vishay 有 2ppm 甚至 1ppm(更低都有)的金属箔电阻,价格比较那啥(软妹币换美刀)

btw. 假货宝有拆鸡的 1R0 金属箔,指标 15ppm,我觉得你可以试一试,好像 3 软妹一个,反正你有 BZ3,还有 6626,有条件测试是否靠谱

楼主:
引用 楼主:
从你给的数据看来,3457A (0.3A 档测 0.2A)漂移超过 0.01%,而标准电阻上的电压漂移仅 3.5ppm 不到 --- ...

      谢谢washu老师这么详细的回复,上午我搜相关信息充电学习, 还得向您请教几个问题:
      1.您说的1R0 金属箔,指标 15ppm,我也看到了,用1R0 金属箔串联BZ3接6626设置0.2a+3457A分别测量1R0 金属箔和 BZ3的电压,电阻温漂测量条件怎么设置,下午1点预热3点开始测量(记录测量室内温度最高)到晚上6点(室内温度下降2-4°)?
      2.同店看到Vishay ae tcc 1R0 金属箔,指标 5ppm, 10 软妹一个如何?引脚间距3.81mm或者5.08mm 少量3MM间距,看照片二手的电阻引脚15ppm的很短更换焊接长度够吧。
     3.关于台表测量误差,根据买家资料(手册看了没弄准)
        3457A   直流电压        303.0000 mV ,   0.0025% + 39 /90天(手册auto   zero  on(翻译为归零迷糊了)   0.0005+3(13))
                    直流电流        303.0000 mA ,   0.07% + 204 /90天
       34401A直流电压           100m V             0.0050(读数的%)+ 0.0035(满度的%)
34401A的读数误差例如读数80mv其误差=80*0.0050/100+100*0.0035/100=±0.0075m V, 3457A在303.0000 mV 测量80mv误差怎么算呀。
电阻1Ω0.01%5PPM/℃,电阻误差=±(1*0.01%)±1*5PPM/℃*Δt,万用表测量误差搜相关信息,固有误差:读数误差和满度误差,相对误差,万用表应该还有所在环境温度变化和随时间元器件老化产生的误差,头大
     从上面数据  3457A   直流电压303.0000 mV  档误差比 直流电流        303.0000 mA 档误差小一个量级, 3457A   直流电压303.0000 mV  档误差比 34401A直流电压100m V档貌似误差小(39 /90天不知道怎么计算)
     4. 3457A  在拆卸过程需要注意事项,有没有像34410A的屏蔽槽不能随意拆卸的地方,http://bbs.38hot.net/forum.php?m ... 9&fromuid=54797,小白问题多
    5.关于3457A (0.3A 档测 0.2A)漂移,需要更换R402,1R0 金属箔,指标 5ppm,为什么是R402电阻的问题
多谢指教

楼主:
washu 老师好,R114问题 是在这个网址看到的https://xdevs.com/article/hp3457a/,昨天在家没有收藏这个网站今天补充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washu老师这么详细的回复,上午我搜相关信息充电学习, 还得向您请教几个问题:
      1.您 ...

5、为何是 A2R402?

手册写有阿,8-8 页 Table 8-1 写有电流档继电器在各量程下的开关方向:

对照电路图不就明白了么?

4、就是整个模拟部分的上屏蔽罩,不过你要对这个电阻下手必须得拆 只要小心不要碰到关键器件没问题的

3、Auto Zero 是高位表普遍的一个自动零功能,它每周期都调零一次,原理可以看我的 Voltgen 帖子里有讲解,我的 Voltgen 也是 6 位半的源表,所以也用了这个自动零功能。或者参考惠普的 6 位半 3455 型万用表宣传期刊(HPJ 1977 年 2 号刊)有讲解,嗯~ o(* ̄▽ ̄*)o 我的 Voltgen 就是借(抄)鉴(袭)了这本期刊的 3455 自校准原理的

指标解读:
通常的,万用表的误差描述为 reading% + range%,前者是随着输入信号增大而增大的,通常称为增益误差,是表内放大器增益、基准产生的误差;后者则不随输入信号变化而变化,仅在当前量程固定,通常是放大器的噪声等因素产生的误差。

3457A 的 range% 描述为 count,其实是一个概念,比如当前量程为 300mV【取 1y 指标】,它有 3030990 个计数,那么 40 count 的附加误差就是 range 的 40/3030990,也就是 0.0013%,所以是一样的描述。

*从 300mV 电压档和 300mA 电流档对比看来,电流档指标烂死啦

因此,以 1y 指标来看,34401A 测量 80mV 的误差就是 0.08*0.005%+0.1*0.0035% = 4uV+3.5uV=7.5uV;3457A 测量 80mV 的误差就是 2.8uV+4uV = 6.8uV,指标略好于 34401A【+4uV 是 of count / full count * range 得到的,和 of range% 表述相当】

2、这个电阻我没发现 你私信下连接我看看,5ppm 肯定爽死啦

1、最好的方法就是模拟实际环境测量,比如把待测 1R0 丢 3457 的 R402 位置旁边再测量 要知道电阻的温度和功耗、环境是相关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5、为何是 A2R402?

手册写有阿,8-8 页 Table 8-1 写有电流档继电器在各量程下的开关方向:

      washu老师好,看8-1表和图,1a量程通过R401/0.1Ω捡流,300ma通过R402/1Ω捡流,30ma通过R402+R403/1+9Ω捡流......,43楼您提供的表还有前段电流档内阻测量对上了,还是的一段时间消化,才能理解 ,300ma一下档都飘。打开在R402更换前把R402-R405都仔细观察拍照上传给把把关。
         “3457A 的 range% 描述为 count,其实是一个概念,比如当前量程为 300mV【取 1y 指标】,它有 3030990 个计数,那么 40 count 的附加误差就是 range 的 40/3030990,也就是 0.0013%,所以是一样的描述。”今天才看明白,表读数精度和24hour/90day/1year和积分周期设置(NPLC)有关,我的老天的呀这么麻烦呀 ,这个还有两个不明白,1 .3030990 怎么算出来的请指教2.什么情况下选用24hour/90day/1year,这些指标差别和主要用途
         5ppm 连接已经私信您了,您看如何。
        我现在手头有3457a/6626/bz3电阻1Ω/0.01Ω/自制基准ad584,想在买一个100Kbz3电阻,其他阻值想买金属箔 5ppm电阻参照bz3电阻结构补上中间阻值电阻。所有标准电阻,万用表等标定花费大也非常麻烦,自己捣鼓玩,也没有必要,是否可以把手头现有的统一一个接近国家标准的自己建立一个自用标准,3457a电流测量1a档0.200317a和300ma档200.10**差0.2ma,统一一个标准,是否误差就没有这么大了

楼主:
我看到FLUKE8810A的配件机读数漂移问题,厚膜电阻中的两个电阻间漏电,http://bbs.38hot.net/forum.php?m ... 0&fromuid=54797,3457a不会有配件机那么烂但是可以借鉴

楼主:
引用 楼主:
washu老师好,看8-1表和图,1a量程通过R401/0.1Ω捡流,300ma通过R402/1Ω捡流,30ma通过R402+R403 ...

习惯写成 3030990 了,应该是 3030000

手册上写有的:

至于精度的问题,是这样的,严格说这个叫做不确定度,由 A 类不确定度【仪表自身的不稳定因素】和 B 类不确定度【仪表和公认基准的偏差】构成。在仪表给出的指标中,A 类不确定度就是 of range%(of count)部分,B 类不确定度就是 of reading% 部分。

of range%(of count)部分是和积分周期设置(NPLC)有关的,因为速度越快(NPLC 越小)噪声越大,所以仪表测试结果的不确定度越大,这是不可消除的不确定度(A 类不确定度)

of reading% 部分是仪表测量结果和公称基准的偏差,仪表商假定以无误差的公称基准校准该仪器(当然这是不可能的),由于 A 类不确定度存在导致校准后的仪器和公称基准是有偏差的(24h 指标);校准后随着仪器的使用,仪器内部器件逐渐老化,和最初的校准状态相比也产生和时间相关的偏差,因此仪器商还给出 30d、90d、180d、1y 甚至 2y 指标(不一定都给出),意即仪器从出厂校准后就不再被合格的计量体系周期校准的情况下,依时间可能产生的最大偏差。

此外,24h 指标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仪器的传递精度,通常是 24h 的 of range%(of count)指标的二分之一。比如你有一个 BZ3 10kΩ 电阻,它已经多年没有检定了,你也不知道它的真值。现在你有条件借到一个经过检定的 10kΩ 标准电阻,那么你可以用 3457A 对两个电阻进行测定的方式将这个经过检定的 10kΩ 标准电阻的阻值传递到你的 BZ3 上面,传递精度为 24h 的 of range%(of count)指标的二分之一。

至于 BZ3,小阻值 BZ3 电阻主要用来做检流不错,10k、100k 这种较大的电阻用 BZ3 并不合适,大阻值 BZ3 的稳定性并不非常好。

btw. 3457A 的 0.3A 和 1A 档对 0.2A 电流检测值差 0.2mA,这个是符合技术指标的,首先 1A 档 A 类不确定度(24h)就高达 0.5mA 你要想自己校准也行,但我不主张,因为这个校准意义不大,只是好看而已。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看到FLUKE8810A的配件机读数漂移问题,厚膜电阻中的两个电阻间漏电,http://bbs.38hot.net/forum.php?mod ...

你的 300mV 档不飘的话,那么就不是这个问题 3457A 的这些电阻在 U101 里,这个玩意要是出问题,基本上机器也就废了,和 Fluke 不同,惠普有很多这种定制件,因为惠普被那个女人拆掉之前是有自己的半导体工厂的,所以很多这种器件是自产自用的,没得换。

这个用两螺丝钉拧到底板上的金灿灿的玩意就是 U101:

楼主:
引用 楼主:
习惯写成 3030990 了,应该是 3030000

手册上写有的:

40/3030000是除以量程,知道了。看了您的讲解大致知道24hour/90day/1year指标意义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的 300mV 档不飘的话,那么就不是这个问题  3457A 的这些电阻在 U101 里,这个玩意要是出问题,基 ...

washu老师好,刚刚把屏蔽打开,看到2个内置保险管为什么多了一个?用皮囊吹吹,有点灰不多,照片电阻位置看有什么问题,明天把到单位用软件处理在补发照片,基准没有包裹保温材料,这个位置是不是需要用海绵类东西包裹。

网友D:
楼主这个3457是很新的了,接近停产时候的了。

楼主也可以加qq群讨论基准仪器开源GPIB卡相关内容,washu也在里面。

楼主:
引用 楼主:
washu老师好,刚刚把屏蔽打开,看到2个内置保险管为什么多了一个?用皮囊吹吹,有点灰不多,照片电阻位置 ...

商品仪器中的 LM399 鸡肫都是没有包裹保温材料的,因为 399 自身热阻就设计得很大(翻译:自带保温杯)

吉时利家 6 位半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3457是很新的了,接近停产时候的了。

谢谢,这么说我这个hp3457A,还比较新,卖家说是备用机,查校对次数96次, ,qq已经加,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楼主:
商品仪器中的 LM399 鸡肫都是没有包裹保温材料的,因为 399 自身热阻就设计得很大(翻译:自带保温杯):l ...

washu 老师好,这是用相机拍的,看R402-R405电阻还行,晚上灯光不好也没看不清。6626电源,我想拆开除尘,那个比较脏,上次也只是打开盖,没敢进一步拆,拆卸中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主要的地方,还有6626电源是什么做的基准。

楼主(2018-10-18):
      近段时间杂事比较多,偶尔发现有小的U插头(接电源输出)就根据bz3电阻接线柱大小做一对大U插头的电源输出线,做了一半,买了些AE、VISHAY和TY二手电阻,四线测量有的和标称值相等有的小一点点,和bz3电阻比就是小的多,稳定性低漂也就是金属箔电阻,比zb3锰铜片或康铜线电阻稳定,

电源输出线制作中

电源输出线制作中

金属箔电阻这么小

金属箔电阻这么小

pbv电阻大些

pbv电阻大些

楼主:
    O(∩_∩)O哈哈~电子负载问题自己电源设置不合理给自己挖一个坑 ,   抽出时间准备拆6626电源清理,打开机箱(轻车熟路),我看到的里面每片电路板只有一个螺丝紧固,其他都是卡子卡着,卸掉螺丝,电路板向面板方向撬动,没动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别在清理灰尘闹出别的毛病,就亏大了

楼主:
       3457a四线电阻测量,2个AE标称R20000,测量结果两个都是0.198**,2个VISHAY VSR 标称98R260,两个都是,98.27**,3个AE标称1R0000,测量结果0.998**,2个YT标称5k0000,测量结果4k9998,2个AE标称50k000,测量结果50k001,2个AE标称10k0000,测量结果9k999,2个VISHAY VSR 标称1R20000,测量结果0.996,4个VISHAY s102 标称100k00,测量结果100k002,标称10k0000,测量结果10k0002,标称1k0000,测量结果0.9999,标称100R00,测量结果99.999,3个pvb电阻,两个0.01,一个0.0015,0.00**可以测量明显区分。

楼主:
       回顾电阻测量,过去用三位半手持数字万用表对碳膜电阻金属膜电阻/康铜线电阻/电阻箱进行测量,对四线电阻测量很陌生,也没有四线电阻测量档,在当时条件,万用表只能测量1Ω以上电阻,论坛老师给出用万用表200mv电压档,通过对比方法测量被测电阻和已知电阻箱阻值的电压来计算被测电阻阻值,当时需要1a左右恒流,是自制的lm317稳压电源的极限,用万用表200mv电压档,通过对比方法测量被测电阻,测量阻值可以达到0.01Ω,电阻箱的残余电阻R0=(14±2.5)mΩ,引起小电阻测量误差比较大,原来测量R0=6.33-6.27mΩ,现在用四线电阻档测量R0=5mΩ(0.005Ω),用对比法(bz3,0R01)对比电压测量R0=6.mΩ,原来三位半表电压档测量还是比较准确 昨天bz3电阻用电压对比方法,也就是老师说的用bz3并电压表当电流表用精度高 ,对金属箔电阻,ZX98直流电阻箱电阻阻值进行测量,还用四线电阻测量档进行重复电阻测量,小电阻电压对比方法精确度高,大阻值用四线电阻测量档进行电阻测量更方便准确(没有大阻值标准电阻 )。

论坛老师的电压对比测量原理图

论坛老师的电压对比测量原理图

楼主:
小电阻测量1-0.001,需要0.1-10a,使用到4a还行,这么大电流困难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既然你已经在 PC-1500 上用过古典 BASIC 语言,那么即使到了最时髦的 VB.net(VB15),其基本语法也是没 ...

washu 老师好,这两天学习vb,终于独立制作了一个简单的应用
我看您的采集HP44491A 数据然后存入文本的程序HP3457A,人机界面是采用windows窗体结构应用程序,您说的“面向过程”, Image
您的用 44491A 的伏安法测试电阻的例程HP3457A,人机界面是采用wpf应用程序,“面向对象的写法”,这个程序相关Contec_UITest Contec 的Gpibvb.vb 和SubFunc.vb 都进行了升级修改。
我也顺便对wpf及net等基础知识也进行了简单学习了解
使用您提供的两个程序,可以自己设计使用计算机+3475a+电源+电阻,进行相关修改就可联机测量。
我在群里看到一些连续测量图,不知道使用Contec卡+计算机vb,能否实现这个功能。如果能实现,技术路线及难点,实现困难吗。要求是否高了,无知者无畏。
程序HP3457A存入文本怎么实现,是下面的HP3457A.txt文件吗,在vb,HP3457F.vb没找到相关命令
还有一个问题Visual Studio 关闭再打开比较困难,需要重启计算机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在群里看到一些连续测量图,不知道使用Contec卡+计算机vb,能否实现这个功能
程序HP3457A存入文本怎么实现,是下面的HP3457A.txt文件吗,在vb,HP3457F.vb没找到相关命令

那个图表是用 Chart 控件调用 Excel 实现的,你如果有兴趣可以自己研究 我没有实时图表的需求就不做了。

存入文本用的是文件流(IO.StreamWriter),你看看源代码有如下部分:

头部
Shared fLog As IO.StreamWriter         '声明一个负责写入的文件流对象

在 Formload 里:
fLog = IO.File.AppendText(Application.StartupPath & "\HP3457A.txt")
'这里面 Application.StartupPath 返回当前程序(镜像)所在的目录
'IO.File.AppendText 方法打开文件,并赋给 fLog(它已被声明为文件流写入对象)

然后在需要写入的地方有
fLog.WriteLine(xxxxxxx),WriteLine 方法写入一行文本

还有
fLog.Flush()

Flush 方法将写入到文件的数据更新到磁盘上(如果不使用此方法则不会实际写入磁盘)

在 Formclose 里有
fLog.Close()

Close() 方法关闭创建的文件,释放资源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个图表是用 Chart 控件调用 Excel 实现的,你如果有兴趣可以自己研究  我没有实时图表的需求就不做 ...

      谢谢washu 老师,我是瞎折腾,用电脑几十年,vb第一次做还是比较陌生,不知道怎么做,在网上找了一个初学编程每步都有做法的的实例比葫芦画葫芦弄一个最简单的从新建到完成运行的小程序,示例版本老,还得摸索,会卡壳,用了两天时间,还好弄成了。我先把简单的弄好,谢谢。

楼主:
昨天进行3457A和电源6626的开机曲线测量,6626电源串联BZ3,1Ω开机12分钟测开机3457a测量电阻电压,测量2个小时,关机电源半个小时在开机电源测量电阻电压。

hp3457A

hp3457A

hp6626

hp6626

看曲线3457a稳定需要半个小时-1小时,6626电源时间比较短15分钟-半个小时就稳定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物理连接好之后,程序上就是向 6626 发送控制指令,主要是

ISET [channel],[current]、VSET [channel ...

       washu老师好,今天回看帖子,整理记录原来测量结果和手册指标对比来判断测量精度 ,过去是看老师的判断 ,学着用手册各档的误差计算。消化理解这一段3475A的使用。
      看到6626电源部分,把电脑和6626连接,在电脑Contec GPIB 卡属性通道连接到2,在6626按addr键显示通道是2,按receive读不到电压电流数据按LCL,也没变化,3457a,可以读到数据。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到6626电源部分,把电脑和6626连接,在电脑Contec GPIB 卡属性通道连接到2,在6626按addr键显示通道是2,按receive读不到电压电流数据按LCL,也没变化,3457a,可以读到数据。

面板显示的当前通道只是本地操作的当前通道,和远程无关,所以并非面板选择当前通道远程就一定操作、读取该通道。

而且 6626 是电源,有电压和电流两个可读取值,所以也不能直接读取,不然电源不知道你要读什么

如果要读取当前输出电压的测量值(注意不是设置值,而是实际输出被电源内表头测量到的值),应先发送 VOUT? [channel] 再读取,比如读取第一通道电压表头测量值,应先发送 VOUT? 1 再读取就行了。

具体还有哪些指令、如何使用,请从 6626 使用手册(06626-90001)的 71 页开始阅读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曲线3457a稳定需要半个小时-1小时,6626电源时间比较短15分钟-半个小时就稳定了

6626 有风扇容易均温,而且电源的稳定度和表量级本来也不一样,所以正常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面板显示的当前通道只是本地操作的当前通道,和远程无关,所以并非面板选择当前通道远程就一定操作、读 ...

谢谢washu 老师,知道了,回家试试,还以为需要装6626电源驱动(瞎猜),看到您说的手册内容,比照您的提示,虽然英文还能大概理解,用中学习。

楼主:
引用 楼主:
6626 有风扇容易均温,而且电源的稳定度和表量级本来也不一样,所以正常的

奥知道了电源电流读数比表少了一位,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面板显示的当前通道只是本地操作的当前通道,和远程无关,所以并非面板选择当前通道远程就一定操作、读 ...

washu 老师好,电脑和6626连接,在电脑Contec GPIB 卡属性通道连接到2,在sed,发送 VOUT? 1 ,按receive读到电压数据了 。理解有点慢 ,谢谢耐心指教!读数的拍照虚了0.0017v。

楼主:
       在做3457A电压档不同连接的短路测量结果和预期不太一样,多次测量都有偏差,发现3457A开机1小时后在uV级还是有变化,重新用短路器连接测量了3小时的开机曲线(30mv档短路表输入),基本2个半小时稳定。

开机曲线

开机曲线
       30mv短路测量分别tbao买的短路校准器/电源线DIY的开尔文夹测量线(单根)/0.5、1.5mm2铁氟龙镀银线、0.2mm2网线单根铜线、2mm2电源线多股铜线直接压接和加插头测量。

选用的短路器

选用的短路器

通过测量有一下认识
1.3457A30mv电压档,稳定的读数在1uV级5位数,前面老师讲的“由于高位表分辨率较高,一些 3 位半、4 位半表中不显著的现象会变得“显著”,表现为末位数字“不归零”和“跳动”,这是温度导致的热电势、放大器失调和噪声(热噪声)的综合因素。”原因---通过测量实验认识更深。
2.均方差结果/短路校准器σ=117.65E-9/电源线DIY的开尔文夹测量线(单根)σ=122.27E-9/0.5平方单铁氟龙镀银线直接压接σ=124E-9,它们之间偏差都不大大也就是0.05uV左右,以后不同材料多次测量结果相近,而且受开机时间影响不大。
3.充分开机预热不同材料短路平均值比较接近v=1.22E-6左右,导线直接接入接线柱比加一个插头接入电压低0.2uV左右。
4.关于热电势,用手拿裸线压接接线柱部分裸线1分钟,表的读数上升不是很多,手拿带插头连接线1分钟读数有的12uV左右增加到5-10uV,(测量温度20°),简陋测量证明直接压接热电势比较低。插头热电势大概1uV/°。导线直接接表手拿加热没有直接手拿插头加热效率高,台表接线柱有塑料隔热,导线体积小。
5均方差和均值不在一个量级,均值比均方差大10倍,
通过这次测量对6位半台表又有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

网友E:
老式台表都比较大。占地方,,我有台7555比你这个小不少,我都嫌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式台表都比较大。占地方,,我有台7555比你这个小不少,我都嫌大。

谢谢关注,确实台表电源比较占地方,用的时候放桌子上,不用放一边麻烦点。

楼主(2018-11-18):
买了一个二手电源DF1731SD2A和DIY电源进行电流稳定性对比测量,测量台表开机预热1小时,电源预热半小时,电源串联1Ωbz3电阻,台表测量电阻电压。平均值=318.200 e-3v    σ标准差=4.986   e-6   n样本数=100,3 σ=14.958μv(μa),改接diy电源预热半小时平均值=350
72 e-3v    σ标准差=5.1529   e-6   n样本数=100,3 σ=15458μv(μa),台表电压档短路器统计均σ=117.65E-9,3 σ=0.35μv,所以台表噪音对电源误差影响小两个量级可以忽略不计。和前面对6626电源测量数据对比 200.0784mv,100个数理统计测量偏差σ1.977E-7,3 σ=0.5931μv(μa)电源精确度还是比较高的。

楼主(2018-12-27):
引用 楼主:
6626 有风扇容易均温,而且电源的稳定度和表量级本来也不一样,所以正常的

     washu 老师好,我记得您在帖子里提到3457A可以以某个电阻来测量温度,能否介绍一下怎么测量,看到您的帖子“我的电阻温度系数测试记录帖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28929”,想知道您的电阻温漂电阻阻值和温度是怎么对应测量。
     帖子里看到各种电阻温漂,大红袍电阻温漂比较差,本来还想买一些玩,看到指针表带大红袍电阻的都买很贵,O(∩_∩)O哈哈~是对过去的留恋

楼主:
引用 楼主:
washu 老师好,我记得您在帖子里提到3457A可以以某个电阻来测量温度,能否介绍一下怎么测量,看到 ...

在 3457A 手册 3-26 页“数学运算-温度测量”章节给出了测量温度的方法,
1、将 3457A 设为 30kΩ 功能量程
2、输入 MATH CTHRM

电阻值即可被转换为温度(摄氏度)。指定的热敏电阻是 Type 44007 型,你可以去 Omega 公司官网看看这个电阻有多贵 我用的是假货宝上 5 毛一个的 MF-52A503F3950 热敏电阻,精度就不要指望了。

至于电阻的温度系数测试,和测试结果同步记录的温度来自于捆在待测电阻旁的 DS18b20 数字温度传感器和我用 AVR 自编的温度采集系统,上位机(PC)在指令 3457A 采样电阻值的同时指令 AVR 给 18b20 也发出采样温度的指令,然后等表采样电阻值完毕,AVR 这边也把温度汇报给上位机,上位机将两条数据记录在一行即可。

至于大小红袍,实际上叫做 RJ(RJJ)电阻,也就是金属膜电阻,受限于国产工艺其温度系数在当年算比较低,但要和 Vishay 的 PTF 之类比那是没法比了,和金属箔比更加没法比了。注意这还是 RJ(RJJ)系列,如果只是涂了红色但不是 RJ(RJJ)的就更差啦

btw. 还有各种 RX 系列线绕电阻,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也很一般,如今比如 718 厂也能生产金属箔电阻,以及大红袍的后续 RJK 系列电阻(RJK 对标美国 RNC 电阻),这些新时代的电阻器性能比什么大红袍绿袍粗糙的线绕电阻好得多了,但不怀旧。不过,718 的金属箔,RJK 可是军品哦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 3457A 手册 3-26 页“数学运算-温度测量”章节给出了测量温度的方法,
1、将 3457A 设为 30kΩ 功 ...

      谢谢washu 老师回复,好家伙查了Type 44007 Omega 公司官网看338元, DS18b20 数字温度传感器不错,探头加板子10多元人民币,可以做一套玩,就是需要连接单片机和电脑有些困难 。我还纳闷人工读取温度数据很少,不好温度和阻值对应 原来是这样完成,单片机仿真一个流水灯就放哪了,还要继续学习呀。
      原来看电阻温度系数测试帖子关注结果没注意测量内容细节“同时对恒温槽中的被测电阻和外部环境气温中的参考电阻(VHP101 10K OHM)进行测量采集,以消除仪表本身的不确定因素”,前两组第一张图看明白了对比电阻红线基本平的直线其他是温度和阻值,测量万用表比较稳定以后的是不是把对比电阻取消了,只有两条线,应该是温度和阻值线,颜色和前面的不一样。
       718 厂也有金属箔电阻了,我前段做功放就是用的718金属膜电阻管脚比较粗,又用其他金属膜电阻细细管脚线不是很舒服。
     测量台表和电源开机曲线就是手绘的,手头有老师的vb采集软件已经具备自动测量条件了,这个可以先弄弄。

楼主:
今天用PCI-GPIB 卡,3vdc电压档输入短路10PLAC 0.5/s速度测量12小时,这次测量时间数据比较足,就是温度波动没有考虑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washu 老师回复,好家伙查了Type 44007 Omega 公司官网看338元, DS18b20 数字温度传感器不 ...

随便买个5kΩ的 NTC就行了。室温范围内大差不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 3457A 手册 3-26 页“数学运算-温度测量”章节给出了测量温度的方法,
1、将 3457A 设为 30kΩ 功 ...

washu老师画图用的娴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随便买个5kΩ的 NTC就行了。室温范围内大差不差的。

谢谢,想弄DS18b20 数字温度传感器学着测量电阻等温飘玩

楼主:
hp6626电源的开机曲线,用PCI-GPIB 卡连接电脑使用软件自动采集数据进行测量,轻松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随便买个5kΩ的 NTC就行了。室温范围内大差不差的。

随便二字也太随便了 随便找了个国产热敏电阻厂家的 MF52 手册,B 值从 3100 到 4500 都有,随便么

所以我前面给出了我的建议也是我自己用的 NTC 型号(MF52A503F3950),这个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取值,在 0 °C 时误差较大,达到 0.5 °C;在 50 °C 时误差只有 0.1°C,总之都不到 1 °C 误差;而假设用和它最接近的 3600,误差都达到 2 °C 以上了。

所以反正都是五毛一个,不如买误差最小的 3950

楼主:
引用 楼主:
随便二字也太随便了  随便找了个国产热敏电阻厂家的 MF52 手册,B 值从 3100 到 4500 都有,随便么 ; ...

新年快乐!!!
NTC 型号(MF52A503F3950),在 0 °C 时误差较大,达到 0.5 °C;在 50 °C 时误差只有 0.1°C,总之都不到 1 °C 误差,要求不高可以用这个测量温度,做温漂测量一台设备多数据测量,34547a继电器来回在温度档和电压或电阻档转换,长时间多数据测量,一天几万数字,应该还是分开分别测量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给你一个我以前采集 3457A 数据然后存入文本的小程序参考

        washu 老师好,3457a软件和电子表作图在坛友的应用指点会用了,pc通过 HP-IB(GPIB)卡连接表用3457a软件做了3v量程输入短路12小时的采集记录,比人工测量记录轻松多了,这段时间一直在看 HP3457A_Contec_UITest和3457a对比揣摩两个例程,看回帖讲解学习,关于编程还有几个问题请教,希望给与解惑:
        1.3457a的读写部分,测量功能、量程积分时间,发送命令并显示等基本理解明白,就是对下面三段真假逻辑判断,全部真或全部假等是循环还是...弄不明白。--------这个例程如何循环测量不清楚。
                 SendCmd.Enabled = True
                Receive.Enabled = True
                CheckBox1.Enabled = True
             .
            .
          Timer1.Enabled = False
        CheckBox1.Enabled = False
        CheckBox2.Enabled = False
       .
       .
       Timer1.Enabled = True
        CheckBox1.Enabled = True
        CheckBox2.Enabled = True
     2.  SendCommand("TRIG AUTO;NPLC 10;FUNC DCV,1", Val(DMMAddr1.SelectedItem))
         WriteCommand("FUNC DCI,0.1;CHAN " & cb_MUXCurrChannel.SelectedItem & "; TRIG SGL", Val(cb_DmmAddress.SelectedItem))  ,两个例程发送指令SendCommand和  WriteCommand不一样能否互换, 为什么在读写过程用Val和Cstr进行字符转换数字或数字转换字符?
    3.想以HP3457A_Contec_UITest为参照修改一个简单可以测量并写到文本文件中,开头部分
Shared fLog As IO.StreamWriter         '定义文件流
           '将打开的日志文件内容写入并关闭它
       .
       .
fLog.Flush()
        fLog.Close()
    End Sub
复制过去这三行,中间的的不需要了吧。
  这几天反复揣摩感觉有所进步,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washu 老师好,3457a软件和电子表作图在坛友的应用指点会用了,pc通过 HP-IB(GPIB)卡连接表 ...

1、3457A 和 “HP3457A_Contec_UITest” 是不同时期写的,3457A 是 09 年左右,HP3457A_Contec_UITest 是 18 年,相隔 9 年,书写风格自然有一些差异。

此外,3457A 编写的时候,我还保留了较多的 VB6 时期的书写风格,比如

Record.AppendText(Now & " HP 3457A: " & FormatNumber(CStr(dResult), 10) & vbCrLf)

该行代码中的

FormatNumber(CStr(dResult), 9)

这是一个 VB6 时代的书写风格(面向过程),而在 HP3457A_Contec_UITest 中它变为这样的:

tb_Record.AppendText("待测电阻为:" & dMeasResistance.ToString("N6") & "Ω" & vbCrLf)

也就是说这个部位变为

dMeasResistance.ToString("N6")

这是一个面向对象的写法了。

另外 FormatNumber(CStr(dResult), 9) 中的 CStr 可能不是必须的,只是我以前书写的一个习惯而已。类似的 Val() 通常也不是必须的,编译器会自动处理这些类型的转换。

2、这里并没有一般意义的“循环”,不停地读取表的数据依靠定时器(Timer 的 Tick 事件)引发,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循环,称为消息循环,但系统处理了这个循环,程序员不需要自己处理它。只需要给 Timer 设置 Interval 属性(单位是毫秒)它就会按设置值不停引发这个事件,运行里面的代码。

那些设置控件 Enable 为 T or F 是为了在读取 3457A 过程中防止控件被你误触发而屏蔽它们,以免出现岔子,基本的程序不需要这些代码,但实际上的程序这些代码是必须的,否则用户的错误操作会导致程序崩掉。

网友D:
引用 楼主:
1、3457A 和 “HP3457A_Contec_UITest” 是不同时期写的,3457A 是 09 年左右,HP3457A_Contec_UITest 是 ...

额,你的上位机现在还在继续维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额,你的上位机现在还在继续维护啊?

HP3457A_Contec_UITest 是应楼主的提问写的,实际上基于 Contec 卡的上位机程序早就不更新了 现在都用 VISA 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1、3457A 和 “HP3457A_Contec_UITest” 是不同时期写的,3457A 是 09 年左右,HP3457A_Contec_UITest 是 ...

      谢谢,3457A 和 “HP3457A_Contec_UITest” 这两个例程对我初次接触编程来说都是新的 ,循环不停地读取表的数据依靠定时器(Timer 的 Tick 事件)引发 消息循环,O(∩_∩)O哈哈~原来是这样的,明白了 SendCmd.Enabled = True的意思了Enabled 是启用意思,我对 SendCmd.Enabled这种带点后面连参数还是不熟悉,慢慢来。这两个例程正好让我对比过程编程和对象编程的不同,还是慢慢来。3457A的Timer 的 Tick 事件循环的一个循环的起终点在哪里,3457指令在说明书的位置,有时间自己慢慢看,关于触发设定TRIG HOLD和TRIG SGL,TRIG HOLD是仪表进行一次测量并在屏幕上显示结果,然后停止测量?TRIG SGL是什么意思,还有, Srlen = Len(RecvBuf)
                                                              .
                                                              Cmd(0) = 2
                                                               Cmd(1) = YrAddr
                                                               Cmd(2) = MyAddr
                                                              .
                                                              .
                                                              Cmd(0) = 2
                                                              Cmd(1) = MyAddr
                                                              Cmd(2) = DMMAddr
                                                               .
                                                              .

                                                             Srlen = Len(RecvBuf)                'A maximum value of receive data is designated.
                                                              Cmd(0) = 2                          'Number of command.
                                                            Cmd(1) = DMMAddr                     'Listener address is recquired.
                                                             Cmd(2) = MyAddr                     'Taker address is recquired.
还有这几个类似的语句前后语句比较多,没有找到是干什么的
谢谢帮助。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3457A 和 “HP3457A_Contec_UITest” 这两个例程对我初次接触编程来说都是新的 ,循环不 ...

某个 Timer 比如 Timer1 的 Tick 事件起点在这里:

Private Sub Timer1_Tick(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Timer1.Tick
。。。。。
。。。

End Sub  <--- 终点

SendCmd.Enabled = True

这里

SendCmd 是按钮控件(的一个实例),因此也继承了 Button 类的所有属性,比如 Enable 属性,它指示该实例是否响应用户交互,设置为 T 则对用户消息比如按下它做出响应,设置为 F 则不做出响应。类的某个实例.属性 = xx,这是典型的面向对象的写法。

Srlen = Len(RecvBuf)
Cmd(0) = 2
Cmd(1) = YrAddr
Cmd(2) = MyAddr

这是一个比较 VB6 时代的写法,它构造一个缓冲区给 Contec 卡的 API 接口,发送一些信息比如地址、指令等玩意给 API,这是典型的面向过程的写法。而安捷伦的 GPIB 卡,则提供了 VISA 类,所以现在我都用安捷伦的卡,使用起来就方便多了,比如它是这样用的(类似前面那个按钮的写法),比起面向过程的写法更清晰易懂:

楼主:
引用 楼主:
某个 Timer 比如 Timer1 的 Tick 事件起点在这里:

Private Sub Timer1_Tick(ByVal sender As System. ...

谢谢washu 老师,全部串起来理解,知道
        Timer1.Enabled = False
        CheckBox1.Enabled = False
        CheckBox2.Enabled = False
       .
       .
       Timer1.Enabled = True
        CheckBox1.Enabled = True
        CheckBox2.Enabled = True
的作用了,运行例程写测量数据,几个键选择框变暗变亮变暗变亮......
Select Case Meafunction.SelectedIndex
            Case 0 : Meafunc = "FUNC DCV"
.
.

用这样选择语句测量功能或积分时间,很妙,这两个测量为什么选择放在读写的后面,.....
总的来说,这两个例程都基本本理解了,我这个零基础,理解比较费劲,谢谢您的耐心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随便买个5kΩ的 NTC就行了。室温范围内大差不差的。

您好Edward 老师,换头像不认识了 ,谢谢您的支持,这两天有公干稍忙些,平常都很闲。

楼主:
引用 楼主:
1、3457A 和 “HP3457A_Contec_UITest” 是不同时期写的,3457A 是 09 年左右,HP3457A_Contec_UITest 是 ...

washu 老师好,这一段时间一直在捣鼓vb发现以下问题请教:
1.在3457A例程中窗体combobox插件换行符设置和其它的不一样,只看到
DatDelim.SelectedIndex = 1

Private Sub DatDelim_SelectedIndexChanged(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DatDelim.SelectedIndexChanged
    End Sub
换行符怎么设置,怎么用还有点糊度
还有通过这段时间琢磨用3457A例程修改到其它表用软件,基本的修改名称费了一段时间,文件名可以修改,属性名称刚刚知道修改位置,文件夹名称不好改。
2.最绕弯路的是把3457A例程窗体换为HP3457A_Contec_UITest的win格式后出现不少问题,通过查找问题对软件也熟悉一些。 以下都是移植后出现问题:
1).时间计时器 Timer1需要增加公共说明 Private WithEvents Timer1 As Timer,增加这一行后,时间器事件最后一句.CheckedChanged 问题提示:找不到该事件。
Private Sub CheckBox2_CheckedChanged(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Checkbox2.CheckedChanged

2). 下面第一行后一句.SelectedIndexChanged  问题提示:找不到该事件。和上面问题一样
Private Sub cb_Intime_SelectedIndexChanged(ByVal sender As Object, ByVal e As EventArgs) Handles cb_Intime.SelectedIndexChanged
        Select Case cb_Intime.SelectedIndex
            Case 0
                Workintime = "0.02"
            Case 1
                Workintime = "0.2"
            Case 2

                Workintime = "1"
            Case 3
                Workintime = "10"
            Case 4
                Workintime = "100"
        End Select
    End Sub
3).下面语句又多了一个Case0:问题:位于“Select Case” 与第一个“ Case”中间的语句和标签无效
    Private Sub cb_Meafunction_SelectedIndexChanged(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cb_Meafunction.SelectedIndexChanged
        Select Case cb_Meafunction.SelectedIndex
Case0:      Meafunc = "VOLT: DC"
Case1:      Meafunc = "CURR: DC"
Case2:      Meafunc = "VOLT: AC"
Case3:      Meafunc = "CURR: AC"
Case4:      Meafunc = "RES"
Case5:      Meafunc = "FRES"
        End Select
    End Sub
自己琢磨解决的是两个窗体环境发送指令命令SendCommand和WriteCommand不能互换,还有 bt_Sendcmd.IsEnabled,在老窗口是 bt_Sendcmd.Enabled。总共24个错误5个警告8个消息。
完全根据3457A例程修改没有问题用了大半天时间完成,表指令熟悉看着中文说明书捣鼓好几天才熟悉。
把3457A例程窗体换为HP3457A_Contec_UITest的win格式后出现不少问题,也就没有修改完成。根据3457A例程修改刚刚完成还没有实测。

楼主:
引用 楼主:
washu 老师好,这一段时间一直在捣鼓vb发现以下问题请教:
1.在3457A例程中窗体combobox插件换行符设 ...

换行符那个,我好像偷懒没写

下面的问题,你是直接把代码复制到新的工程里去的做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换行符那个,我好像偷懒没写

下面的问题,你是直接把代码复制到新的工程里去的做法?

奥,知道了我把他们可以删除吧,下面的是拷贝到HP3457A_Contec_UITest里面,窗体按照HP3457A的插件添加,关系都一一对应。有不少问题,比葫芦画葫芦 明天我也整理出来上传给您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换行符那个,我好像偷懒没写

下面的问题,你是直接把代码复制到新的工程里去的做法?

washu 老师好,按照 3457A例程修改,中刚刚试运行有一两处表指令小毛病修改了,就是没有生成.txt文件。您给看看问题在哪,还有里面的文件夹怎么修改 。刚刚试了测量功能选择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换行符那个,我好像偷懒没写

下面的问题,你是直接把代码复制到新的工程里去的做法?

O(∩_∩)O哈哈~不熟悉,可以生成.txt文件,在子文件夹中,找到了,测量功能选择不起作用问题也找到了,表量程不认原来的数字类型 。washu 老师能不能把Visual Studio使用调试常用方法步骤介绍一下,跨行太多比较迷茫

补充内容 (2019-1-16 11:23):
表量程尤其电流档直流最小10ma,交流电流最小1a3457A是直流最小30μa,交流电流最小30ma,指令有点复杂,一行一个指令,3457a最方便,多个指令可以分号隔开一条指令发出,方便。

楼主:
引用 楼主:
换行符那个,我好像偷懒没写

下面的问题,你是直接把代码复制到新的工程里去的做法?

把3457A例程窗体换为HP3457A_Contec_UITest的win格式后,时间计时器 和找不到该事件两个主要问题,通过通讯发表命令没问题了和无关的都屏蔽了。
   表量程尤其电流档直流最小10ma,交流电流最小1a,3457A是直流最小30μa,交流电流最小30ma,指令有点复杂,一行一个指令,3457a比较方便,多个指令可以分号隔开一条指令发出,方便。

楼主:
通过 GPIB 口实现多台仪器和计算机通讯,应该发送指令接收数据需要对应通讯地址准确就行了,如果计算机同时与GPIB 口和串口通讯怎么弄?

楼主:
通过学习HP3457A和HP3457A_Contec_UITest这两个例程,开始弄一个简单的按钮程序到简单的在例程基础上修改并使用,准备pc- GPIB-表-电源+三极管简单的三极管参数测量。

楼主:
用pc-GPIB 卡-另一型号台表进行测量设置测量和记录,

楼主:
引用 楼主:
通过 GPIB 口实现多台仪器和计算机通讯,应该发送指令接收数据需要对应通讯地址准确就行了,如果计算机同时 ...

引入一个串口控件(Winform)或串口类(WPF)即可,发给你两个例程。

这是一个 Winform 的,操作一个继电器复用器测量多路电压并同步记录来自串口的温度的程序,一个典型的 GPIB+串口的程序 使用的是串口控件。

这是一个 System.IO.Ports.SerialPort 的荔枝,将串口类实例化为 SerialPort1,设置其 PortName(端口名)、BaudRate(波特率)...等参数后打开即可,用 WriteLine() 方法从串口输出一行文字,ReadLine() 方法读取外部设备发到该串口的一行文字。

AddHandler SerialPort1.DataReceived, AddressOf SerialPort1_DataReceived

AddHandler 语句是一个 VB 的写法,表示 SerialPort1_DataReceived() 子过程和串口类的 SerialPort1 实例的 DataReceived(收到数据中断)事件关联来,当该实例打开的串口收到一块数据后,即运行 SerialPort1_DataReceived() 里的代码(以接收数据)。

Me.Invoke(New EventHandler(AddressOf ReceiveUartMsg))

EventHandler 是一个委托,因为 .net 中不可跨线程操作,串口接收数据的线程无法让程序窗体上的文本框显示出收到的字符,所以需要做一下跨线程委托的处理,如果你不需要可以不管它。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入一个串口控件(Winform)或串口类(WPF)即可,发给你两个例程。

这是一个 Winform 的,操作一 ...

谢谢washu老师,已经下载了,又有学习素材了 谢谢。
     还在熟悉HP3457A_Contec_UITest和HP3457A这两个例程,关于前面出现的几个问题应该双击控件在.vb中就出现相应代码, 就不会出现“找不到该事件”的错误了,最基本的操作给忘了。Timer1是个控件在窗体和下面消息窗之间藏着 找到了。WPF的用户控件.xaml窗体不能直接使用Timer1控件。
    现在以HP3457A已经修改用到其它表可以设置测量功能并测量记录 ,在使用中发现通讯地址不对或表关机,如果按下记录就会出现 MsgBox("Send ERR!")消息框循环弹出,关闭消息框,给出点击记录控件时间很短,来不及点击就进入下一个错误信息弹出,进入死循环,如果关闭消息框到下一次弹出消息框时间能延长就可以处理退出,看到HP3457A_Contec_UITest没有这个情况,设置boolean数据类型 true/false进行判断,正在弄看怎么移植到HP3457A中。
      在HP3457A_Contec_UITest中 DoEvents() 刷屏,在HP3457A是*.Refresh(),Record.ScrollToEnd(),textbox的滚屏在HP3457A中没有找到相应函数,需要些比较多语句才能实现。
      这段时间一直在琢磨如何修改HP3457A或HP3457A_Contec_UITest用到其他仪器测量,尤其是把HP3457A移植到HP3457A_Contec_UITest中碰了不是钉子,也是有所收获,如果拿着例程直接用,就不会这么深入了解了
     通过pc-表,进行测量确实可玩性比较多,需要多数据测量的最基本大量读数记录不需要人工录入,对测量结果判断和误差计算也方便了,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入一个串口控件(Winform)或串口类(WPF)即可,发给你两个例程。

这是一个 Winform 的,操作一 ...

“EventHandler 是一个委托,因为 .net 中不可跨线程操作,串口接收数据的线程无法让程序窗体上的文本框显示出收到的字符,所以需要做一下跨线程委托的处理,如果你不需要可以不管它。”谢谢,和在WPF的用户控件.xaml窗体使用Timer1类似吧需要委托的处理。

楼主(2019-01-27):
引用 楼主:
引入一个串口控件(Winform)或串口类(WPF)即可,发给你两个例程。

这是一个 Winform 的,操作一 ...

washu 老师好,按照您的HP3457A例程修改34401a表测量用已经完成可以使用了,现在以HP3457A例程修改用pc-GPIB -hp6626,做一个三极管静态输入输出参数测试软件,分输入输出两块,现在输出测试中,用for嵌套第一层10步10档调整电源通道1输入电流输出,第二层0-10v步进调整电源通道2输出电压,电源直接接三极管。现在电源电压电流可以按照要求分步调整,textbox文本显示正常,写文件也正常,就是label不能及时显示电流电压读数,到循环结束才显示最后一行数据。现在没招了。
    本来想把 HP3457A_Contec_UITest里面设置boolean数据类型 true/false进行判断移植到34401a,看了半天头晕就没在弄。三极管测量更简单了直接输入输出键,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电源电压电流可以按照要求分步调整,textbox文本显示正常,写文件也正常,就是label不能及时显示电流电压读数,到循环结束才显示最后一行数据。现在没招了。

Textbox 和 Label 显示的数据是相同的吗?都是在程序中实时更新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Textbox 和 Label 显示的数据是相同的吗?都是在程序中实时更新的?

      washu老师好,昨天实际运行Textbox是实时更新,文件写也是可以,就是 Label 只显示了数据的最后一行数据是相同的,我在办公室正在查在每个命令后面加了Sleep(200)的延时,在办公室运行现在 Label显示了,由于没有连接表,发送命令出现错误消息框,晚上在实际联机运行看看如何。
       昨天实验现在输入(电源通道1)串联一个手持数字表200μa电流档,输出(电源通道2)并联指针万用表电压档10v,输入设置10μa,电压实际表和电源读数是25μa左右,电压是0.002v,表和电源读数差几μa,可能是输出电压太低准备串联10Ω电阻看看最小电流如何.输出电压和设置0.02读数0.0189偏差5.5%
  2019/1/27 10:40:21 Ib:Vbe:Ic:Vce 0.0000200000 0.0021000000 -0.0000050000 0.0189000000

楼主:
输出曲线测量程序:
'输出曲线测量设定
        Private Sub bt_output_Click(sender As Object, e As EventArgs) Handles bt_output.Click
        Dim Ibcurrent As String
        Dim VbeVoltage As String
        Dim Iccurrent As String
        Dim VceVoltage As String
        Dim Ib As String
        Dim Vce As String

        SendCommand("ISET 1," & Initial & ";VSET 1,1;ISET 2,0.5 ;VSET 2,0.02", 2)
        SendCommand("OUT 1,1;OUT 2,1;OUT 3,0;OUT 4,0", 2)
        Sleep(200)
        For j = 1 To 10
            Ib = j * Val(Initial)
            SendCommand("ISET 1," & Ib, 2)
            Sleep(200)
            For i = 1 To Val(VceMax) Step 0.02
                Vce = i * 0.02
                SendCommand("VSET 2," & Vce, 2)
                Sleep(200)
                SendCommand("IOUT? 1", 2)
                Ibcurrent = ReadValue(2)
                Sleep(200)
                SendCommand("VOUT? 1", 2)
                VbeVoltage = ReadValue(2)
                Sleep(200)
                SendCommand("IOUT? 2", 2)
                Iccurrent = ReadValue(2)
                Sleep(200)
                SendCommand("VOUT? 2", 2)
                VceVoltage = ReadValue(2)
                Sleep(200)
                Label3.Text = FormatNumber(CStr(Ibcurrent), 7)
                Label2.Text = FormatNumber(CStr(Iccurrent), 7)
                Label11.Text = FormatNumber(CStr(VceVoltage), 7)
                Label4.Text = FormatNumber(CStr(VbeVoltage), 7)

                Record.AppendText(Now & "输出曲线测量 " & FormatNumber(CStr(Ibcurrent), 10) & " " & FormatNumber(CStr(VbeVoltage), 10) & " " & FormatNumber(CStr(Iccurrent), 10) & " " & FormatNumber(CStr(VceVoltage), 10) & vbCrLf)
                Record.ScrollToCaret()

                fLog.WriteLine(Now & " Ib:Vbe:Ic:Vce " & FormatNumber(CStr(Ibcurrent), 10) & " " & FormatNumber(CStr(VbeVoltage), 10) & " " & FormatNumber(CStr(Iccurrent), 10) & " " & FormatNumber(CStr(VceVoltage), 10))
                fLog.Flush()
                ' Sleep(500)
            Next
            fLog.WriteLine(" 输出曲线测量 Ib= " & Ib)
            fLog.Flush()
        Next
    End Sub

楼主:
引用 楼主:
Textbox 和 Label 显示的数据是相同的吗?都是在程序中实时更新的?

Label还是不显示,把延时删除了运行速度快多了,这个模块有问题运行结束死机,输入加10Ω电阻照旧,电源精度1μA,偏差这么大,需要校准?

补充内容 (2019-1-29 07:55):
在办公室把消息框屏蔽 Label 不显示数据,运行结束软件陷入死机。

补充内容 (2019-1-29 10:19):
运行结束软件陷入死机,原因查到,减少循环次数就没有这个问题,这怎么办?

楼主:
运行生成.exe文件出现错误提示:应用程序发生异常,消息框内容是:有关调用实时(JIT)调试而不是此对话框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此消息的结尾。

问题找到了关闭消息框出现的问题,把消息框关联都关了问题就没有了,显示还是老问题。结束显示最后一行

补充内容 (2019-1-29 19:02):
电源电流档误差原因也找到了,电流范围是0.5a,g改为15ma,设定10μa,读数和手持万用表读数接近12μa偏差2μa递增10μa,偏差小于1μa.

补充内容 (2019-2-1 14:38):
Label.text不显示原来例程抄不到,摸索增加Label.Refresh()控件刷新可以了。现在软件多重循环运行稳定性有问题大多遇到其它软件运行或鼠标动作造成运行死机。

网友F(2019-04-01):
这是我看过的最耐心的老师和最执着的学生!你们二位让我肃然起敬!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我看过的最耐心的老师和最执着的学生!你们二位让我肃然起敬!

      谢谢您的关注和支持,我是无事生非,感谢各位老师指教,我也注意到了。尽量网上搜搜学习。主要自己刚刚接触,空白面比较多,还有高位仪表也是刚刚接触。小城市我的朋友圈没有人玩,没处请教。说明书英文,英文极差,借助网络输入翻译,使用很不方便,很简单的设置和测量,第一次使用,很懵。

网友(2019-05-21):
一个台表居然有这么多故事,我还是不考虑了

楼主(2019-10-08):
引用 楼主:
并未超标,上下限是 ± 0.2 欧姆,不过你使用的短路装置是什么,是否可靠?

超标可重新校准 0 点,但  ...

washu 老师好,我用4个bz3串联接hp6626a恒流,在用HP3457a的 44491卡(去掉了MMCX 端子适配器,直接用网线连接),上位机分别测量每个 bz3电压并记录,采用100plc,测量转换后端卡,测量记录都有动作,出现表测量溢出现象(我的理解),
在每个选择通道测量功能和触发指令后面加Sleep(1000)也不行。
34401a,测量出现100plc和位数选择不一致出现上面的情况,选择一致就解决了。
比葫芦画瓢就遇到困难了

楼主:
HP3457a 44491卡上位机问题找到了,没有设置使用44491卡,TERM2; ,给的示例有,给忽略了。改完还没试,

楼主:
HP3457a 入手一年多终于使用上44491卡,使用上位机操作确实很方便。

网友G:
恭喜楼主,我的3457a没有44491卡,偶尔用用,前段时间使用中尾部突然砰的一声冒白烟,吓了我一跳,赶紧断电,后检查发现是变压器旁边的电源输入滤波插座冒烟,估计是里面的电容寿命到了,喷出来了不少黑色液体,再次通电发现还能正常使用,为了安全起见就从网上淘了个二手进口拆机的,换了上去,不知道这样对这表的精度有没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恭喜楼主,我的3457a没有44491卡,偶尔用用,前段时间使用中尾部突然砰的一声冒白烟,吓了我一跳,赶紧断电 ...

谢谢,仪器年代久了电解电容容易出问题,看帖子论坛高手他们到手就把电解电容给换掉,我的动手能力差用着说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恭喜楼主,我的3457a没有44491卡,偶尔用用,前段时间使用中尾部突然砰的一声冒白烟,吓了我一跳,赶紧断电 ...

没有影响,大多数人的 3457、3458 都得要换这个破烂玩意。

不过你们烧这个插座,漏保不跳闸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有影响,大多数人的 3457、3458 都得要换这个破烂玩意。

不过你们烧这个插座,漏保不跳闸吗?

我的漏保没跳,我的理解:年代久远,只是电容耐压值下降,击穿漏液,不存在漏电或短路,所以没跳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漏保没跳,我的理解:年代久远,只是电容耐压值下降,击穿漏液,不存在漏电或短路,所以没跳

运气真好,我这里 3458 和 7081 滤波插座烧了之后内部 Y 电容明显漏电

网友H(2020-06-30):
对楼主pdshyh和washu老师表示感谢和赞同,当我看到这整个16页的交流前我也买了这个HP3457A,没想到这么复杂,路漫漫其修远兮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楼主pdshyh和washu老师表示感谢和赞同,当我看到这整个16页的交流前我也买了这个HP3457A,没想到这么复杂 ...

谢谢,起步有点高了直接6位半表玩,很多不清楚不熟悉,问这问那的麻烦别人了

楼主:
hp3457A电源的滤波插座去年底也烧了,还好换了把漏液清理后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H(2020-09-06):
引用 楼主:
谢谢,起步有点高了直接6位半表玩,很多不清楚不熟悉,问这问那的麻烦别人了

哈哈,也不知道自己的表准不准,凑合测测电阻、电压,其它的功能还不会用

网友I:
HP 这类老表真是经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哈哈,也不知道自己的表准不准,凑合测测电阻、电压,其它的功能还不会用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I:
HP 这类老表真是经典啊。

是的去年让坛友老师校准了一台多年的方健AG34401a,各档位基本都在范围内印象深刻。

网友J:
HP3457,数字台表中穷人版的"劳斯莱斯”;原惠普表的指标较保守,我的HP3457经标定:其电阻档精度能达到0.002%;给出的指标是0.003%!

楼主:
引用 网友J:
HP3457,数字台表中穷人版的"劳斯莱斯”;原惠普表的指标较保守,我的HP3457经标定:其电阻档精度能达到0.00 ...

谢谢,HP3457电压档、电流档和电阻档指标和ag34401a各有千秋,电阻档实测更小,没有标准不好验证。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HP3457电压档、电流档和电阻档指标和ag34401a各有千秋,电阻档实测更小,没有标准不好验证。

HP3457A的电阻档指标比34401要高,可查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J:
HP3457A的电阻档指标比34401要高,可查看手册!

手册指标部分打印出来了看花眼了用的 HP3457A90天的指标和34401的24小时指标对比差不 ,HP3457A有30Ω档测量小电阻精度更高,我现在想用DIY1ma恒流源均方差是0.23μa,串联1Ω小电阻1mv电压用台表电压档(34401a100mv/3457A30mv)测量误差都是3μv,这样测量结果电阻精确度是多少?

网友:
apigpib1.dll 没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2、表笔线

对任何 DMM 来说,表笔线要求都差不多,3457A 电流档最大才 1A,所以对表笔线载流量要求还更 ...

washu老师,3457A简明操作手册是您写的吗?能不能发我一份?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购买台表想法有半年时间,起因是小电阻阻值测量,主要是玩,通过论坛潜水看到washu老师关于购买 ...

HP 3457A 初级操作简明手册,您有没?

网友:
引用 网友K:
washu老师,3457A简明操作手册是您写的吗?能不能发我一份?多谢!

是的

不过我本地只有文字部分,配图是发帖的时候才加上去的,所以你看不到配图了(可根据文字描述找到配图)

另,3457A 测温问题已验证,我在矿坛的一个回帖中解释了 3457A 如何测温的问题,暂时没空把它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