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哪些因素影响了DSP收音机的性能

楼主(2018-08-19):
看见论坛里的拆解贴,发现德生PL360,PL380这两款DSP收音机都是用的美国芯科公司的DSP收音芯片,型号是si4735。去淘宝上搜了一下发现这款芯片的报价普遍在20元左右,不过也有两家报价5块钱的,问了店家确实有货而且确实是5块钱一片。仔细想想也对,这款芯片或许也就该5块钱一片。后来就顺手又发现了一款型号为bk1088的国产芯片,功能上与si4735完全相同,报价大概1~2元一片。
找来两款芯片的手册来对比一下性能指标,先是si4735的。
再来bk1088的。
仔细对比了一下,发现国产的bk1088仅仅在灵敏度这一项上略强于美国芯科的si4735,而其他项的指标虽然落后si4735但差的也不是很多。后来又知道乐廷t50用的就是这款国产芯片。想想这就有意思了,乐廷t50和pl360,380根本无法比较,而看看他们主芯片的性能指标似乎差的又不是太多。那么是乐廷的烂做工(看拆机图解乐廷t50的中波磁棒小的可怜)影响了bk1088的性能发挥,还是德生榨干了si4735的潜力?本人小白懂的不多,所以请大家讨论一下究竟是哪些因素(包括芯片的各种指标参数,pcb布板,整体做工)影响了DSP收音机的性能呢。

网友:
中波天线输入回路很重要的,再好的电路,没有一根长磁棒,白搭

网友:
外围元器件选择,PCB,做工,电源供电,MCU及LCD的电磁干扰,控制软件,等等都对最终性能有影响,特别是对接收弱信号。
德生、得劲都是经济动物,性价比比爱好者算得更清楚

网友:
从最近的1108 NXP和以往芯科DSP的表现,弱信号下调幅的性能和二变还是有差距的,低中频方案dsp的性能能似乎差不多了,再提升也难了,调频是很成功,调幅还是不大令人满意

从Pl365来看,dsp的单边带表现突出,清晰度很好, 但稍弱信号下同步检波就差多了(PL880隐含的功能), 虽然干扰去掉一点点,但带来更多的爆裂声,完全不可用,还不如不开,难怪厂家介绍功能时不提有同步检波。

单边带对dsp来说也许就是设计个性能好点的窄带滤波就可以,比硬件实现更方便

网友:
其实厂家的线路板选择就不太适用 板材绝缘电阻不均匀 导致效果差一些

网友A:
芯片指标都差不多,但这应该是理想情况下的指标,能否达到指标与电路板的设计和元件的使用有比较重要的关系,杂牌机的设计和元件使用肯定比不上比较专业的德生德劲。

网友:
DSP收音机就用过DL39,可能心理还是有种怀疑和排斥,这机子调频很好,比模拟机灵敏度高许多,中短波很差,尤其弱台,一旦消失,基本不会回来了,中波灵敏度极差,和直放式收音机差不多

网友B:
CPU以及显示控制部分的电磁兼容性设计,是影响DSP收音机灵敏度的一大主要因素。

这个现象很容易观察到,手头有几台唱戏机,都是带FM收音的,并且都是DSP的,操作发现,当屏幕亮起时,FM广播几乎被噪声淹没,或者寂静无声,当选择关闭屏幕时,声音立马就变清晰了。

德生的Q3同样有这个问题,当打开LED数码显示时,FM收音总有吱吱的杂音,关掉LED数码显示后,杂音立马消除,声音变清晰。

收音机的显示控制部分,对收音的干扰,是一个几乎无法根治的顽疾,水平高的设计者,只能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和技巧来降低这种影响,但是完全消除,几乎不可能。

网友C:
dsp芯片调幅部分天线输入部分都是通带接收,没有选频回路,因此灵敏度和选择性远不如传统输入回路的收音机,但是调频部分的确很优秀,达到了实用水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sp芯片调幅部分天线输入部分都是通带接收,没有选频回路,因此灵敏度和选择性远不如传统输入回路的收音机 ...

          这点很赞同,DSP芯片做调幅接收还是建议在输入回路做带通滤波提高信噪比

网友:
引用 网友C:
dsp芯片调幅部分天线输入部分都是通带接收,没有选频回路,因此灵敏度和选择性远不如传统输入回路的收音机 ...

这种说法,没有依据。

DSP收音机,在FM波段,频率相差200khz的电台,可以轻易分开,但是传统的收音机很难。

DSP收音机的优势就在,灵敏度和选择性,尤其是在FM波段,在FM波段其灵敏度和选择性,传统电路无法比拟。

但是DSP也有弱点,其一:音质与传统电路比,DSP的声音要差一些。
                  其二:在中短波AM模式下,尤其是一些低端的DSP芯片,与传统电路比,没有明显优势,深圳市弱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dsp芯片调幅部分天线输入部分都是通带接收,没有选频回路,因此灵敏度和选择性远不如传统输入回路的收音机 ...

大部分dsp收音机am选择性也很优秀,事实上与am一样优秀。比如对NXP的,其am中频滤波器其实与fm是共用的,只不过am的带宽正好是fm1/8,靠技术手段实现的。
但没有天线选频调谐回路,其am的抗干扰能力比较差,听感上信噪比有些低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大部分dsp收音机am选择性也很优秀,事实上与am一样优秀。比如对NXP的,其am中频滤波器其实与fm是共用的, ...

AM的带宽是FM的1/8?
AM广播的带宽是10kHz左右,而FM广播的带宽是15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指标都差不多,但这应该是理想情况下的指标,能否达到指标与电路板的设计和元件的使用有比较重要的关系 ...

看来多数杂牌机还有潜力可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以及显示控制部分的电磁兼容性设计,是影响DSP收音机灵敏度的一大主要因素。

这个现象很容易观察到, ...

显示类器件都是走的数字信号,单片机也是,可能这种数字调谐的DSP机本身就是一种尴尬的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点很赞同,DSP芯片做调幅接收还是建议在输入回路做带通滤波提高信噪比

短波中波都加带通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F:
AM的带宽是FM的1/8?
AM广播的带宽是10kHz左右,而FM广播的带宽是150kHz。

不是指广播的带宽,是实际实现的am/fm滤波器(有十几至二十几组可选)带宽,是1/8的关系

网友:
都说得很好,但都没说到根上。

从理论上来说,DSP可以通过软件形成输入信号的带通滤波,而无须外加硬件滤波器。同时通过软件判断信号质量,自主确定噪声门限、带宽、调制方式、AGC控制等,并且解调信号可直接以数字方式进行功率放大处理。对于一个真DSP机器,输出信号的质量应当是大多数模拟机无法比拟的。

然而最致命的是,数字器件与模拟器件的混合组装,难以完全避免方波的宽带干扰形成的噪声本底。大多数情况下,这一本底的水平比精心设计组装的模拟机要高,这也是所有低端DSP(包括非DSP的数字调谐)机无法避免的弊端来历。一个本来调试恰当接收效果很好的模拟机,也可能因为安装了一个显示频率的数字组件而降低了极限灵敏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dsp芯片调幅部分天线输入部分都是通带接收,没有选频回路,因此灵敏度和选择性远不如传统输入回路的收音机 ...

现在二变的调幅高放一样没有调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