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个垃圾

楼主(2018-08-19):
收了垃圾,看上去好像是调电视频率的,但到底是什么,请大家看一看,说一说。、

网友A:
楼主费心把这个东东拆开拍一拍内部的照片为盼!矿坛的人喜欢【刨根看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费心把这个东东拆开拍一拍内部的照片为盼!矿坛的人喜欢【刨根看底】。

好的,不过是明天的事了。

网友B:
有线电视场强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线电视场强仪

对 是有线电视场强仪!

网友:
这个用机械高频头的不知常见不,我见过的使用电子高频头的产品较多。

网友:
有年代感

网友:
80年代装共用天线时就用上了。

网友:
我用过按键调台的,手动的没用过,是闭路电视安装时测量信号强度用的——弱了要加放大器,强力要衰减或者多带几户人家。

网友:
老设备有年代感,值得收藏!

网友:
80年代初的产品。那时无论无线与有线场强测试仪外形都差不多这样子,都是便携式,十年后有了后期的手持式。记得83年我单位建差转台时为了选址而买过一台场强仪,有一副75欧的振子天线,只是没有衰减按钮,外形与楼主展示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线电视场强仪

谢谢!你如果不说的话我还真不确定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费心把这个东东拆开拍一拍内部的照片为盼!矿坛的人喜欢【刨根看底】。

星版文绉绉,一个“脱”字 就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