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容电池最高可充到多高电压?

楼主(2018-08-19):
如图这种电容电池可充到4.5戓5V吗?型号是LR1015。

网友:
这是超级电容

网友A:
好像代替锂电池的,限定在4.2V内

网友B:
是锂电 池,1015是外形尺寸。

楼主:
是超级电容是当电池用的,充电电压为4.2V。但可充至4.5V或5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代替锂电池的,限定在4.2V内

你的意思是最高只能到4.2V,没有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锂电 池,1015是外形尺寸。

这是超级电容(也叫电容电池)。是可以把它当电池用的。

网友:
也有耐压很低的,不要超压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那是超级电容,和楼主的不一样,楼主的应该叫聚能电容,一般代替待机电池

谢谢指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超级电容(也叫电容电池)。是可以把它当电池用的。

看看我的图片,你不会也说是电容吧,锂电池有这种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我的图片,你不会也说是电容吧,锂电池有这种封装的。

这不是我说的,请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是我说的,请看:

这个就是电池,只是用电容的封装方式,电容式电池嘛,说得很清楚了,电压范围多少,得看电池是什么体系的,淘宝上我也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最高只能到4.2V,没有余量?

电压不能比4.2要高,轻则电池报废坏掉,重则会爆炸,电池往往会配一个电压限制,达到最高电压就保护,否则有安全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