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卡座电源,电机一直转问题

楼主(2018-08-20):
有台卡座,开电源,电机一直转的状态,看电机好像是无电刷的,电机和控制板一体的,为什么这样设计?前面板上有个4针的线控插孔,没有线控器,不知是否和它有关?

网友:
      个人理解:卡座开机电机就转,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让系统快速进入标准带速走带,避免磁带启动时出现变调现象。这样设计的卡座一般都是档次较高的卡座,为了减小机芯抖晃,其电机转子或主导轴上的飞转质量较大,如果按下播放键再才给电机通电,整个系统由静止到进入标准速度需要一定时间,这期间就会放出变调的声音。另外,在编辑录音时,对启动速度要求更高,就更不能允许有启动延迟了。
      当然这样设计可能还会有别的考虑,我的理解也不一定对,欢迎补充、更正。

网友A:
电控机芯电机不转怎么加载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控机芯电机不转怎么加载系统

一般卡座,按播放键电机才转,加载系统,这个电机也和一般的不同。谁还有这台卡座和线控?我没有线控。

网友A:
楼主还没懂意思么
这种设计就是通电电机就转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没懂意思么
这种设计就是通电电机就转哈

我想了解为什么采用这样的设计?有何优点?因为还有许多卡座不是这样的。

网友:
有些卡座就是这样设计的,我有台先锋卡座,双卡,通电即转。

网友:
有些卡座的机械动作全部靠电机旋转力矩驱动,包括开关仓门,所以电机必须随时在旋转,我的雅佳卡座就是这样的,致于优缺点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
是索尼K71吗?

网友:
与档次无关与设计有关。

网友(2018-09-20):
这个是正常的设计!特别是直驱机型都是一开机主轴就转,就是为了快速正常出声。像雅佳的后期卡座基本上手指离开按键声音就出来了!

网友B(2019-08-21):
正纠结这个问题,是插上插头没按POWER开机键就转,还是按下了POWER开机键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纠结这个问题,是插上插头没按POWER开机键就转,还是按下了POWER开机键才转?

当然是按电源开关才转,不按开关,没电怎么会转。

网友B:
我手头的松下165卡座,没有按POWER开机键,左卡的电机也一直在转,按了开机键,转速就慢点了。请问是什么坏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头的松下165卡座,没有按POWER开机键,左卡的电机也一直在转,按了开机键,转速就慢点了。请问是什么坏 ...

那个POWER键是待机-启动键,控制电路坏,电机一直通电了,最好有图纸,慢慢查一下电机供电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