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上最筒单的电扇调速器

楼主(2018-08-20):
用了几年的电风扇坏了,买新电机时老板说好的是有轴承稍微大一点,转头不能用。我想自己用的不转头也行,买回来后发现不转头不方便,原来的转头的联接短了,用铁皮做麻烦找了一根焊雨棚用的不锈钢的焊条,绕两个圈量好距离后接上还很好用,新电机功率足风扇的风很大,就是调在最小挡风力还是大,开始想用可控硅来调速肯定好,但要破坏风扇的外观,想到一个最筒单的方法找个2u的风扇起动电容并在定时器的两端,定时器关断时2u电容就连在电扇供电电路中,此时电风扇风力就很小,特别是在三挡时风力只比摇扇子大一点相当好,关键是风扇外观还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的风扇调速器为什么总是有嗡嗡的噪声

可控硅使得交流电波形严重变形才有这种声音,要是可控硅触发不良直流成分增加还会烧掉电机。

网友(2022-07-06):
最简方法:直接220串进一个40W日光灯镇流器。

网友(2022-11-17):
定时失效了!

网友(2022-07-09):
我以前用过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手动调压器,可以调到叶片一分钟只转几十圈。

网友(2018-09-11):
引用 网友B:
楼主标题 可能是史上 不是 吏上吧

一般人看不出,语文功底好

网友:
这个"吏上"我一直没搞懂是什么意思

网友C:
此方法在30年以前的《电子报》已经有介绍。

网友:
筒单又是什么?

网友A:
可控硅的风扇调速器为什么总是有嗡嗡的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方法在30年以前的《电子报》已经有介绍。

我订的《电子报》是半月一份,时间长了记不清了可能登过吧,原来有从创刊到05年(退休后没订了)的全部资料!08年5.12都弄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订的《电子报》是半月一份,时间长了记不清了可能登过吧,原来有从创刊到05年(退休后没订了)的全部 ...

《电子报》是周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报》是周刊。

电子报
《电子报》创办于1977年6月。原名《电子仪表技术简报》,1979年划归成都市电子研究所主管主办。1980年正式更名为《电子报》,1981年由月报改为半月报(四开四版),并正式通过邮局向全国发行,从而成为国内第一份公开发行的电子技术专业报纸。1982年改为周报;1993年由原四开四版增为四开八版;1995年开始每月增加月末版;1997年再增为每期四开十六版。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子报
《电子报》创办于1977年6月。原名《电子仪表技术简报》,1979年划归成都市电子研究所主管主办。1 ...

够详细的,知根知底。

网友B:
楼主标题 可能是史上 不是 吏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的风扇调速器为什么总是有嗡嗡的噪声

可控硅调速输出的电压波形已经不是正旋波, 类似三角波, 由于电机线圈的感抗作用,会出现非常大的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够详细的,知根知底。

多谢论坛元老的加分,当年工作在映秀(5.12震中),还好认识映秀邮电局专用管理订阅报刊杂志的人,所以在第一时间订阅了电子报,到次年初把报纸加上牛皮纸封面装订好,后来出合订本后就不再装订了,5.12在都江堰市命保了,但电子书籍资料和电子元器件基本上损失完了😭😭😭但后来清点发现最不好保存的电子管一个不少😇,老电阻一个没有😭😭😭

网友:
最筒单的方法找个2u的风扇起动电容并在定时器的两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的风扇调速器为什么总是有嗡嗡的噪声

我也买了可控硅调速,低速时声音大,不好用,现在改用楼主的方法很好用!其原理就是利用电容限制电流,来降低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