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ZXD2400 V4.3维修案例速查记录帖(公益帖)

楼主(2018-08-20):
先声明,本贴仅为个人经历过维修案例记录,这款电源比较典型的案例会写在回帖里,类似于通病。生僻冷门的故障可能不会写,因为写了没啥用,出现生僻故障也说明整台机器也差不多寿命完结了,和人老百病生一个道理,赶紧换新不要费劲修了

再声明,任何技术问题都不要问我,跟帖或私信均不回复,这是公益帖不是私益帖,本人本职工作不是修机,两问三答也是几乎不可能定位故障源的,不要浪费时间

楼主:
▲分类:辅助电源损坏
▲现象:通电后无任何反应,初级450V大电容有直流电压300V
▲确诊依据:

▲维修方式:

上面两个图片元件都要换。多数情况下芯片不会死,可以先换其他元件再试机,依旧不开机就连芯片换。
购买芯片的型号最好一字不差,BP结尾的含义是支持低功耗启动,如果换了其他高功耗3844芯片,可能导致150V以下的市电压无法启动。

▲注意事项:
确保初级450V大电容电压低于10V再动手。带电拔插主板容易再次损坏辅助电源

网友:
顶楼主,买了一台放了快三月了,一直没时间下手改可调,先来学习学习

网友:
讲吧。洗耳恭听。最爱看的维修经验贴。

网友:
怎么没3有下文了

网友:
翘首以盼

网友:
公益公益公益

楼主:
不要催,有压力的,闲时不定期更新

网友:
维修好文!谢谢!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非常好的经验贴,非常感谢。

网友:
谢谢 不错 讲解详细具体 要是能收徒弟就好了 哈哈哈哈

楼主:
▲分类:移相全桥炸管
▲现象:通电后无任何反应,初级450V大电容无电压
▲确诊依据:

▲维修方式:

测量四个大管的1和3脚之间,哪个管子小于5欧就拆
再测量剩余管子的2和3脚之间,哪个短路就拆

管子与散热器粘的比较紧,最好先把三个脚的锡全部吸光,让脚脱离电路板,在管子大腿根部穿线,把管子扯离散热器

拆除损坏元件后,测量电路板四个管焊盘2和3脚之间均不短路,就可进行下一步

测量上图四个肖特基二极管(型号1N5819),阻值小于5欧就是被大管炸死了,必须原型号更换

然后买材料,大管必须使用原型号一字不差,移相全桥是谐振型工作模式,管子的结电容、体二极管反向恢复速度等参数不达标会在大负载炸管
原装移相全桥的管子型号有43NM60ND、35N60CFD、47N60CFD、65F6150这四款,如果你的管子型号不是这些,可能被人修过了,那就换四个35N60CFD试试

管子全部换完后,测量四个大管的1和3脚之间阻值都是5欧出头,四只管一致

接上原装的两个风扇和指示灯,通电试机,先亮ALM红灯,几秒后变到OUT绿灯,大管就开始工作。
如果ALM红灯长亮,可能是风扇非原装并且功率偏小,或感温头没连接,可尝试拔出XJ3跳线冒,废除掉风扇保护和感温保护,如果依旧红灯,说明其他部位有新故障,已不适用于本维修案例

无散热器情况下,运行不可超过10秒,大管发热很快,1分钟就可以热炸,只要有电压输出,就可以上散热器,装机测试了

▲杂记:

买二手拆机管子就行,建议买两组或三组管子备用,有时候原机残留的管子会有暗伤,或者新买的管子有暗伤,通电会再次炸管,就再次更换大管和检查二极管测试,如果屡炸就可能是驱动有问题,不易检修,建议报废

试机不能串联灯泡,只会导致启动失败,大功率电源要炸管你拦不住,大电容存的电足够把管子炸飞

网友:
实战维修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我有好几个开关电源模块,中兴、华为、西门子等都是大牌子的,块头很大,自己也用不到,想走废品收购站还有些可惜了,有想要的微信联系我  hljhyf731015,我原先论坛的账号hljhyf 不知道什么原因给封了,信誉很好,可能是给盗用了,找了几个群主谁也没有给我回信。

网友:
纯生手也修过一个,炸了4个管子

网友:
炸管一般驱动都有问题。

楼主:
▲分类:通病(胶水漏电)
▲现象:开机后一直亮ALM红灯不工作,或者开机后短时间内可以正常工作,过一会又变成红灯一直亮
▲确诊依据:

没有确诊依据,只是一个尝试维修手段,对于部分机器有效。主控板上有两坨和下面图片一样的褐色胶水

最早三年生产的机器(2009-2011)都有使用这种胶水来固定跳线帽,这种胶水原本是浅黄色的,时间久了就变成深褐色并且导电,影响电路正常运行。

后期生产的机器就改用白胶了,不存在这种通病了。

▲维修方式:

用尖镊子小心铲干净这些黑色胶水,再连接两个风扇试机,观察是否恢复正常,如果故障依旧无变化,那就不适用于本维修案例。

网友: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顶楼主,这样的帖子多多益善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学习了。

网友:
维修的好贴。收藏了,谢谢楼主。

网友:
感谢分享!
等待下一案

网友(2018-09-30):
这个资料很好

网友:
顶住,不要沉了。

网友:
好好好,就是太忙

网友:
中兴2400 V4.3电源保有量较大,改可调的也很多。这个贴很不错,把维修经验和方法晒出来,帮助更多坛友,赞成。

网友:
有两个电源

网友:
请高手讲一下插电无反应的检查思路

网友:
此5.1欧姆电阻爆裂或无阻值-------到底是阻值为0,还是无穷大?这个“无阻值”我一时弄不明白!请老师们解释!

楼主:
▲分类:软启动电阻烧坏
▲现象:通电无反应,或者每隔几秒钟就亮一瞬间又灭,不断循环
▲确诊依据:

▲维修方式:

图片中圈出的两个75欧5W电阻,和一个白色继电器换掉即可。

继电器有8个脚,比较难拆,可以先放一大团锡,把8个脚全部埋住连起来,用烙铁一起加热,8个脚全部同时融化才好拿下

拆继电器要先拆散热器,散热器的螺丝除了压住整流管那两颗,还有主板上一颗螺丝、一根高铜柱、四脚整流桥的螺丝都要拆掉才能拿下

▲杂记:

电阻的损坏原因通常是继电器触点损坏,导致交流输入电流全部通过水泥电阻而烧坏。
未开机之前,交流电是先经过这个电阻,给450V大电容充电并且开机的,在机器亮起的第二秒,有嗒的一声,白色继电器开始吸合,水泥电阻相当于短路,电流就全部流过继电器了,然后开始启动PFC以及后级的电路工作

补充内容 (2018-10-22 13:15):
还有小部分的可能性是主控板故障,导致继电器不吸合的,控制板比较复杂,电路因果逻辑链路很长,就没办法展开讲解了

补充内容 (2019-6-13 10:51):
市场上水泥电阻劣品很多,不耐瞬间冲击,建议买两颗同阻值的 铜脚6W线绕电阻

网友(2018-10-30):
继续。继续。

网友:
谢谢楼主。等待更新。

网友:
楼主威武,请教一下能否让待机功率小点啊,

网友(2018-11-29):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学到了很多 谢谢

网友:
经验贴,感谢分享

网友:
好贴,好人,好技术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谢谢

网友(2019-01-08):
好内容,都是我需要的

网友:
真好的师傅

网友:
好文!好文!

网友(2019-02-23):
这个帖子太好了,可惜看见晚了。有台4个大管炸了,不会修,送人了。

网友:
好帖子,感谢楼主分享经验技术!

网友:
玩中兴ZXD2400 V4.3的有福了,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技术经验!!

网友(2019-03-29):
实战贴必须顶起,造福大家,谢谢。

网友A:
改好一台后,又购了一台,放在那里快一年了,没有激情改了。 这会来学习下。

网友:
好久没来了呢。

网友:
真是好经验,留名备用

网友:
写下去,有电路图更好了。

网友(2019-04-30):
佩服楼主的技术!

网友:
好帖,中兴2400-4.3版电源维修

网友:
参观学习,绑定帮顶

网友(2019-07-19):
好帖!好人!好技术!好人品!

网友:
好!好!暂时用不上,先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21楼的经验对我来说太管用了,药到病除,一百个赞

网友:
好贴,回复一下插个眼做个记号

网友(2019-08-29):
这图片太清晰了

网友:
实战贴必须顶起,楼主威武!!!

网友:
有图标记还有分析,很清晰的判断与维修资料

网友(2019-10-22):
好贴!好帖啊!咋没下文了?

网友(2019-12-09):
你好我的中兴2400硬改的,低压炸管后,换上管子,电流不显示了,换了表头也不行,测量铺助电源14.8,芯片6脚2.8V就是接负载不显示,请教大师傅

网友:
调节电流没反应,找不出哪里问题

网友:
好帖!敬茶敬酒!期待下文!

网友:
幸福的帖子。

网友(2020-02-26):
引用 网友A:
改好一台后,又购了一台,放在那里快一年了,没有激情改了。 这会来学习下。

多少钱出吗?

网友:
好文好文

网友:
顶起来,顶起来

网友:
这个帖子好,楼主真是花了时间,先记号一下。手里有个坏了2400 4.3的放了好长时间,一直没空(其它是不知道怎么下手),~..~ ,这个就真的可以等有空时打开看看了。谢谢!

网友(2020-10-26):
很好,再回来看看更新否

网友(2021-03-16):
您可别逗俺玩啊!再晒晒经验吧?

网友:
从头到脚看 了一遍,实战好贴,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2021-10-09):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真好用上,谢谢

网友(2023-04-16):
好帖子,感谢楼主分享经验技术!.............

网友:
跨疫情大帖,被翻出来了.....

原来这是个威猛的充电器

网友(2023-07-11):
现都在用阳江的板子改可调电源,某手关注了一位师傅,改的手工相当哇塞,为楼主的无私奉献点赞。

网友(2023-09-25):
学习了。有改装60V版的故障代码及维修资料吗?

网友(2023-11-28):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我这有个2400 V4.3改可调0~230 v,本来是好的,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电压调到60V以下可以正常使用,往上调电压的话需要把电流调小才能勉强上调,但是很不稳定,一直跳到75V就亮红灯,然后呢电压下降,开久了就炸管,换了四个管重新开机还是一样的现象,调高电压上不去,然后炸管

网友(2024-01-15):
中兴2400-4.3版电源维修

网友(2024-03-14):
学习学习,正好有台不启动,继电器反复吸合修一下

网友(2024-06-05):
我的机子改过0-230V可调,炸管一次后现在换了管,电压最高只能到60多V,一直硬升压的话过一分钟左右就会再炸管,向大家求教

网友:
一口气看完了,学习下

网友(2024-09-04):
路过一定要支持!感谢楼主辛勤劳动!

网友:
请各位高手到此曝光2400故障和原厂设计缺陷、原厂垃圾零件之类,我们好换掉它,让2400可以长时间工作。比如高压国产江海450V470U这种品质不好的电容百度就发现被换了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