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 想测试线一条线在12v可以稳定使用的电流

楼主(2018-08-20):
想测试线一条线在12v可以稳定使用的电流 请问怎么测试 技术高手能提供简单可行的方法吗

网友A:
线径跟耐压没关系   找表格查查电流就行了

耐压跟绝缘层有关系

12V是低压  基本不用考虑

网友B:
如果是纯铜,1平方毫米5安培可以长期使用

网友:
一条线的低频或直流安全载流量,与该导线的材质、截面积、并行根数、绝缘材质和厚度、绝缘耐温、环境温度、环境热阻等因素都有关系。你想测试的话必须把这些因素作为测试条件事先定义清楚,否则测试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C:
同问:一条导线在不同的电压下,可承受的电流一样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问:一条导线在不同的电压下,可承受的电流一样吗?

高压输变电时,直流与交流有区别;
但单位截面积该点上也无区别。

网友:
载流量与电压无关,环境温度越高、散热条件越差,单位面积载流量越小,另外导线截面积越大,单位面积载流量越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高压输变电时,直流与交流有区别;
但单位截面积该点上也无区别。

这样问:一根1平方铜线在220电压下大概能承受7A电流,如果电压降到22V能承受多大的电流呢?最近有一个事情绕到里面了,望朋友明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样问:一根1平方铜线在220电压下大概能承受7A电流,如果电压降到22V能承受多大的电流呢?最近有一个事情绕 ...

如果其它条件不变,那就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其它条件不变,那就一样的。

感觉也是这样,前些日子给电动车铅酸换锂电,需要一点接线,电压60V电机标称1000W,算着有16个多电流,在选择用多粗的导线时有点犯迷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线有多粗?线有多长?就一条线,其他什么条件都没有怎么回答

朋友不用管线的长度等参数 需要的是测试方法和测试器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径跟耐压没关系   找表格查查电流就行了

耐压跟绝缘层有关系

朋友这么说吧 就是看看线材是否真材实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纯铜,1平方毫米5安培可以长期使用

朋友 需要测试方法 希望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