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控管如何测量

楼主(2018-08-20):
故障现象,微波炉不加热,判断是磁控管故障。换新后工作正常。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如何用万用表测量。因为换下的磁控管,管脚电阻和对地电阻都正常。此微波炉是格兰仕M24FB-610a磁控管,商业用途,使用率很高,

网友(2018-11-09):
引用 网友A:
貌似几年前有人说微波炉辐射大导致现在基本没什么人用!

我用了近18年。

网友B(2018-08-20):
据说都是那个塑料管座漏电所致,最好是用摇表测量

网友C:
磁控管 本身就是一种电子管,  除了故障性的损坏以外,还有一个不可避免的老化, 这里的老化 可以是灯丝阴极衰老,也可以是磁钢磁场下降导致的,如果地磁控管经常性的频繁短时间工作  磁控管的老化速度是非常快的,这类老化基本上都是阴极老化  ,   如果 磁控管经常性的长时间的全功率运行   这类老化大多是磁钢退磁导致的老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据说都是那个塑料管座漏电所致,最好是用摇表测量

   那个塑料管座 学名穿心电容, 用来屏蔽磁控管尾部微波泄漏的, 长时间高功率运行这个电容会发热,随即出现击穿。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是全功率工作的,而且使用率很高,饭店使用。

直接购买商用微波炉。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量量灯丝有没有和地(外壳)短路?

这个最好用250V以上摇表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控管 本身就是一种电子管,  除了故障性的损坏以外,还有一个不可避免的老化, 这里的老化 可以是灯丝阴 ...

版主,是全功率工作的,而且使用率很高,饭店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塑料管座 学名穿心电容, 用来屏蔽磁控管尾部微波泄漏的, 长时间高功率运行这个电容会 ...

版主请给介绍一款适合商用的产品,谢谢

网友E:
有修复短路色方式,网上有,买一个25元。

网友:
引用 网友C:
磁控管 本身就是一种电子管,  除了故障性的损坏以外,还有一个不可避免的老化, 这里的老化 可以是灯丝阴 ...

哦!赞!偶修换过,如版主所述,见文明白道理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塑料管座 学名穿心电容, 用来屏蔽磁控管尾部微波泄漏的, 长时间高功率运行这个电容会 ...

今天用500v摇表测量了,新管的管脚与外壳之间电阻无穷大,问题管红线接管脚,黑线接外壳,1M欧,两线对调测量是5M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修复短路色方式,网上有,买一个25元。

朋友能否介绍一下方法,想练一下手,谢谢

楼主:
这次非常感谢无烟版主和各位老师,终于明白了,这个故障的原因,

网友:
学习了!这东西不太能直接确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用500v摇表测量了,新管的管脚与外壳之间电阻无穷大,问题管红线接管脚,黑线接外壳,1M欧,两线对 ...

穿心电容闪络漏电了    穿心电容就是灯丝接口 那个白色塑料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朋友能否介绍一下方法,想练一下手,谢谢

将灯座里面的环氧树脂用手枪钻打掉,去除了断路,再用环氧树脂封固,就可以。以前管子贵的时候都是这个修理的,网上也有这个灯座可以购买,2.5元,只是加运费不合算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穿心电容闪络漏电了    穿心电容就是灯丝接口 那个白色塑料块

之前我买了好多这穿心电容,买回来才发现不知怎么样才能将原来的灯丝连到上面去,电容脚是光光滑滑的,最后用铜丝一绑了事,也没装上机试,不知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将灯座里面的环氧树脂用手枪钻打掉,去除了断路,再用环氧树脂封固,就可以。以前管子贵的时候都是这个修 ...

反正当死马医了,抽空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将灯座里面的环氧树脂用手枪钻打掉,去除了断路,再用环氧树脂封固,就可以。以前管子贵的时候都是这个修 ...

建议最好别这样做,这玩意是个穿心 电容, 你打坏了,在填充树脂 这个电容就失效了,  然后 高能微波可以从这里直接泄漏出来, 后果很危险的,  宁可直接更换个新的,都比破坏它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最好别这样做,这玩意是个穿心 电容, 你打坏了,在填充树脂 这个电容就失效了,  然后 高能微波可以 ...

谢谢提醒,学无止境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之前我买了好多这穿心电容,买回来才发现不知怎么样才能将原来的灯丝连到上面去,电容脚是光光滑滑的,最 ...

可以铰链后用焊锡焊接,

网友G:
估计只有饭店才常用,我是不会用,热出来的东西没有原来的味道。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估计只有饭店才常用,我是不会用,热出来的东西没有原来的味道。

为什么不用?微波加热的东西有毒吗?老婆给我讲她发小的老公都不准他们家使用微波炉?有啥子依据呢?

网友H:
一个微波管才几十块钱,直接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个微波管才几十块钱,直接换新的!

矿坛人的精神,有问题弄明白,有些事情应该和钱关联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磁控管 本身就是一种电子管,  除了故障性的损坏以外,还有一个不可避免的老化, 这里的老化 可以是灯丝阴 ...

对的,但通常可以用很久,除非天线击穿,因为里面就没什么电子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铰链后用焊锡焊接,

谢谢烟版指点!!

网友:
你这个是磁控管老化了,没法测,也没法修,假如磁控管哪里有击穿漏电会爆保险的。

网友(2018-11-06):
好在微波炉零件少,微波管表判断不了的,直接用代换法来解决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C:
穿心电容闪络漏电了    穿心电容就是灯丝接口 那个白色塑料块

请教版主:

       何谓闪络漏电?

网友A:
貌似几年前有人说微波炉辐射大导致现在基本没什么人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教版主:

       何谓闪络漏电?

因为某种原因,绝缘体的表面绝缘度下降  电顺着绝缘体表面放电,形成电弧,在长时间所用下电弧烧蚀形成放电沟最终 形成击穿。 这种长时间形成的击穿就叫闪络漏电

网友(2025-02-19):
引用 网友C:
磁控管 本身就是一种电子管,  除了故障性的损坏以外,还有一个不可避免的老化, 这里的老化 可以是灯丝阴 ...

磁钢退磁,高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