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保险管

楼主(2018-08-20):
在仓库里翻除了一个多年前烧掉的万用表。。通电档位显示正常。拆开发现电压和电流保险管全部烧了。。原装的是500V0.5A的,,但是手里只有500V-50KA 2A保险管。。请问矿坛里的大神们用直接用2A的保险管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表的安全系数降低了,使用时注意表的安全~

用2A保险管测量交直流电压或交直流电流时安全系数比0.5A保险管的高????

网友:
这样代换下次误测烧的就是表了,

网友:
楼主这个不要随便。

0.5A 对指针的电阻最小挡很敏感(有条件用低阻进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我的回复~

安全系数降低了。。。。有点理解不了

网友B:
2A的保险管太大了,建议还是换0.5A左右的更保险。

网友C:
我更想问的是楼主会用万用表!不知道保险丝的工作原理?

网友D:
我觉得主要是对大电流档,其他的档没什么用,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机使用0.5A的保险,流入表内的电流超过0.5A时即熔断,。是档位选择错误时保护万用表的安全的,使用2A的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A的保险管太大了,建议还是换0.5A左右的更保险。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更想问的是楼主会用万用表!不知道保险丝的工作原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主要是对大电流档,其他的档没什么用,不知道对不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