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0的电流互感器到了有空了继续折腾

楼主(2018-08-20):
今天1:2000的电流互感器到了,我有空继续折腾!今天初步用万用电桥测了它的直流电阻和电感量。厂家给出的资料是工作频率45Hz到10KHz。我有空了试一试推挽和单管功率接续器。我可以把输入绕组增加到100匝,这样我估计频响比1:1000的电流互感器要好一些把。首先电感量是以前的近9倍。直流电阻也是接近3倍。

网友:
这个更适合矿机吧?

网友:
老兄玩互感器玩出心得了

网友:
里面应该是2000圈吧,电感量156H,很大了。加绕100匝,变比就是20:1,次级接8欧,近似于3.2K:8的变压器。

网友A:
次级100匝,接8欧,约有50mA的额定电流,功率约20mW,是有些小,而且还不能通直流,加个耦合电容吧

网友:
DL-CT03C2.0微型电流互感器 5A/2.5mA 0~24A 测量与保护用2000/1---最大能达24A,最大输出就可以做到0.46W了

网友B:
测试一下漏感

网友C:
买个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一下漏感

漏感,我用100匝次级,短路后测量电流互感器两端的电感量,0.2毫亨。那个1:1000(50匝次级短路后)的是0.11毫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多少钱啊?

在马云家,买,就是邮费比本身贵!超过5倍啦!零卖不合算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次级100匝,接8欧,约有50mA的额定电流,功率约20mW,是有些小,而且还不能通直流,加个耦合电容吧

我在使用时,肯定是不能过直流的。开始也想做2P2的输出。考虑是坡莫合金,且没有间隙。也就没去考虑。只是考虑信号输入和耦合。这样是不会有直流的。输入和输出,都要通过电容的。

网友:
最有把握性,还是要给它配上合理的负载电阻,作出它的幅频特性曲线!

网友D:
用这个做耦合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这个做耦合变压器?

是的。根据厂家提供的技术资料。我再试一试,使用舒尔动铁耳机配合这种电流互感器,实验矿石收音机。我舒尔动铁耳机阻抗是9Ω,绕100匝,反射到次级阻抗为4kΩ。我再在50匝处抽头。这样又有了8KΩ。有了闲暇。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