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减速电机拆解

楼主(2018-08-20):
小型减速电机拆解
DIY&分享—GravitySha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减速电机是指减速机和电机(马达)的集成体。这种集成体通常也可称为齿轮马达或齿轮电机。动力由电机提供,利用齿轮不同的齿比输出不一样的转速。通常电机转速和齿轮输出转速比小于1。齿轮组越多,齿比越大,输出的转速越慢,但是扭矩越大。所以在很多需要低转速大扭矩的场合会有减速电机的应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次我们来拆解一个小型直流减速电机:
P01  小型直流减速电机

播放下面视频观看最直接的拆解过程:

V01  制作过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图文部分↓
一、拆解准备
1、材料工具准备
1、小型直流减速电机1个
2、螺丝刀 1把
3、够了
P02  拆解主角

二、拆解过程分享
这次拆解的小型直流减速电机输入电压5V~9V,输出端配有转速检测用的黑色码盘:
P03  小型直流减速电机

拆下码盘,可以看到这个上面有8个空格,可以计算出码盘能检测到的最小转动角度为360 / 8 = 45°:
P04  码盘

拆下减速机的三颗螺丝就可以看到里面的齿轮组:
P05  拆开螺丝

将齿轮组取下来,齿轮上面有少量的润滑脂:
P06  取出齿轮组

这个角度可以看到直流电机的输出轴和轴末端的齿轮:
P07  电机齿轮

其中红色白色的齿轮是塑料材质,余下的两个铜色齿轮是金属材质,考虑到成本是质量衡量,作为输出轴的一段需要较大的扭矩输出所以采用金属的材质保证其能长期正常运行不容易损坏:
P08  不同材质此轮

长时间运行过程中,金属齿轮摩擦产生的金属碎屑吸附在润滑剂上变成了黑色,而两个塑料上面就没有这样的现象:
P09  黑色金属碎屑

四个齿轮两两分别共用一根金属转动轴:

P10  金属转动轴
(未完,chuxu看一楼)

楼主:
拆下两颗电机固定的螺丝:
P11  取下固定螺丝

将直流电机与减速机外壳拆分开:
P12  拆下直流电机

下面是全部的拆分件:
P13  全部零件

最后来一张零件大合照:
P14  大合照

三、拆解原理分析
根据此次的拆解结构,画出大概原理图示如下图。其中0号齿轮是直流电机的输出轴直连齿轮,主输出轴和4号齿轮固定连接,副输出轴和3号齿轮固定连接。整个减速电机的转动减速传递顺序依次为:(电机)0-->1-->2-->3-->4(主输出轴)。转速检测码盘是安装带副输出轴上的,也就是说其转速为3号齿轮的转速而不直接是主输出轴的转速,因此想要得到主输出轴的转速还要将码盘的转速根据3号和4号齿轮的齿轮比计算转化得到。
P15  原理图示

四、最后有话说
这次拆解的减速电机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可以了解到减速电机的基本制造原理和构造。以后如果有机会争取拆解更加精密、高级的减速电机进一步学习和探讨。
EN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楼主:
占楼补图用

网友A:
拆个行星减速开开眼!!

网友B:
这个电机不错还带码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个行星减速开开眼!!

手头上没有这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机不错还带码盘

大多数减速直流电机都会带码盘

网友C:
厉害,拆个电机能这么细心。

楼主(2018-09-19):
引用 网友C:
厉害,拆个电机能这么细心。

谢谢!慢工出细活!

网友(2019-02-14):
不是全金属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