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运放

楼主(2018-08-20):
精密运放ad8512arm用在音频怎么样?

网友:
试试呗
紫薯布丁

网友:
用IC座换着听就知道啦,自己觉得好听就行。

网友:
精密运放一般音频上不好听,像:op07,tl072等。

网友:
指标不错,AD的东东,专门用于音频,想象着差不了。实际怎么样不知道了,只能实际装出来听。

网友:
精密运放好做伺服

网友:
精密运放一般失调电压小,速度慢,供电电压低,总的来说不适合音频用

网友:
已经提供了pdf怎么不看?这运放可不是OP07之辈能比的!

网友:
音频可以用的,应用说明里有音频,电路合适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