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大家

楼主(2018-08-21):
问问大家  我想做个电子管功放  现在手里有二十七厂出的输出变压器 是飞跃50 W扩音机上的    这个厂出的变压器效果好  还是 自己做的效果好
现在是FU7 电子管 我可以用别的管 吗  我不喜欢 FU7上面的 高压线

网友:
大言不惭!令人哑言。

网友:
输出变压器看设计,
可以用6P3P。

网友:
      这个机子上的输出变压器是推高音喇叭,面向广大人民群众广播的,频响很一般,用来做欣赏音乐的家用功放机来说不是好的选择。

      27厂的东西,不要神话它,只不过是在那个年代同行里做工质量较好而已,设计理念与技巧的运用,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用的铜线与硅钢片与那个年代同时期其他厂家用的料都差不多少,那个时候假冒伪劣没有现在这么猖獗与狡猾。

网友:
借用。。。。。。。。。80Hz以下主要是重放音乐中以低频为主的打击乐器,例如大鼓、定音鼓,还有钢琴、大提琴、大号等少数存在极低频率的乐器,这一部分如果有则好,没有对音乐欣赏的影响也不是很大。这一部分要重放好是不容易的,对器材的要求也较高。许多高级的器材,为了表现好80(或80左右)Hz以上的频段的音乐,宁愿将80(或80左右)Hz以下的频率干脆切除掉,以免重放不好,反而影响主要频段的效果。极低频20Hz为人耳听觉下限,可测试您的器材低频重放下限,低频中的25Hz、31.5Hz、40Hz、50Hz和63Hz是许多音箱的重放下限,如果您的音箱在这些频率中某处声音急剧下降,则表明这个频率就是您的音箱低频重放下限。 80-160Hz ; 在80-160Hz频段的声音主要表现音乐的厚实感,音响在这部分重放效果好的话,会感到音乐厚实、有底气。这部分表现得好的话,在80Hz以下缺乏时,甚至不会感到缺乏低音。如果表现不好,音乐会有沉闷感,甚至是有气无力。是许多低音炮音箱的重放上限,具此可判断您的低音炮音箱频率上限。300-500Hz     在300-500Hz频段的声音主要是表现人声的(唱歌、朗诵),这个频段上可以表现人声的厚度和力度,好则人声明亮、清晰,否则单薄、混浊。

网友:
自己做频响比他好很多

网友:
后排围观,楼上的大佬们不高兴了

网友:
各位大佬:“大家” 已是尊称。

网友:
不喜欢高压线,拔下来给我玩,我正好想做FU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