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这款机子的牌子和出处

楼主(2018-08-21):
最近入了台外观和收音都读错的胆机,可惜的是没有调谐面板、没有调谐旋钮、没有后背板!简单清理了下,插电开机一切正常,带有高低音调谐,声音清晰醇厚好听,此机设计大机箱,长550mm,高305mm,厚:上220mm下230mm。猫眼设计在调谐面板右侧,波段开关和调台旋钮上面,机器设计精细,制作精良,电源变压器是上海无线电二十七厂生产,输出变压器是浙江光明什么厂看不大清楚。配一高一低两只喇叭,高音是飞樂,低音是莺歌,背板指示灯3颗,两颗在背板后,一颗在背板左侧,可能是为调谐面板商标图案背光照明。调谐轴配有平衡铁,使调谐更精细稳重,此机中波采用磁棒天线,提高了接收灵敏度。波段开关为中短两波段和拾音三档开关,指针支架为白色塑料板,也是调谐面板的背光板。五个调谐轴为短柄,没有露出面板。从总体设计和收音效果看,此机优于红灯711型,类似于海燕D322.只可惜不知他的标牌和出处!我估计是哪里的地产组装机!请教下,有知道的吗?
下面请欣赏!

背面
双喇叭
正面开机图
飞乐喇叭
莺歌低音喇叭
底版元件
后面开机图
平衡铁和震荡线圈
标牌
电源变压器
输出变压器

网友A:
声达9622还是6922,忘了。

网友:
声达无疑。

网友B:
声达牌的,我有一台它的哥哥,是2个圆喇叭,调整好后,效果比红灯机差一些,虽然看着东西不少。

感觉机箱有学问,红灯是梯形结构,这货是方方正正,声波抵消了,所以效果差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声达牌的,我有一台它的哥哥,是2个圆喇叭,调整好后,效果比红灯机差一些,虽然看着东西不少。

感觉机 ...

声达牌?这牌子我还真没听过!是哪生产的呢?这机箱从侧面看也是梯形啊,上下能差一公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声达牌?这牌子我还真没听过!是哪生产的呢?这机箱从侧面看也是梯形啊,上下能差一公分呢!

好像是上海电视机厂之类的名字,背板上有厂家名字

网友:
上海电视九厂生产的声达,见过这个厂卖的飞跃功放机。另外还是请知道的朋友简绍一下上海电视九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声达9622还是6922,忘了。

查了下,应该是9622

楼主:
是的。声达9622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上海电视机厂之类的名字,背板上有厂家名字

我查到了!是上海电视九厂。(网络图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查到了!是上海电视九厂。(网络图片)

就是这个模样,印象中好像喇叭布上还有个红色的正方形标牌,写着D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模样,印象中好像喇叭布上还有个红色的正方形标牌,写着D字。

那个是9621型

网友C:
和红灯711是属于同一档次的机器。

网友D:
没有度盘,可惜了。我有一台海燕,度盘碎裂可惜那

网友E:
成色不错,够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红灯711是属于同一档次的机器。

我曾经手过几款红灯711系列,确实不错,可是711的度盘背板实在是不敢恭维!四个弹簧拉着块白色塑料薄片显得有些简易,时间长了还会变形,调谐指针也是用铁丝制成。这样的设计真是败笔!而这款机器和海燕机就讲究多了。因此还是喜欢海燕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度盘,可惜了。我有一台海燕,度盘碎裂可惜那

的确可惜!不过好像坛子里有师傅会做,不妨求助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成色不错,够靓的。

只可惜缺度盘和背板还有旋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