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法拉电容启动汽车的问题。

楼主(2018-08-21):
当汽车本身的电瓶打不着火的时候,是不是直接把法拉电容并联到电瓶上?如果是,那并联上以后法拉电容就会对电瓶放电,那不就把法拉电容的电放光了吗?那还如何启动汽车?

网友A:
请问电容里的电来自何处?还不是来自还有部分电能的电瓶。由于电瓶亏电或者老化电瓶内阻增加,无法输出启动时的大电流,此时并联法拉电容的确能改善启动能力,但有一点所并联电容容量必须足够大,自放电必须小。否则是累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电容里的电来自何处?还不是来自还有部分电能的电瓶。由于电瓶亏电或者老化电瓶内阻增加,无法输出 ...

谢谢指教,我刚刚网购6个2.7V  3000F的电容,打算试验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我刚刚网购6个2.7V  3000F的电容,打算试验一下。。

       我觉得法拉电容的用法应该是平时断开(可以开关控制) 如果车子电池因为天冷或者内阻变大 导致不能瞬间放出大电流 这个时候才应该并入法拉电容,等候电容充电完毕 (等待时间需要计算,应该不需要太久),再次启动车子,应该就可以启动了。平时如果时刻并在电池两段,虽然可以时刻给电容充电,但是由于电容的自放电比较快,就额外增加了油耗。属于浪费。也降低了电容的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法拉电容的用法应该是平时断开(可以开关控制) 如果车子电池因为天冷或者内阻变大 导致不 ...

我看了网上的说法,法拉电容并在上面可以让电流输出更游刃有余,提高点火线圈的能量,也提高音质,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开车的过程中接上去,不开车的时候不用那也可以。但是就是接线是个问题,法拉电容不耐热,发动机舱空间狭窄不好放,如果放到驾驶室里面,那接线得很长,那电压损耗就大了。

网友C:
论坛里有人加了一个二极管,好像是防止电容向电瓶放电,还是比较实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论坛里有人加了一个二极管,好像是防止电容向电瓶放电,还是比较实用的。

哈哈哈,坛子里就是卧虎藏龙。。

网友:
记得这个问题不是讨论过吗?怎么还会有人发帖讨论??

网友:
费这事干吗,在这过程中,还不知又出什么幺蛾子呢,干脆直接换电瓶来的简单实在;

网友:
记不清了,好像有安全隐患吧?

网友:
一夜之间法拉电容好像拯救了全世界……

      换个电池, 以旧换新,200出头, 折腾这个

网友:
电容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