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绕输出牛的师傅进来下,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8-08-21):
想做个6P3单端,输出想自己绕,现在有拆机Z11片,86@50铁芯,0.27和0.7的线,不知道输出牛参数,请师傅们给个建议,如果这线能用,能否给我个参数,

网友A:
  可以  。只不过 你用0.27的线,就绕不下太多匝数。
96的铁心,0.25的线,在层层垫纸时,满绕 是3000匝。 用 86X50的铁心 可以。估计0.27的线,层层垫纸,2000多匝没问题。

绕制 参考这个。

网友:
86片是否够大?我做的6P3推挽,8+7绕法用的105片。86片用3+2试一下。

网友:
EI86片绕6P3P输出牛、初级线径最好用0.23线,0.27太粗了,初级匝数太少了电感量上不去。

网友B:
做单端就够了,推挽就不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做单端就够了,推挽就不够。

不然。

首先,单端需要 抵抗 铁芯饱和,所以顺差插片加气息,为了保证提高电感量,所以就得用大铁芯;推挽是交互对插铁芯,这样 同样的线包产生的电感量至少比顺插时大了两倍。
其次,单端的功放管工作,其放大 一周的 信号,负半周靠的是 输出牛的 感应电动势与电源电压叠加 作为管子供电,而甲乙类推挽,对这个过程要求不严。
再次,推挽的静态电流比单端时,少了至少一半。
所以 不是说推挽功率大,就要求更大的铁芯。就说6P3P,单端与普通甲乙类推挽用同样大小的铁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只不过 你用0.27的线,就绕不下太多匝数。
96的铁心,0.25的线,在层层垫纸时,满绕 ...

谢谢版主,我看看,论坛有你更精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只不过 你用0.27的线,就绕不下太多匝数。
96的铁心,0.25的线,在层层垫纸时,满绕 ...

有个疑惑,初级2000砸,次级200匝,阻抗比是10,8欧负载情况下,映射初级阻抗只要10*10*8=800欧,和3500欧差很多,不知道我的理解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个疑惑,初级2000砸,次级200匝,阻抗比是10,8欧负载情况下,映射初级阻抗只要10*10*8=800欧,和3500 ...

  不明白 你这 次级 200匝 是从那来的。
我给你发的那个资料 ,初级是2048匝,次级是两个106并联。

变比是19.32     次级接8欧,反应在初级的阻抗是2986  ——这是纯理性状态。考虑到效率,初级直流电阻的影响, 次级直流电阻 。假设次级 绕组的 直流电阻是0.5欧,那么次级的实际负载就是8.5欧。 映射到初级的阻抗就是3173欧。假设效率是90%,那么初级阻抗正好是350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 你这 次级 200匝 是从那来的。
我给你发的那个资料 ,初级是2048匝,次级是两 ...

你这样解释,我恍然大悟,我以为是次级串联,其他因数我没考虑,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 你这 次级 200匝 是从那来的。
我给你发的那个资料 ,初级是2048匝,次级是两 ...

如果有4欧抽头应该就在106除1,4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然。

首先,单端需要 抵抗 铁芯饱和,所以顺差插片加气息,为了保证提高电 ...

版主,受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有4欧抽头应该就在106除1,4左右吧

  是的。 可以。

楼主:
我按这个做出来了,0.27初级2184圈,次级0.7的102并联,4欧抽头75匝,电感14H,拆机86@50Z11片,这样做有没有什么缺陷

楼主:
露感在8欧短路,电感3.7MH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按这个做出来了,0.27初级2184圈,次级0.7的102并联,4欧抽头75匝,电感14H,拆机86@50Z11片,这样做有没 ...

初级电感量太小低频下潜不够,漏感偏大耦合度变差效率降低,其他也没啥影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初级电感量太小低频下潜不够,漏感偏大耦合度变差效率降低,其他也没啥影响了

漏感一般不超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你手中现有的漆包线、绝缘纸、铁芯等材料,验算一下,在保证相关指标的前提下,线包绕出来装的进去铁芯 ...

已经装进去了还有余量

网友:
请问骨架用的是成品骨架还是自制骨架?

楼主:
成品骨架,2块几一只那个

网友E:
摘自网上的,请参考
KT66单端输出牛数据,、舌宽28的EI86型铁心(旧的)曡厚可以用到5CM以内,抗阻3.5K次级4欧8欧。初级0.23线2500T,分4层625T绕,次级8欧姆0.53线130T,4欧姆92T抽头,分3次绕夹入初级间,然后并连起来(每层都130T),铁心顺插,间隙0.2

FD422  FU7的单端牛5K舌宽28的EI86型铁心(旧的)曡厚可以用到5CM以内,抗阻5K次级4欧8欧。初级0.23线2500T,分4层625T绕,次级8欧姆0.6线100T,4欧姆71T抽头,分3次绕夹入初级间,然后并连起来,铁心顺插,间隙0.2

6P14推挽牛舌宽25.4MM  叠厚42MM,手上有0.19和0.62的线,阻抗9K:8
初级0.19线2800T,1400T抽头为B+,分4段绕,每段700T,次级8欧姆0.62双线并绕96T,4欧姆68T抽头

6P1推挽输出牛的绕制参数,铁心采用22*30  初级(10K)1500X2,0.18mm;次级4欧姆65、8欧姆93,0.64mm。
这是6P1甲类推挽功放的典型数据,因此和单端是一样的,绕法可以随意,SG抽头建议在距离B+端10%~30%之间选取。

6P1单端牛
66的片子 叠厚42MM计6P1的单端输出牛,要求次级能接4欧姆和8欧姆的喇叭。
阻抗是5K,可以用在6P14或者6V6初级用0.17线绕3300T,分成5个660T绕,次级8欧姆0.67线143T,分4层36T夹入初级,铁心顺插,间隙0.12

2A3B单端的输出牛96*40,初级0.27线2500T,分5层500T绕,,次级8欧姆1.0线140T,分4层35T夹入初级5层间,4欧姆99T抽头,铁心顺插,间隙0.12

2A3单端牛有96的Z11新片,片厚0.35。叠厚5CM。
初级0.25,次级0.86Z11用骨架初级2500T分5个500T绕,次级8欧姆148T分4层37T夹入初级,4欧姆抽头在102T处,铁心间隙0.2

300B单端牛的绕法输出阻抗3.5K/4/8欧姆,铁心用EI96,叠厚50,初级用0.27线绕2700T,分5层绕,每层540T,次级8欧姆用0.51线140T,共4个140T夹入初级然后并联起来,4欧姆在99T处抽头,也是4个头并联,注意次级4个140T的准确,不要一层141T或139T的情况出现,铁心顺插,间隙0.2

6P3P单端3。5K输出牛参数
输出牛铁心选EI960.35矽钢片,叠厚50,初级线径0.25处即线2960T,分5个592T绕,次级8欧姆0.88线168T,4欧姆120T处抽头,分4个42T夹入初级5层间,铁心间隙0.2

kT88单端输出牛Z11片,0.35厚,32*50 铁心做KT88单端输出牛,屏压380V,输出要0-4-8-16,最好5夾4绕制
初级0.29线2200T,分5层440T绕制,次级16欧姆1.0线135T,8欧姆95T处抽头,4欧姆67T处抽头,分4层夹入初级5层间,铁心间隙0.25]

EL34推挽牛96铁心,50MM厚,3。4K初级0.25线2960T,分4段740T绕制,1480中心抽头为B+,超线性抽头离B+630T处抽头,次级8欧姆用0.91线156T,4欧姆110T抽头夹入初级,4段3层结构

FU7的单端牛3。5K
32*45的铁心,初级用0.25线绕3000T,分成3个1000T绕制,次级8欧姆0.91线156T,4欧姆110T抽头,分2层夹入初级间,铁心间隙0.15

楼主:
引用 网友E:
摘自网上的,请参考
KT66单端输出牛数据,、舌宽28的EI86型铁心(旧的)曡厚可以用到5CM以内,抗阻3.5K次 ...

谢谢分享,好资料,先收藏

网友(2018-09-22):
我是进来学知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摘自网上的,请参考
KT66单端输出牛数据,、舌宽28的EI86型铁心(旧的)曡厚可以用到5CM以内,抗阻3.5K次 ...

这个资料不错,谢谢朋友!

网友:
不客气,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