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玩单片机的师傅,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8-08-21):
刚开始玩单片机,看到别人的一个电路不是太明白什么意思   有哪位师傅能给解释解释,谢谢!

我想知道图中Q2这个管子的作用是什么?图中开关位置是连接单片机的IO口,我现在临时接了一个电源仿真了一下。就是不知道这个Q2到底是干嘛的?

网友:
开关合上,Q1导通,Q2只有在Q1导通后,最右边电源上电后短时间才会导通,然后截止

看不出做什么用的

上面K1是继电器吧?

网友A:
送电2导通一下像初是复位用的。

网友B:
起上电瞬间K1导通一下的作用

网友:
感觉这电路图画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上电瞬间K1导通一下的作用

为什么要导通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送电2导通一下像初是复位用的。

感觉您说的差不多   ,好像导通一下并不能复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您说的差不多   ,好像导通一下并不能复位吧?

俺也是猜的了~~

网友C:
Q2平时不导通,在Q1导通的瞬间Q2导通,相当于短路R6,一段时间后截至,此时Q1通过R6继续导通.
说说这样做的目的:继电器闭合时的电流要大于保持的电流,继电器闭合后就不需要那么大的电流了,降低功耗.

网友D:
按图来看,设计者可能是想在上电后Q2导通,在Q1导通时能在回路中形成较大的电流使K1动作,Q1导通使Q2的G极放电而截止,电流通过R6形成维持电流,保持住K1的状态;如果在Q2不通的情况下使Q1导通,K1在电路中的电流小而不能动作;K1只能在电路中的电源上电后动作一次且一直保持动作后的状态直至Q1关闭,电源不重新上电的情况下如果K1释放后Q1再次导通将不能使K1动作

打了半天没发,发了后看有人先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图来看,设计者可能是想在上电后Q2导通,在Q1导通时能在回路中形成较大的电流使K1动作,Q1导通使Q2的G极 ...

感谢您的回复,  按您说的  如果我把Q2拆了   这个电路就不能工作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Q2平时不导通,在Q1导通的瞬间Q2导通,相当于短路R6,一段时间后截至,此时Q1通过R6继续导通.
说说这样做的目 ...

感谢感谢    本人菜鸟   看您分析的有点道理,这样做的主要目的还是降低功耗呗? 这个主要是靠Q2上面的电容是不是?上电的时候电容充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  按您说的  如果我把Q2拆了   这个电路就不能工作了吗?

按图中的连接方式来看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图中的连接方式来看是这样的

我仿真能过呀   我把Q2拆了  搞不懂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仿真能过呀   我把Q2拆了  搞不懂

你太相信仿真结果了,都说是仿真了,实际焊个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太相信仿真结果了,都说是仿真了,实际焊个就知道了

这个图纸我画的应该是没有问题吧?还需要改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仿真能过呀   我把Q2拆了  搞不懂

拆了是能仿真通过,不过器件的启动电流和工组电流仿真不出来的

网友E:
如果K1是继电器,Q2的作用应该是通电的瞬间短路100欧电阻,使K1强力吸合,K1吸合后Q2断开,K1线圈接入100欧电阻,减少K1线圈功耗。但K1这种符号画法,又不象继电器,到底是什么,搞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K1是继电器,Q2的作用应该是通电的瞬间短路100欧电阻,使K1强力吸合,K1吸合后Q2断开,K1线圈接入100欧 ...

就是继电器呀    我用NI Multisim 14.0仿真的   感兴趣可以看看这个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继电器呀    我用NI Multisim 14.0仿真的   感兴趣可以看看这个软件

这个软件我已经安装有,但没有仿真过继电器电路。如果是继电器,那么Q2就是这么个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