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6P9P寿命到头了,二米豆腐。。。

楼主(2018-08-22):
这台小机器做起来三个周了,一直在用,昨晚在家里书房听的时候,感觉声音不正常,一个声道的声音小,且有杂音,仔细观察管子,发现一只管子的内部有蓝紫色的光,左右声道管子互换,故障跟着管子走,看样子这只1960年出生的管子是寿命到头了,二米豆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气了。。。。。。。。

管子顶部的镜面还是满满的贼亮,吸气剂不起作用了?

网友B:
我有几只6P15也是里面有蓝紫色的光,但是目前使用还是正常的,您这个是为什么呢,是不是级间距离有问题了,是否可以死马当活马医,敲打敲打试试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几只6P15也是里面有蓝紫色的光,但是目前使用还是正常的,您这个是为什么呢,是不是级间距离有问题了, ...

6P15内部出现蓝紫色的光,我以前也遇到过,继续使用不了多长时间了,蓝紫色光会越来越强烈,最后是“电闪雷鸣”(管子内部放电、音箱喀拉喀拉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6P15内部出现蓝紫色的光,我以前也遇到过,继续使用不了多长时间了,蓝紫色光会越来越强烈,最后是“电闪 ...

我手里有4只新的6P15有紫光,有6只旧的就没有,这4只新的我用了两只在单端机上用了一年多了,目前还凑合。难道这紫光不是电子云吗?但是真的没有您这6P9P的紫光严重。

网友:
你看到的吸气剂膜,是在制造管子的时候,高频加热吸气剂,挥发附着在玻壳上的。在较低温度下吸附作用极其有限,你有条件的话,可以用高频加热试试。另外,这个放电是气体电离放电。

网友:
看外观还挺好的,可惜了。

网友:
造成此现象的原因之一:
由于屏极和帘栅极过载,使用中有轻度屏红,造成屏极金属释放气体,从而出现所谓“漏气”现象。6P9屏耗9W,不等同于6P15。

网友C:
轻轻问一声:6P9的推挽鸡鸡功率有多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轻轻问一声:6P9的推挽鸡鸡功率有多大?谢谢!

6P9P推挽机器估计极少有人做,也没见过相关电路,输出牛不好整,初级阻抗太高。

网友C:
俺以为你的那台鸡鸡是推挽的鸡鸡。如果单端的鸡鸡功率应该在3瓦左右吧?谢谢!

网友:
管内残气,老管子多少总有的现象,看情况图上那个只是屏极内的蓝光,不是很严重,应该还能用用,有时因为使用发热,吸气剂起作用会恢复,如果是慢性漏气,就会越来越厉害直到满泡的紫光而失效,也有比较小的可能是过耗放气或者是自激了如问题不大就先这么用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以为你的那台鸡鸡是推挽的鸡鸡。如果单端的鸡鸡功率应该在3瓦左右吧?谢谢!

该机的原帖: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多谢关注。

网友:
用蜡烛火焰烘烤吸气剂附着的玻璃,不知道能不能救活。

网友:
你们真厉害,能用那么久

网友:
用火烤一下顶部吸气剂吧,说不定有用。
用蜡烛、酒精灯、甚至煤气炉都可以的。

网友:
没必要用各种办法了,这管子本身就便宜,换了就是,难得为它费精力。

网友:
换一个便是了用不着折腾

网友:
建议楼主适当降压使用,

网友:
听说冻起来可修复。验证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