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急!新手使用GS-5A,测试ECC82板流超过标准线,ECC83无问题。

楼主(2018-08-22):
新手使用GS-5A,测试ECC82板流超过标准线,ECC83无问题。
电源校正可达到标准线,但是测试ECC82管时就超过了标准线到底最右端,而ECC83管又无问题。
目前手头只有一对ECC82管,但之前承诺明天给卖家确认,所以想向大神了解下,会不会机子存在问题?
卡片使用论坛下载卡片。

网友A:
你的电子管测试仪没有说明书?百度找找,下载说明书看看去。

网友B:
可试调整放大倍数u值电位器少许,如误差有些,但不影响使用,就可收货,如悟差太大,建议多找几只管只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试调整放大倍数u值电位器少许,如误差有些,但不影响使用,就可收货,如悟差太大,建议多找几只管只测试

谢谢大神回复,能告知下放大倍数u值电位器在哪里可以调整吗?

网友C:
互导爆表是正常的,通常是管子很新,屏流爆表互导却不大,就是有问题了,还有就是gs5a校准了没有,没有校过的误差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互导爆表是正常的,通常是管子很新,屏流爆表互导却不大,就是有问题了,还有就是gs5a校准了没有,没有校过 ...

没有校准过,本地没师傅懂这个的,以后找外地师傅校准下。那就是测下互导吗?如果互导如果不大,那就是机子有问题了?互导的话不知道该怎么测试?百度了下没找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校准过,本地没师傅懂这个的,以后找外地师傅校准下。那就是测下互导吗?如果互导如果不大,那就是机 ...

你没明白我说的话 。。。已经解释得很详细了,请仔细逐字逐句看,我是说如果互导率爆表,屏流正常,气体测试正常,管子通常是好的,如果屏流爆表,互导低或者气体测试不正常,有其一则管子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子管测试仪没有说明书?百度找找,下载说明书看看去。

支持,找说明书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子管测试仪没有说明书?百度找找,下载说明书看看去。

前面的原理实在看不懂,没有电学基础。后面的常见问题看了下有讲到跨导打表的,是一样的解决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明白我说的话 。。。已经解释得很详细了,请仔细逐字逐句看,我是说如果互导率爆表,屏流正常,气 ...

谢谢龙哥,没电学基础,我再去测测看

网友D:
1测试 和2测试的插棒不能同时插进去,测1 的时候,2不插;测2时1不插。

你有6N1吗,换6N1管和卡片测个试试。

网友E:
我用这测试仪测全新英国黄标宝马6060-12只。指针几乎都打到头或稍过。深圳买家一起要了8只全要最大值的,发货后也没说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测试 和2测试的插棒不能同时插进去,测1 的时候,2不插;测2时1不插。

你有6N1吗,换6N1管和卡片测个试 ...

嗯嗯,1和2有分开的,没同时插。后来入了一个新的管子,测试正常了。看来是原先管子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这测试仪测全新英国黄标宝马6060-12只。指针几乎都打到头或稍过。深圳买家一起要了8只全要最大值的,发 ...

哈哈哈,国内就这一款测试仪,好像对某些管子的测试标准上设计有问题。我现在是看说明书看不懂,想把机子校准下,会好很多。我从闲鱼上淘了一对管子,卖家也是用GS-5A测试的,测值比我自己机子上的要低一点,不知道哪个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