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大的静态电流正常吗?

楼主(2018-08-22):
正在维修一台春雷3pL3收录机,目前收音机部分连接好录放板后,串入电流表打开电源,静态电流竟然有70ma,电池使用四节串联,电压5.6伏。这样的静态电流正常吗?

网友:
摸摸管子有热的吗?

楼主:
网上找不到这台机器的技术指标,郁闷。正常的静态电流是多少,不清楚啊

网友:
静态电流有些高,工作电流还可以。

网友:
应该多了一个零。

网友:
静态时四节1.5V电池电压只有5.6V,如果电池是新的说明电流过大,造成压降大肯定不正常!

网友:
如果调试录放板,同时机芯通电电机转动,这个电流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楼主说只是收音机时候的静态电流 如果没记错这机是全晶体管机 功放管静态电流可能稍大点按20mA算, 其他数数多少个管子就能大概估计出正常电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对,磁带放音状态大音量功放的电流可以达到500毫安,因为这收录机的设计最大输出功率有2瓦,所以主板的 ...

谢谢指教!对录音机接触的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