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115C万用表

楼主(2018-08-22):
                 我的万用表显示缺笔画,打开用酒精檫线路板触点,导电橡胶,不起作用,导电橡胶和显示屏好像是用胶粘的,没敢拽开,不知是否用胶粘的,可以拽开用酒精檫洗吗,,谢谢。

楼主:
是用什么胶粘的。还是时间长了压的紧。

网友:
可以。但粘着稳不一定是导电橡胶的问题。见过液晶幕问题的。要小心。

网友:
时间长了压的紧,拆过很多。都没看见有胶水的。

楼主:
用酒精檫没有问题吧?

网友:
没问题的

网友(2018-12-02):
用塑料加固

网友:
我的117C也是缺画,丢一边去了

网友(2020-04-28):
可以拆开清洗,应该是接触不良

网友(2020-08-14):
如果清洗无效,那就是屏幕坏

网友:
可以,但大多数是屏幕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