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感应效果能固定下来么

楼主(2018-08-23):
近日一直在试着装单管机,按照图先在面包板上接元件。在试下面这个图时,大致调好了集电极电流,试了下,只能勉强听到电台播音声(由于本人那里接听条件不好,接了个五米多的室外天线,否则单管机什么也接听不到)。这个图似乎也没什么别的元件可调,看来声音也就这么大了,估计晚上才能好一点。但无意中,我的手在面包板上掠过时,耳机中忽然声音增大并清晰起来,于是就认真地试了下,果真,将手掌放在元件上空,耳机中声音效果相当好,增大了不少,手太近甚至会引起啸叫,声音震耳。但手一拿走就又不行了。看起来是人体感应的作用,可是,总不能一直靠这种法子吧,请问行家们,应该用什么方法模拟这种效应,调整或加上什么元件来达到同样效果呢?

网友:
这种现象应该是增加再生引起增益增加,可以加个可调的耦合电路。

网友:
请参考单管再生来复式收音机

网友:
买块猪肉吊上面

网友A:
一、集电极连接高频变压器的线段过长和太靠近单连环接的初级线圈,二、高频变压器的初次级线圈头序有误,三、另件排列参照产品机。68一1最好使用6V电源,耳机用800欧,否则动态范围小,调试范围太小,造成制作失败的假象,有些坛友装机失败,其实离挖到金子就差最后一铲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集电极连接高频变压器的线段过长和太靠近单连环接的初级线圈,二、高频变压器的初次级线圈头序有误,三 ...

谢谢,觉得很靠谱,我再试试吧。

楼主:
买的高频变压器,不是太熟悉。试着将原来插在面包板上的变压器整个换了个方向,别的线什么的都没动,效果立竿见影,声音变得很大,超过了感应时的音量,且也再没有人体感应了,圆满解决问题。感谢各位朋友帮助。

网友:
你已经打通大小周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