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在此版块...有坛友提起过这款电路

楼主(2018-08-23):
我记得在此版块...有坛友提起过这款电路,找不到这贴子了。

补充内容 (2018-8-24 14:10):
找到一贴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2

网友:
这个电路不能和OTL电路对比,因为OTL本来就是为了去掉变压器,克服变压器频率响应的问题。

网友A:
在同样的供电电压时,输出功率可以大一些,但是频响要差一些。

网友:
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个电路,这个电路在收音机里很常见

网友B:
DZL电路,可以低电压下输出大功率。
但是我仿真发现很难上下半周一致。

网友:
曹氏功放电路  记得坛里有介绍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7513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DZL电路,可以低电压下输出大功率。
但是我仿真发现很难上下半周一致。

是否有 设定的条件有差异 用的啥仿真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同样的供电电压时,输出功率可以大一些,但是频响要差一些。

好像频响还可以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像频响还可以哦!

这电路无耦合电容,导致前后级互相影响,调整工作点麻烦,维修难度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路无耦合电容,导致前后级互相影响,调整工作点麻烦,维修难度提高

这种电路调整会不会很麻烦?

楼主:
飞乐收录...也用这功放电路

楼主:
春雷收录机...也用这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