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找师傅帮维修一个电源,有偿维修 UC3843B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2018-08-2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检查一下开关管坏了(击穿、短路)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才换掉电源管理芯片的滤波电容后现在起震了,5V输出正常了.12V偏低只有11V 而且还有吱吱声 我不敢长 ...

电源的自振频率较高,人耳朵应该是听不见的。能听到说明是频率低了,负载重或者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是否输出端负荷较重?检查后级电容有无漏电。

网友:
啪的一声,估计功率管炸了,3843可能也不保了,要修的话,估计麻烦点,其实要不是多路输出,这种电源非常好修,没多少零件.但多路输出电源就需要先一路一路的排除了

网友:
没多少元件,自己在网上搜一下用3842的电路图,逐一排除,应该不难修好!

网友:
拆下开关管,接通电源,测3843的供电正常不,再测参考电压是不是正常,如正常则IC没有坏,否则只有慢慢查了,你最好先下个3843应用电路来参考下。

网友B:
找广电淘汰的机顶盒,以及以前的卫视接收机里,可以拆出一块多路电压的开关电源板。修开关电源,不知好坏是,最好串联一个白织灯,以免故障扩大。事先还要找相关的集成电路及开关管的资料、工作原理等,了解一下,相似的电路图也找一份,大致做到心中有数,才好动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广电淘汰的机顶盒,以及以前的卫视接收机里,可以拆出一块多路电压的开关电源板。修开关电源,不知好坏是 ...

广电机顶盒有几路输出,一般电压电流多大?

网友:
这电源不难修吧,我手头上没什么配件,去买又太远了.要不然就帮你修修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广电机顶盒有几路输出,一般电压电流多大?

这是我最近拆的,几路输出电压如图,具体电流多大没测过。

网友:
你到数码子家拆机版块寻找衡水家维的张 KW 师傅,技术高,经常帮助朋友维修,也是矿石的坛友。

网友:
先检查后级输出有没有短路,电容有没有鼓包 漏液,通电啪  现在前级也有烧的,检查mos管和芯片,检流电阻
可以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谢谢你了主要是我不会维修,所以想求助坛友帮忙有偿修一下

不会修还敢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谢谢你了主要是我不会维修,所以想求助坛友帮忙有偿修一下

楼主哪里,你那里有家电维修的找修家电的师傅修,如发到外地修,来回快啊费也不少了啊!

网友:
绐我吧。我在上海,可以帮你修。

网友:
3842   VCC从零升到16V以上IC启动,当VCC从高降低到8.4以下时,IC停止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电源自己百度资料也能搞好啊,我在论坛收的放电仪就是这种开关电源,自己扒资料全部修好了。

说一下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
还是慢慢修吧,时间长了你就会有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