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刻度玻璃的自制

楼主(2018-08-23):
收拾旧杂志,偶然发现收音机刻度玻璃自制的一种方法,现贡献给大家。

网友:
现在不需要怎么复杂了,直接用UV墨水画好,UV墨水有彩色的。画完,太阳下晒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有条件找齐材料的先试试

网友:
我看见别人用亚克力透明板喷绘的宣传画,正面看上去非常漂亮,完全可以做刻度板。

网友:
这个用感光蓝油可以吗

网友:
还是找十三麻子来得漂亮

网友:
类似玻璃干版的做法,彩色的就麻烦了。。。。。。。。。。。

网友A:
这篇文章前后矛盾,一开始说简单,到后面那么多步骤。也许我太笨了。其实用不着那么费劲,找一块亚克力和一张透明纸,然后电脑画完了印在透明纸上往亚克力上一粘就行了,或者画画功底好有时间的直接在背面画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篇文章前后矛盾,一开始说简单,到后面那么多步骤。也许我太笨了。其实用不着那么费劲,找一块亚克力和一 ...

这是一个好方法,简单又实用,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篇文章前后矛盾,一开始说简单,到后面那么多步骤。也许我太笨了。其实用不着那么费劲,找一块亚克力和一 ...

就是这个办法,如果想做出金字和油漆效果就用打印的模板,再加上自喷漆,电镀色都搞得出来。直接贴那种类似广告纸是最简单的。

网友:
乳胶干板其实大有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