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SONY ICF-SW7600GR音质改进方案

楼主(2018-08-23):
    ICF-SW7600GR是日本SONY公司继ICF-SW7600G之后,在2001年面向全球推出的一款中端收音机,自面世以来,因其优良的性能、出色的工艺,深受全球广播爱好者的推崇和喜爱。中国有着广大的收音机爱好者群体,7600GR有着广泛的消费群体,其出色的做工、优异的耳机输出、糟糕的外放以及争议不断的同步检波功能等等,长期以来成为爱好者们讨论的话题,尽管褒贬不一,也妨碍不了该机成为便截机的标杆。

图1
    本文主要介绍了一种改进该机外放及耳机输出音质的方法,供广大爱好者讨论、参考。
    本人的7600GR是于前几年于网上购得,花费了1200元人民币。收到机器之后,迫不及待打开,一睹为快,的确,机器做功尤为精湛,不是一般国产货能比的,至于收音部分的灵敏度、选择性等等,确有不俗表现,相信大家已经很了解了,这里不再详述了。我们重点看一下音质部分。初听外放,的确令人非常失望——声音发闷,音量一开大就失真,音质远不及德生9700DX、PL-757等,更不用说S-2000了(顺便说一下,该机外放效果非常了得,是我听过最好的,当然它是台机,喇叭尺寸大,但耳机输出音质差,一定程度上与7600GR恰好相反),这种失望的感觉犹如当年听SONY的另一款产品PCM-D50一样——声音蠢。再说说耳机输出,相比外放,耳机输出素质有所改善,低频同其他几款一样下潜不够,中频突出(这几乎是这类收音机的特点),高频毛刺稍微少一点,整体比9700DX、PL-757、S-2000略好,但不能说优秀。本人平时喜欢倒腾音响器材,也算是个音响发烧友,一般来说,感受过好的声音就很难容忍差的,因此听到7600GR糟糕的表现,便兴趣不大,闲置在一边。近日闲来有空,倒腾起了收音机,收藏了几个老收音机,萌发了把7600GR改进一下的想法。
    要想改进,首先得找着问题出在哪里。为了找出7600GR的外放音质差的原因,本人一方面从查阅用户手册入手,另一方面进行了拆机研究,最终得出结论:该机音质差的原因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功放芯片选择不甚合理;二是喇叭品质不佳;三是部分电路器件参数选择不恰当。因此,改进主要针对这三个方面进行。
    首先,针对功放芯片的不合理,改进方案采取更换芯片的措施。通过查阅原理图可知,7600GR采用了CXA1522P型功放芯片。作为对比,德生9700DX、PL-757等机型均选用了CXA1622P型功放芯片,且外放表现尚可。这两种芯片均为索尼公司产品,技术指标和引脚分布近乎一致,唯一区别在于,CXA1622P支持BTL接法而CXA1522P不支持,如图2所示。

图2
    众所周知,BTL形接法输出功率是普通接法的四倍,因此具备更大的输出功率。另一方面,BTL接法和普通接法相比在输出功率一定时,BTL接法对输入电源电压要求更低。因此,使用BTL解法,在电源电压降低时,也不易出现失真。故针对第一方面原因,我们采取更换芯片的办法。将原电路采用了CXA1522P型芯片更换成CXA1622P型芯片。二者封装相同,仅第二引脚有区别--CXA1522P第二引脚为NC,而CXA1522P芯片第2引脚(SW)为BTL控制端,接地时为正常立体声输出,悬空时,芯片将内部一个通道的前置放大器置为反向放大状态从而构成BTL输出。
    图3为拆下的CXA1522P和待安装的CXA1622P。

图3
    更换芯片后,由于第2引脚的差异,必须要采取一定的处理措施才能达到预期效果。措施须保证未插入耳机时为BTL接法,插入后为立体声输出。原机电路设计有耳机插入检测电路,用来控制FM解码立体声输出,如图4所示,耳机插入时,Q212基极断开,电平由低变高,集电极则由高变低,并由此控制解码芯片IC202。故可借用Q212基极(含内部偏置电阻)电平去控制开关器件对CXA1622P第二脚实施控制。改进方案开关器件用的是2N7002型MOSFET(源极接地,漏极接CXA1622P第二脚,栅极接Q212基极)。此外,由于Q212基极电阻R227取电于FM_REG,当机器工作在AM模式时,FM_REG断电,AM_REG上电,此时控制失效,插入耳机后设备仍然处于BTL模式(一个声道反相),左右声道声音相位相反,会形成一种奇怪的声场(玩过音箱的人应该都有过这种体验),因此R227必须从FM_REG和AM_REG“或”取电,在两种模式下均应有电才能实现控制。改进方案用两只二极管进行了“或”取电,如图4所示。

图4
    经过上述改进,在未接耳机时,功放芯片为BTL输出,插入耳机后,不论是FM还是AM模式,功放芯片均为普通立体声输出模式,达到了改进要求。
    此外,为了配合线路改进,需对音量控制电路进行优化,因为一方面无需过大的功率输出,另一方面过大时易产生失真。具体改动如图4所示,即将R238改为零欧,R240改为27千欧(可按需调整,此电阻影响最大音量)。至此,更换功放芯的措施便告段落。
    第二方面改进措施为更换喇叭,7600GR采用77mm口径0.5W喇叭,此类喇叭网上很容易买到,但品质良莠不齐,有耐心的同志可以慢慢研究甄别一下。这里采用了德生9700DX上的喇叭,二者可完全互换,具体过程不再详述。更换后外放音质有一定提升。
    第三方面改进措施是优化电路参数。该措施主要是改进了一些电容等器件的参数,具体如图4所示。
其中的电容建议选用无极性瓷片电容,其性能远胜于普通电解电容,尤其是功放芯片输出隔直电容,改进后每声道在原隔直电容基础上并联了3颗1206封装220uF电容,效果立杆见影,声音宽松从容,低频十分出色,中频风格大变,不再像之前那么突出,而是变得更加自然,高频毛刺感减少。
    图5是经改动过后的实物照片。

图5
    经过几个方面的改进,这台7600GR声音素质明显提升。外放扎实有力,不再发浑破音,一改之前的颓靡之象,不论是音乐类节目还是新闻语音类节目都能很好呈现,可懂度和欣赏性大为提升。同时意外发现耳机输出提升巨大,声音变得尤为动人,完全不像是台收音机的表现,不论是接笔者DIY的300欧平头塞还是IE800,还是HD800大耳机,表现均不俗,没错,这里提到接HD800,改进之后7600GR得益于其丰沛且还算扎实的低频还算推得不错,而之前试过很多便携设备均不理想。可以说,经此改进之后的7600GR变得更加均衡、完善,不时能让人产生收听的欲望,让收听变成一种乐趣。美中不足的是,不论是CXA1522P不是CXA1622P,在接耳低阻抗、高灵敏度耳机时,能明显听到底噪,这一点对于音响爱好者来说多少有点遗憾,但毕竟机无完机。
    以上是本次改进的全部内容,后续若有改进,再与大家分享,欢迎大家批评、扔砖。

网友:
不错, 我没有此机, 为什么说"争议不断的同步检波功能" , 看过PL660的同步检波还是不错的嘛(山寨了7600gr的芯片)

楼主:
因为很多人觉得没多大用,其实我也一定程度上认同

网友:
高档机啊,看看吧,买了,也不舍得下手

网友:
本人接触过很多的7600系列机, SW7600的声音比7600GR宽松耐听 做了下简单的对比: 前者的功放电路是LA4550 储备功率更大 设置在0.5w输出的时候 失真和频响指标或许更优秀; 7600输出电容是470uf, 而7600gr是220u; 7600的音调处理部分是有源滤波器, 而7600GR用的阻容无源滤波. 7600的喇叭版本跟7600GR不同 产地也不同;  我改过一台7600gr的功放, 效果很好 具体做法很简单: 增大输出电容到470, 换用7600版本的喇叭, 增大功放负反馈电容容量到100uf降低低频切断频率, 供参考 不妨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的音质跟喇叭的关系最大了

SONY 77mm的喇叭厚度大概2cm, 声音是比较单薄的 同样77mm厚度2cm的松下喇叭 声音就好很多 比如松下的RP-788的喇叭...
功放的作用没有喇叭影响大 但是还不可以忽视

楼主:
补充几点:
1.发现一种更好的喇叭,8欧3瓦,橡皮边,见图1,与其他几种喇叭相比,这款近乎完美;
2.这两天帮一位前辈打理另一台7600GR时发现,我自己的机器经上述改装后,外放音质已有明显提升,但功率提升不大,音量推上去之后很容易破音,经检查是由于功放芯片在大音量时供电出现下跌导致,用万用表实测压降可达2V,进一步分析原因是供电的开关管Q224进入放大区。
该问题有2种方法解决:一是降低其基极电阻R263,二是将Q224换成P沟道MOSFET。第一种方法将增加功耗,第二种方法可降低约2mA静态功耗。故采取更换Q224的措施,实际更换成NXP的PMV65XP型MOSFET,同为SOT-23封装,可原位替换,其导通电阻典型值为58毫欧,实测更换后压降最大不超过50mV,实际效果明显。

网友:
楼主的改进方法非常好!改进思路、方法科学实用,修改方法简单。为改善同类收音机的音质提供了极好的思路,赞!

网友:
謝謝樓主的研究分享,小弟之前也嘗試找找一個代替喇叭,最後找到一個2.25吋的jbl的 ,分析力也比較好,可惜不太合位置。
看到樓主的喇叭分享後立即淘了回來,等待裝機。
除了以上都改裝外,喇叭接線也可能換,暫時用了cat6的粗芯線。(因看到有網友用來做喇叭線)
電池也有聲音影響,暫時用上日本panasonic的黑色充電池,聲音彈性也比較好。白色日本3洋的也有試過,但聲音好像比較乾。

网友:
外接扩音吧,小机箱改善有限

网友B:
7600GR是我的,梦中情人!口水……楼主说说这机器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7600GR是我的,梦中情人!口水……楼主说说这机器怎样?

7600数调系列的收山之作 综合性比较好 结实耐用 没有什么明显的短板 CXA1376s芯片自带同步检波 这个芯片在SW7, SW55上都有使用 比前几代7600要高级些 如果说短板 那就是它的声音比较有争议 跟前几代机比 声音发紧刺耳 功放不一样 喇叭不一样 音调电路也不一样...还有就是音量电位器容易有杂音 SW7600, SW55, SW77那种滑动式的极少有杂音 接收性能没啥说的 电路结构思路都差不多 7600GR还是玩老货好 不要相信什么全新的 要么是假的 要么粗制滥造

网友:
我也觉得这个收音机的声音比山进的差不少,换了输出电容效果不大,看来还是要换喇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几点:
1.发现一种更好的喇叭,8欧3瓦,橡皮边,见图1,与其他几种喇叭相比,这款近乎完美;
2.这两 ...

麻烦给个购买链接,淘了半天没找到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