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C19耳放有交流声,请教大家如何解决

楼主(2018-08-24):
前段时间备料的耳放已经做成成品,但是今天调试时候发现有交流声,输入端接入50K可变电阻,使用示波器,音量打到最小有20个mV的100HZ信号,寻找发现,这台机的6J1栅极有一个微弱的100HZ干扰信号(其实就是负半州交流信号),把输入线焊下来,6J1栅极悬空,这个干扰信号消失,交流声也消失,示波器波形跟着看不到了。

这种输入线的干扰该如何解决呢,我已经接了带屏蔽的输入线,灯丝一端也接地,尝试过接大地,接不接都一样,交流声不消除。电位器也是接的正确的,但是没有接隔直输入电容,原图也没有,是否因为这个原因呢?请各位指教。

网友A:
电位器接地和要电路一点接地,还有输入插座外壳最好和机壳绝缘!接线后一点接地

网友B:
把1M的电阻还小阻值的,电位器接地不要用信号线的屏蔽层,另拉一条到总滤波电容的负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1M的电阻还小阻值的,电位器接地不要用信号线的屏蔽层,另拉一条到总滤波电容的负端。

输入用不用接隔直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接地和要电路一点接地,还有输入插座外壳最好和机壳绝缘!接线后一点接地

这个已经弄了

网友:
电位器三个引脚中的接地端不要接电位器外壳

网友A:
先在6j1和电位器之间加隔直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在6j1和电位器之间加隔直电容试试

我试试,现在接隔直电容不管用

网友:
纸上谈兵没用,上内部图片。

网友C:
大多数交流声是由接地引起的,猫版的分级接地对于几乎所有的胆机都适用的,试着自己梳理一下接地顺序,按照猫版的方式。第二,栅极接地电阻应该小一点。第三,灯丝改用直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多数交流声是由接地引起的,猫版的分级接地对于几乎所有的胆机都适用的,试着自己梳理一下接地顺序,按照 ...

现在是星型接地,弄了一下残余还有1mV感觉还是大了

楼主:
已改走线现在0.3mV

网友:
0.3毫伏已经给很不错了

网友D:
  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所有的接地点拆开,改一点接地

网友:
6c19,俺有2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