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管铜头的变化

楼主(2018-08-24):
以前的水管铜头,设计不够科学,要用管子钳紧固,加上水管几乎都是镀锌管,时间长了,拧下来难度不小。现在的好多了,有外面是四方的,

也有里面有卡口的(前置过滤器用得多),

配专用扳手。

网友:
好,有时候使用中经常感觉不方便。这样修改后就好了

网友:
安装时是水暖工,用管子钳,老百姓大多没管子钳,改成六角后,普通八吋板手就能完事,

网友:
以前都是园的,非常不方便,改的好。还有以前都是镀锌铁管现在基本都是ppr,不会生锈

网友:
外箍可以是四方或六棱,活口扳手有向内压缩的力,外箍有内部支撑,六棱或四方不需要特殊加强
内芯做六棱或四方需要额外加强,简单改一下外形是不行的,对应位置必须做厚一点,当然受力小的部位无需过多考虑,

现在的黄铜配方太缺德,有的黄铜铸出来是白的,车出来也是白的,空气中扔一个星期才变成黄澄澄的黄铜,有的黄铜有微量磁性,现在是设计改进了,材料倒退了

网友:
改放后我们进步了许多,脑子不是那么木了,灵活了。

网友:
以前是筋条吧

网友(2018-10-14):
还是PPR吧 省事 污染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