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283什么路子?

楼主(2018-08-24):
借了两张网上的图。

这个IC怪怪的,找了半天,没找到正规datasheet,甚至连它是哪家公司出品的都不清楚,更别说出品年代等信息了。

看了淘宝上的货,也是各种印字都有,貌似都无统一标准;至于引脚,更乱,有的货2 3脚、6 7脚出厂就连在一起了,有的则没有,8个脚各自分离。

更奇怪得是,这IC的性能很好,外围也简单,怎么现在就销声匿迹了?而386 2822等还在大行其道

我觉得这个IC最优秀、最不可取代的一点——超高的输入阻抗,超百K啊,在这一点上386 2822 7368 7052 2025 1622等都满地找牙。。。

另外,工作电压还够低,而7052 386等好多IC低于3V就歇菜了。。。

又能低压工作,又能超高阻抗的IC可以说除了2283基本就没有,可为啥2283就这么没了呢,基本可以肯定是停产了

实在想不明白2283是啥路子,特来请教一下知情的前辈

网友:
性能同ULN2204中的功放电路.

网友A:
美国Allegro公司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国Allegro公司的产品

能给个pdf的下载链接么?谢谢

我刚才也找到了一份pdf,但是版本明显和您的不同,我这个版本是连脚的,如图。是不是有不同公司在生产2283啊?

而且您的2283电源下限1.8V,而我这pdf显示的是3V,差别太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给个pdf的下载链接么?谢谢

我刚才也找到了一份pdf,但是版本明显和您的不同,我这个版本是连脚的 ...

你的有B,人家的没B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给个pdf的下载链接么?谢谢

我刚才也找到了一份pdf,但是版本明显和您的不同,我这个版本是连脚的 ...

你的是对的 看来我的不一定对, 我贴的是ULN3718M的 因为有个资料说2283跟3718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对的 看来我的不一定对, 我贴的是ULN3718M的 因为有个资料说2283跟3718是一样的

这句see 3718我也看到了,3718的pdf还算好找;可是2283的pdf真是太难找了,还找不齐,只找到B,2283A没找到。

借两张网上的图,2283B还分连脚和分脚,而我只找到了连脚的pdf,分脚版本是个啥情况,现在也没摸清楚。

真是一个奇怪的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有B,人家的没B

貌似没有光板无后缀的2283吧?不是带A就是带B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没有光板无后缀的2283吧?不是带A就是带B

不必太纠结 即使找到了 他也不会告诉你为啥好用 指标也不会有什么牛逼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 声音如何?

主要是用它250K的高阻输入,其他类似低压小块输入阻抗都远远低于2283。

至于声音,这种小功率小喇叭应用的收音机场合,基本都差不多吧。没人能听出来差别,除了音量大小

网友A:
如果250K你都震惊的话 那么请看看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250K你都震惊的话 那么请看看这个

这个IC是好东西啊,如果电压增益能有40DB以上,用在收音机上就很合适了。

请告知型号,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IC是好东西啊,如果电压增益能有40DB以上,用在收音机上就很合适了。

请告知型号,谢谢。

一般功放IC增益都能轻松达到40DB以上. TBA820M, 8脚DIP, 很常见的IC, 根德S400, 500, 700都是用的这个IC, 还有著名的GE-7-1000A小机也是 选择合适的增益和相位补偿电容 声音非常好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功放IC增益都能轻松达到40DB以上. TBA820M, 8脚DIP, 很常见的IC, 根德S400, 500, 700都是用的这个IC, ...

非常感谢。

以前关注过这个Ic,实际应用时必须要加10K的R1,所以实际输入阻抗较低。2283的实用输入阻抗目前在我所知的小块中是最高的。

网友:
这集成块效率低,9伏才输出一瓦,低于同期所有功放块,所以被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