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里购的12V10A开关电源电路示意图

楼主(2018-08-24):
最近不少的坛友从“老电脑”坛友处购买了12V10A开关电源,这款电源大多都是次级整流元件出问题,少数的购到手里的尚可以正常工作,但大多都处于出大力了,建议2个都换成 MBR30100 肖特基二极管 30A 100V ,另有少部分的初级有问题而不能正常工作,这款开关电路是采用YZ2269CP 贴片8脚电源管理芯片组成,可用OB2269CP 贴片8脚芯片替换  这些天我根据实物绘出了该板的电路图,贡献出来供坛友们维修时参考;
我是用网上下载的一款开关电源变压器电路图,然后修改添加,次级部分电路没有过多的进行关注,可能与实际电路有出入,不是很正规,图中数据用VC890C+测量的,因精力有限,难免出现错误,请玩该板的坛友批评指正;

网友:
刚买了2个还没收到,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
带载功率不够会是什么问题?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载功率不够会是什么问题?

谢谢!

看开关功率管相当于发射极到地线的电阻是不是变大了,不能大于0.3欧;
看整流二极管是不是性能变差;

网友:
电路图收藏了,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楼主:
引用 网友B:
OB2249的反激电源前几年也做过几块,当初的图和您这个图大致相同,细节有差别,看看有没有参考价值。

好的,谢谢班主!

网友:
感谢坛友的无私奉献

网友:
感谢坛友的无私奉献!

网友:
输出电压高,一般是光耦的上拉电阻开焊或者断路了

网友C:
我有一个无输出,测量了一下,发现肖特基坏了一个,更换后发现电压从6-12V周期性波动,想问一下一般会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无输出,测量了一下,发现肖特基坏了一个,更换后发现电压从6-12V周期性波动,想问一下一般会是什 ...

看看那个0.几欧的电阻是不是不正常了,就是紧挨开关管的那个!

网友:
谢谢热心的坛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看那个0.几欧的电阻是不是不正常了,就是紧挨开关管的那个!

测量了一下,好像没啥问题,保险起见我用4个0.5w的2o替换了,问题还是存在,我按照你给的电路图,测量了IC各个脚位的电路,发现电压都在波动,3、7、8脚的电压都是波动的,我测量了主滤波电解电容的电压,均为320V左右,没有波动,但是发现电容容量均有下降,标称120UF,实测一个80UF,1个95UF.不知道会不会是电容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了一下,好像没啥问题,保险起见我用4个0.5w的2o替换了,问题还是存在,我按照你给的电路图,测量了I ...

看一下次级那个作假负载的电阻,阻值是300左右!这个电阻不能少,少了输出电压也会波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量了一下,好像没啥问题,保险起见我用4个0.5w的2o替换了,问题还是存在,我按照你给的电路图,测量了I ...

会不会次级还有短路存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一下次级那个作假负载的电阻,阻值是300左右!这个电阻不能少,少了输出电压也会波动!

拆下来检测过,假负载没问题,2269的7脚连接的一个33uf电容,一个0.1uf贴片电容都测试了,没问题。但是问题还是存在。奇怪的是IC的3脚 7脚 8脚都在周期性波动.

网友:
谢谢楼主!虽然我没有在坛里购买12V10A开关电源,但我还是收藏了楼主的电路图。以备以后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OB2249的反激电源前几年也做过几块,当初的图和您这个图大致相同,细节有差别,看看有没有参考价值。

请教您,坛里收来的这款电源,启动时间大约5.6秒钟次级绿灯才亮,比一般的开关电源启动时间慢,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您,坛里收来的这款电源,启动时间大约5.6秒钟次级绿灯才亮,比一般的开关电源启动时间慢,是什么 ...

查一下控制芯片的资料,看是否有软启动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您,坛里收来的这款电源,启动时间大约5.6秒钟次级绿灯才亮,比一般的开关电源启动时间慢,是什么 ...

检查一下R7-R10,这几只是启动电阻。OB2269启动时间在几百毫秒左右,这几只电阻变值,会影响到启动时间。

2269的中文文档,请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R7-R10,这几只是启动电阻。OB2269启动时间在几百毫秒左右,这几只电阻变值,会影响到启动时间 ...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R7-R10,这几只是启动电阻。OB2269启动时间在几百毫秒左右,这几只电阻变值,会影响到启动时间 ...

谢谢分享,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R7-R10,这几只是启动电阻。OB2269启动时间在几百毫秒左右,这几只电阻变值,会影响到启动时间 ...

好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无输出,测量了一下,发现肖特基坏了一个,更换后发现电压从6-12V周期性波动,想问一下一般会是什 ...

检查一下连接光耦发射端的那个1K贴片电阻。

网友:
感谢坛友的无私奉献,正好用上

网友D:
2个都坏的,一个没输出还没拆。
另一个输出27.4V,测了PC817,MBR20100,TL431都是好的,没辙了,上电有滋滋声

楼主:
引用 网友D:
2个都坏的,一个没输出还没拆。
另一个输出27.4V,测了PC817,MBR20100,TL431都是好的,没辙了,上电有滋 ...

还有个稳压管431外观和一个小功率的三极管相似的,换了看看!

网友:
TL431好的,拆下来万用表量了

网友E:
老友:您好!近斯未曾谋面,转身成开关电源专家啦!好经验,先收藏,今后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友:您好!近斯未曾谋面,转身成开关电源专家啦!好经验,先收藏,今后备用。

哈哈,老友您好,最近别来无恙;
老师谈不上,只是前些时买了几个这种大电源,瞎玩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OB2249的反激电源前几年也做过几块,当初的图和您这个图大致相同,细节有差别,看看有没有参考价值。

版主您好;
我在网上找了个OB2263管理芯片,电路图比2269更简洁,而且还有直插8脚封装形式,2269贴片8脚太小了,我想用2263做个模块,代替开关电源初级部分,从原板的光耦处接入,您看看它的这个电路图,有什么不妥请指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您好;
我在网上找了个OB2263管理芯片,电路图比2269更简洁,而且还有直插8脚封装形式,2269贴片8 ...

只要功率和开关频率不变,这样的代换理论上是可以的,代换时您注意一下光耦在热端的工作参数。2263没用过,详细的也说不出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功率和开关频率不变,这样的代换理论上是可以的,代换时您注意一下光耦在热端的工作参数。2263没用过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观察了一下,我的这块坏的板子,这个位置不是1K的贴片电阻,而是一个2K的常规电阻,量了一下阻值2K没问 ...

你测一下光耦发射端的电压或者检查一下光耦,可能光耦坏了。我的一个电源就是因为这个电阻脱焊,造成电压不稳,焊好后就正常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教您,坛里收来的这款电源,启动时间大约5.6秒钟次级绿灯才亮,比一般的开关电源启动时间慢,是什么 ...

我的那个电源也这样,你四个电源都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那个电源也这样,你四个电源都这样吗?

4个都是这样;
版主已经给说了可能导致的原因,r7-r10可能阻值偏大导致的,不过好好的赖的再拆开了,等什么时间想鼓捣了再拆开改进改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4个都是这样;
版主已经给说了可能导致的原因,r7-r10可能阻值偏大导致的,不过好好的赖的再拆开了 ...

那就是正常的。

网友G:
谢谢楼主!
这个电源用料扎实,输入整流电容用了两个100u,变压器够大,输出整流用了两个20A的肖特基,散热包裹整体。这在无牌国产电源少有的,我虽没有测试满功率,想输出10A可能达到的。为什么大都是输出整流管坏?我想是工艺问题:输出整流管与散热片涂的是703固定胶而不是导热硅脂,拆开看接触面也干干净净,更要命的是,接触面与整流管还不能很好接触,铝板在那个位置虽然稍稍凹进去一点(设计也考虑这个问题了),但是还不够,外表看是装上了,其实与整流管之间有间隙,我想这就是2个20A的整流管抗不住10A的输出的原因。换的时候整流管管脚要稍稍往外。
开关功率管也存在这个问题用的是703胶,但接触要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楼主!
这个电源用料扎实,输入整流电容用了两个100u,变压器够大,输出整流用了两个20A的肖特基,散 ...

总结的非常好,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楼主!
这个电源用料扎实,输入整流电容用了两个100u,变压器够大,输出整流用了两个20A的肖特基,散 ...

观察非常仔细,不是你说根本没注意这个,脚管往外也是办法,还是在铝板上打孔上螺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2个都坏的,一个没输出还没拆。
另一个输出27.4V,测了PC817,MBR20100,TL431都是好的,没辙了,上电有滋 ...

检查431旁边那个色环电阻

网友:
在网上搜的,给坛友参考。

网友H:
若要看全文,请搜“OB2269中文PDF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若要看全文,请搜“OB2269中文PDF资料”。

26楼有链接,直接去下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26楼有链接,直接去下载吧。

哦,谢谢!

网友D:
修好了,换了个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换了个光耦

恭喜,都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OB2249的反激电源前几年也做过几块,当初的图和您这个图大致相同,细节有差别,看看有没有参考价值。

版主您好,我才疏学浅,您的图腾柱能不能给一下怎么和图中的电路连接,或做进图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功率和开关频率不变,这样的代换理论上是可以的,代换时您注意一下光耦在热端的工作参数。2263没用过 ...

版主您好,开关电源输出15V时实测光耦冷端电压值是1V左右,假如光耦冷端断开和开关板上和TL431的连接(就是说不让光耦受TL431所控制),直接单独由外部给它一个稳定的1V左右的电压,那开关电源也应该能正常工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03、Q103如果用直插件,用常见的8050、8550即可。R108是为了PCB方便布线才加的,非必须。

谢谢班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耦冷端的发光管为非线性元件,电压的少许差异会造成电流的较大差异。而反馈量是以电流为参考的,直 ...

好的,明白,谢谢指导!

网友I:
问一下光耦与正极之间没有限流电阻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观察了一下,我的这块坏的板子,这个位置不是1K的贴片电阻,而是一个2K的常规电阻,量了一下阻值2K没问 ...

如果空载跳变的话,加个负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问一下光耦与正极之间没有限流电阻吗

有的电路限流可以看作在下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空载跳变的话,加个负载试试

加过了,还是这样,这几天忙没时间搞。过几天再找找原因。奇怪的是电源ic的vcc电压也规律变动,也就是初级整流滤波然后4个电阻降压过来那个电压,这里照理没理由这么跳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过了,还是这样,这几天忙没时间搞。过几天再找找原因。奇怪的是电源ic的vcc电压也规律变动,也就是初 ...

修好了吗?我的在那个贴片电阻背后,背个电阻就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过了,还是这样,这几天忙没时间搞。过几天再找找原因。奇怪的是电源ic的vcc电压也规律变动,也就是初 ...

电源不工作这个就是跳变;

网友:
谢谢楼主和六楼的版主无私奉献,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源不工作这个就是跳变;

走了不少弯路,最后发现还是假负载的问题。现在可以正常输出了,但是接上负载后发出吱的声音,从市电断开后输出还有电压,负载上的灯还能点亮一瞬间。有点不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走了不少弯路,最后发现还是假负载的问题。现在可以正常输出了,但是接上负载后发出吱的声音,从市电断开 ...

电容放电慢

网友(2018-10-08):
谢谢楼主和版主的讲解!!

网友:
大神们都来了,学习下。

网友:
很好的资料,收藏备用

网友J:
我的两个收到修好了,一个次级整流管坏了,还有一个电容和功率管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两个收到修好了,一个次级整流管坏了,还有一个电容和功率管虚焊。

恭喜;

网友K:
根据本贴的提示,两个电源已经全部修好,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K:
根据本贴的提示,两个电源已经全部修好,谢谢楼主。

不客气,恭喜;

网友L:
看来我的运气较差,两个电源都没有输出,其中一个芯片的1脚爆炸,看来是要换了,另一个打开了,没有空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来我的运气较差,两个电源都没有输出,其中一个芯片的1脚爆炸,看来是要换了,另一个打开了,没有空理。

查外围元件,替换掉坏的,可以参考我的帖子修好并不难!

网友M:
楼主能不能再研究下,这个改成锂电池充电器,3-4-5串通用的

网友N(2018-11-19):
引用 网友M:
楼主能不能再研究下,这个改成锂电池充电器,3-4-5串通用的

1、看下TL431的1脚,就是Ref脚,分别有电阻接到输出正负极。
2、想升压?那就减小此脚通往负极的电阻。
3、想降压?那就减小此脚通往正极的电阻。
4、为什么都让你减小电阻,因为方便,省得拆原电阻,并一个100k的精密可调电阻,调到你需要的两串8.4v或者3串12.6v即可,调好了拆下来量一下阻值焊上个固定电阻。
5、电源都有个最高电压上限(磁饱和),电压不要太接近这个极限。

网友N:
引用 网友N:
1、看下TL431的1脚,就是Ref脚,分别有电阻接到输出正负极。
2、想升压?那就减小此脚通往负极的电阻。
...

补充:这个电源改TL431的1脚电阻,降压范围很小,估计11v都到不了。原因是降压了,同时开关变压器供芯片的电源也降了,供电不足,表现为输出电压无序跳变(芯片工作在临界状态),解决办法是拆下开关变压器,把供芯片的那组线圈(单股最细的那组)延长3圈,变压器空隙很大,但加三圈就够了。这样往下调到7v左右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N:
补充:这个电源改TL431的1脚电阻,降压范围很小,估计11v都到不了。原因是降压了,同时开关变压器供芯 ...

高手,受益匪浅!

网友M:
引用 网友N:
1、看下TL431的1脚,就是Ref脚,分别有电阻接到输出正负极。
2、想升压?那就减小此脚通往负极的电阻。
...

升降压弄好了,怎么调整限流?要不电池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升降压弄好了,怎么调整限流?要不电池受不了

TL431是可控精密稳压源,一般作为稳定电压用。如果一定要用加入恒流,那就要改线路,要加大功率输出管和采样电阻。网上有个用tl431的充电电路图片给你看。

网友:
常用电路,,,

网友:
感谢无私奉献

网友(2019-06-30):
我有一个无输出,测量了一下,发现肖特基坏了一个,更换后发现电压从6-12V周期性波动,想问一下一般会是什 ...

看看那个0.几欧的电阻是不是不正常了,就是紧挨开关管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