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6N4

楼主(2018-08-24):
我在一台旧机上发现了4只6N4,是1994年的,他的消气剂在顶部有,同时在第一、二片云母之间也有消气剂,请各高手指点,为何与一般的6N4不同。

网友:
电子管衰老是阴极发射能力减低。阴极是由无缝镍管做阴极套管,经清洁处理后喷上一层粉。这种喷粉三元碳酸盐(碳酸锶、碳酸钡、碳酸钙)或者二元碳酸盐(碳酸锶、碳酸钡)加上粘合剂和溶剂均匀混合而成。电子管工作时阴极表面氧化物蒸发,里层的补充表面的分子受高热发射电子。

网友:
尼摩船长偶然看到您给加的负分及附带评论说:胡说八道。这里不谢了。
你测量一下在这样不标准位置出现规则的镜面电子管是否老化。阴极材料碳酸锶、碳酸钡、碳酸钙挥发会不会产生镜面你做一下化学物理实验就明白了。只有锆(Zr)在电子管制造接近最后的过程中对其加高温,用以吸附残余气体,同时表面挥发,其挥发物附着在其上面的管壳壁上形成光亮的镜面.(此外还有银镜反应)注意阴极材料是金属氧化物。锆是纯稀有金属。
尼摩船长清你文明些,不知是我胡说八道,还是你发神经。对自己生疏的东西不能武断。

网友:
这不是衰老的现象。属于正常管。6p14新管就有许多对着屏极散热窗玻璃片状以及上下环状镜面。有的6J5全玻璃镜面都看不到里面的屏极。这些管毫不影响使用。
衰老管是管上部玻璃出现发散状发黑,透明度不清。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管子已经进入中后期,有一种4J1S的管他也是顶部及两云母片间有消气剂。

从制造上来考虑,管顶或管底可以有消气剂托盘,后期可以蒸发消气剂。云母之间咋整?

网友A:
云母之间那亮的不是消气剂,而是管子长期使用挥发的物质。说明管子状态已经进入中后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于版,你说的那种情况只在少数管里存在,国产管里常见的只有6J5和4P1S这两种是普遍都有侧边镜面的,属于 ...

你好!旧与不旧不能从这上面看,换句话说与之无关。6P14对着窗口也有许多,从前维修广播站曾经从五交化商店买过,前2-3年淘宝就有一定量新的这样的,价格卖打折。个别6P1也出现过。在特定区域 又具有如此密度边缘规则的镜面,管上部透明度很好能代表电子管衰老吗。
至于你说的情况如同肿瘤有边缘界限清楚的良性与边缘界限模糊不清的恶性肿瘤(癌症)。他们都是患了肿瘤病(衰老)但病理不同。这就是数学与逻辑学的包含关系。
化学有银镜反应离不开银离子(其它金属镜面色泽不同),注意银和吸附剂锆是在元素周期表的同一周期副族。金属氧化物挥发不能生成镜面。

网友:
镜面是制造电子管时吸附残余气体的,久放自然真空度下降也会起到一定的吸附作用.但他不吸收自由电子。
上面的那个圈是一个金属圈它是金属锆(Zr)在电子管制造接近最后的过程中对其加高温,用以吸附残余气体,同时表面挥发,其挥发物附着在其上面的管壳壁上形成光亮的镜面.
装架好的管芯,用蒸馏水清洗并烘干,再将消气剂皿焊到管芯上端,随后把管芯套进已清洁处理的玻壳里面。
被高速的真空泵抽掉,并达到一定的真空度以后,再把排气管封闭而取下。把取下的电子管用高频加热的方法使消气剂加热分解,使它蒸发到玻壳顶端的内壁上,形成一层镜面,它能吸收管内残余气体,使管内的气体压力降低到10—5公厘水银柱以下。
落入其它位置的金属锆毛刺微粒加高温也会挥发。

网友:
道理和6U1,6A2,6K4,6P14/15,6Z4等电子管烧老以后在管壁上形成的银色镜面相似。氧化物阴极中的氧化钡使用日久以后被管内杂质还原形成的钡单质在温度较低的管泡上沉积而成。三层云母的6N2烧老了在上面两层云母之间照样会出现镜面。

网友:
长知识了,版主讲解的真详细。

网友:
楼主需要指点什么?

网友C:
6N4是6N2的另一个版本,低噪声的6N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母之间那亮的不是消气剂,而是管子长期使用挥发的物质。说明管子状态已经进入中后期。

应该不是管子已经进入中后期,有一种4J1S的管他也是顶部及两云母片间有消气剂。

楼主:
引用 网友C:
6N4是6N2的另一个版本,低噪声的6N2.

这个是6N4的z右拐的,低噪声的6N2.是z左拐的。

网友:
这个是管子老了,烧出的黑斑,具体原因就是阴极长期受热,氧化物中的钡原子蒸发出来沉积在玻璃上

楼主:
问题是:两层云母之间出现镜面,其他地方没有啊,我也有用了N年的6N4也没有这个镜面
请高手继续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两层云母之间出现镜面,其他地方没有啊,我也有用了N年的6N4也没有这个镜面
请高手继续解答

挥发的时候上边的云母阻挡住了,只好留在两层云母之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两层云母之间出现镜面,其他地方没有啊,我也有用了N年的6N4也没有这个镜面
请高手继续解答

院长已经解释过了,就是被云母片挡住了而已,有些6n4是均匀的发黑,不容易看出来

而且这个6n4下部也能明显看到黑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