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爱华Z-1700组合音响碟CD维修

楼主(2018-08-24):
在废品站50元收了一台爱华Z-1700组合音响。CD出仓不顺畅。我拆了无法还原了。这个机器齿轮是怎么调试角度 的?有没有老师指导一下,好像是通病.我的微信号wh13797981945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套带2个音箱,就是没有遥控器和外置收音机天线。我把面板按键全换新的,做功放用效果很好,卡座就是卷 ...

这个机子音质确实不错,CD慢慢修吧,会修好的,50元挺便宜的,外置天线挺简单,就是绕个方形线圈,FM接根线就行。我的是Z-1000

楼主:
是3碟的CD,拆了之后怎么组装都是碟盘乱转,怎么调试呀

网友B:
齿轮上应该有箭头符号或者一个小孔,把这组齿轮按箭头或孔来对位
话说这种3碟5碟机器拆之前就要观察好
不然装回去就是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轮上应该有箭头符号或者一个小孔,把这组齿轮按箭头或孔来对位
话说这种3碟5碟机器拆之前就要观察好
不 ...

几个孔试着搞了很多遍也不行。

网友C:
看来你就没修过,实践经验太少,以前多碟的cd、vcd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就没修过,实践经验太少,以前多碟的cd、vcd挺多的。

大师!指导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指导一下。,非常感谢

这个没法指导,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

网友:
Z1800 发你参考

网友A:
这个机子是不好对,只能找到标记一点一点反复尝试,我的也是试装了好多遍才装上,但还是觉得不太对劲,因光头老化,还是不能播放。50元买的不贵,带箱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是不好对,只能找到标记一点一点反复尝试,我的也是试装了好多遍才装上,但还是觉得不太对劲,因光 ...

全套带2个音箱,就是没有遥控器和外置收音机天线。我把面板按键全换新的,做功放用效果很好,卡座就是卷带轮短皮带坏了。也很好修复,就是这个CD机三碟的很不好对齿轮,。通病,爱华组合最大的败笔就是3碟CD机械结构。。简直是噩梦。。几乎每台都坏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音质确实不错,CD慢慢修吧,会修好的,50元挺便宜的,外置天线挺简单,就是绕个方形线圈,FM接根 ...

只是没遥控器用着稍有不便,有些功能不能用,不过一般操作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没遥控器用着稍有不便,有些功能不能用,不过一般操作没有任何问题

是的,我也觉得50块钱值得。。就是CD不能用稍有遗憾。。有空慢慢修。。

网友(2019-05-27):
楼主可以从网上能搜到3碟机的齿轮位置图。我的D909现在也是,就是不读碟。进出仓都正常。换了新的210光头,聚焦也有,主轴电机反向微动,怀疑是不是主轴电机的驱动挂了??求指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