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滑动甲类功放电路的变压器是否不需要顺插铁芯?

楼主(2018-08-24):
书上说滑动甲类功放的工作偏置电流随信号而变,那么其静态电流应该不大,是否输入、输出变压器可以不用通过顺插铁芯来加大磁阻、降低损耗呢?或者起码输入变压器不用?本人按照熊猫B303资料制作的输入变压器用顺插方式组装,电感量只有2.3H,达不到资料上说的4.5H。书上没有这些细节介绍,特向大伙求助。

网友:
我觉得只要有直流电流通过,铁芯都得顺插并且留气隙

网友:
上小学时拆过半导体收音机输入变压器铁芯是对插的,1-3毫安的小电流应该没关系。

网友:
对插后电感量应该变大,你可试试。

网友:
这么小的变压器,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沪产机采用滑动甲类功放电路的,几乎输入输出都是一片对插。

楼主:
好的,已经改成对插,用桌虎钳夹紧后测输入变压器初级电感量,达到22H。
组装好的3管机,熊猫B303的电路,根据黄河741机壳重新设计了PCB板。组装完后发现两个问题:(1)音量电位器位置不对;(2)变压器高了点,后壳盖不上
还有个电路调试上的问题,滑动功放级似乎滑不动。静态电流调到12mA,不管接不接滑动检波二极管,电流都不随信号而变。结果就是声音较小。改变二极管串联的电阻(390Ω)似乎也没啥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上传原理图和实物照片?二极管整流滑动甲类功放,滑动整流不起作用,要么是二极管处于深度反偏,要么 ...

谢谢指导。是不是可以将滑动二极管正极断开,单独接一只电阻,然后测量大信号时的整流电压判断滑动部分工作是否正常?

实际电路元件与电路图有些出入:二极管都是2AP9;三极管是3AG1B(绿点)、3AG1E(绿点)和3AX81B(蓝点);功放管发射极电阻R10用了4.7Ω(图上标2.5Ω);功放和前级电路间加了200Ω电阻和100μF电容的滤波电路。

网友B:
以前修这种滑动甲类,2AP9极易坏,还有喇叭与输出不可断线,否则输出可能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修这种滑动甲类,2AP9极易坏,还有喇叭与输出不可断线,否则输出可能击穿

查资料得知2AP9整流电流小(5mA)可能不太适用于滑动整流,因此容易坏。2AP1和3的整流电流都大于2AP9,可能这是厂机采用它们的原因吧。今天调试了一下,发现统调好后其实也有一些滑动的现象。测总电流发现没接整流二极管时(此时为典型甲类单管放大器,约18mA)电流变化很小,接了二极管电流随着播音起伏而变化(幅度大约几毫安),但听感音量无明显增大;反接二极管则电流会往小的方向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资料得知2AP9整流电流小(5mA)可能不太适用于滑动整流,因此容易坏。2AP1和3的整流电流都大于2AP9,可 ...

滑动甲类对功率管要求穿透电流小和贝它高,这样功率管对偏置电流的索取较小,有利滑动整流电流的注入。滑动不了,一、贝它太小,二、工作静态电流太小,三、2AP9性能差,用1N60代,平滑电介漏电。正常静态电流20ma左右,滑动时可达60ma左右。再试试吧,不必拘泥于书本数据,祝君挑战成功

楼主:
今天下午按照老师们的指导重新调整了一下。BG3发射极电阻R10换成2Ω,静态Ic3调成7mA。调到电台开大音量可看到Ic3波动明显,最高可达到30~40mA。没想到小小的R10有这样的影响,差了2~3Ω效果就明显不同。试着调大静态Ic3到15mA,观察到动态Ic3虽略有增大但听感差别并不明显。于是从节能角度考虑还是调成7mA。另外可能所用三极管热稳定性差了点,R10减小了电流负反馈效果也弱了,大音量收听一段时间后静态Ic3会缓慢增大到接近10mA。
再次感谢老师们的耐心指导!

网友:
用黄铜片做个散热器套在3AX81铁壳上,要夹紧,最好固定在线路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