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4菱天线,收获12套高清。

楼主(2018-08-24):
住二楼,4周都是高楼,能收获12套已经满足了。

网友:
用电视机内接收吗

网友:
这是地面波?

网友:
这种天线效果还不错,90年代按无线电杂志里面的文章做过。

网友:
央视8+4套是中央地面数字电视覆盖工程,不少地区已经开通了

网友:
我们这也开通了,786mhz是cctv-1,2,4,10,11,12,13,14,15这八套,562mhz是cctv-7,9,11,CGTN。
其中786mhz是湖北的省级大单频网,也就是除了武汉等个别地区,全省的绝大部分地方都是使用这个频率播出cctv的八个台,全省几十个高山台站,一起采用这个频率完全同步发射这几个节目。共同组成一个覆盖全省的单频网。

562mhz是本地市级单频网,全市的几座高山台站采用同一频率发射同样的节目,组成市级单频网。

多个地点同频发射,这在模拟信号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网友:
4菱天线,不知架设高度一般是多少米

网友:
有数据吗,有空做个测试下

网友:
有数据吗,我也试一试。

网友:
楼主是湖北什么地区的?

网友:
接收机,用的什么?

网友:
百度上找的。

网友:
祝贺楼主装机成功

网友:
地表波,高清的吗?

网友:
记号,    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