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日本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2018-08-24):
日本开关电源一只,误接了220,市电输入保险和双向瞬变烧了,请教一下双向瞬变该用什么型号的管子来替换?

网友:
双向瞬变是什么?你接了220估计问题不会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向瞬变?压敏电阻吧~

是双向瞬变抑制二极管,双向tvs管

楼主:
我对这个不了解,是从网上查的,电路板上的原件已经烧没了,网上也没搜到该用哪种型号的管子做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在什么位置的?

并在市电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何必这么麻烦,一个压敏电阻解决问题,不用也没有关系,小心一点,不要接220V~

是的,我试过了,没有也可以,但心里总觉得好像不踏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何必这么麻烦,一个压敏电阻解决问题,不用也没有关系,小心一点,不要接220V~

没大碍那就这样用了,心里也踏实多了,谢谢老哥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起保护作用,就怕外网电压有意外,如果实在不放心,平时输出电压又是稳定的100V或110V,就用个 ...

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B:
压敏电阻390-470v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敏电阻390-470v都可以

谢谢您

网友:
没诚意,图也不给上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