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6N18P功放图

楼主(2018-08-24):
最近得到几个曙光78年出的6N18P,听说此管能出好声,但网上没找到相关制作电路图,请制作过此管功放机的朋友发个图和制作体会。

网友:
用曲高和寡 这词形态 有些不恰当,因为 不见得曲高。
卖这管的有几个人。价格也不便宜,至少比新出的桂光2A3贵。但是名不见经传,JS说的怎么怎么好,现在也没见任何成气候。看看销量就知道,有一两个买的,基本都是刷单。

  我自从 前两年做了 6N22 之后,对这些冷门管,真是心怀敬畏,而且尽量敬而远之了。 低于成本价,咸鱼挂了半年,除了抬杠的,没有一个有心气要的。就一个原因,管子太偏,不好找备用的。但其实这就是表面说说,根本不是理由,只要 胆坛和TB不倒闭,永远都能有备用管,说到底,话背后的意思,还是说没吃过螃蟹,担心螃蟹有毒,不会吃。

网友A:
这个是电源调整管,稳压用的,不太适合做放大器,线性不怎样还特别难推,如果想试试可以参考6N5P的电路,差不多,只是6N18P的屏耗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电源调整管,稳压用的,不太适合做放大器,线性不怎样还特别难推,如果想试试可以参考6N5P的电路,差 ...

这么回事呀,学习了。谢谢。

网友B:
上个你的6N18P照片来!我的【电子管】手册里没有6N18P啊 从6N1----6N21B-Q我的【电子管手册】里有的这些都是【双三极】电子管。

网友:
6N18P是不错的管子,和6C33有的一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你的6N18P照片来!我的【电子管】手册里没有6N18P啊 从6N1----6N21B-Q我的【电子管手册】里有的这些 ...

网友C:
国内没有一本电子管手册能完全收录全部国产电子管。所以没有个别型号毫不为怪。

网友:
此管类似美国6336A 常用与电源调整 和6N5P的确差不多 不是很好推

网友D:
什么叫好推或不好推請科普。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什么叫好推或不好推請科普。

通俗说法啦,不好推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特性极左的,栅负压很深,需要很高的电压才能推足,如300B,6N5P,6C33C,6C19,以及本帖的6N18P

另一种情况是右派特性的,零栅压或正栅压,这个更难办,因为需要功率推动,代表有19号,3A5,6N7P,811,8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俗说法啦,不好推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特性极左的,栅负压很深,需要很高的电压才能推足,如300B,6N5P, ...

学习了,长知识。

网友:
呀!这个管子灯丝6.3V5A,光灯丝就有30W了。

网友E:
你这管子 吸气剂 快要没有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管子 吸气剂 快要没有了 。

是次品管,黄字C标(Ci 次),很明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内没有一本电子管手册能完全收录全部国产电子管。所以没有个别型号毫不为怪。

谢谢7#层主的指点

网友:
6N18P,6N22P都是属于试制品并没有最终定型量产存世量不大稳定性不好

网友F:
6N18P是高跨导(S=12.5)低阻抗管(Ri=200欧),高跨导要推不难两级推啊,低阻抗阴极输出可能得到好声音。(喇叭串联可以不用输出变压器)。
曙光于1958年建厂,1963年开始试制——6Z4。1965年正式投产-------。1971-1979年设计定型电子管品种:6P14P、6P15P、6P17P、6C16、6BK4、6J8P、6P16P、6P18P、6N18P、FU-811、6C41P等。

楼主:
怪不得很少见到这种管子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怪不得很少见到这种管子

跟FU-15一样,喊的挺贵,没几个用的。用了的人也不发言。 说是 FU-15是 小 “2A3”,可是价格比桂光2A3还贵。有正标的,谁用 偏的。

如果楼主是自己用,就想试试,也是挺好的,备几只管,也不用发愁坏了没用的。只不过灯丝电流不小,要5A。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FU-15一样,喊的挺贵,没几个用的。用了的人也不发言。 说是 FU-15是 小 “2A3”,可是价格比桂光2A3还 ...

多谢老前辈指点,既然如此,就不折腾了。

网友:
海版说的有道理。。。
在电子管盛行年代,音频应用是很小、也不很重要的一个小领域。。。
当时根据应用开发的复杂、高级电子管繁若天星。。
而现在玩胆管的人集中在音频应用上,并且对管子特性的评价也没那么科学。。
所以很多过去的普通管炒上天价,昂贵的专用管变成垃圾。。。

网友D:
好推不好推。受教了,其实就是功率管的工作狀态不同,而采用的不同推同方式而已,也說不得什么好推和什么不好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推不好推。受教了,其实就是功率管的工作狀态不同,而采用的不同推同方式而已,也說不得什么好推和什么不 ...

可能你还是没有理解或者曲解了本意,可以找先关书看一下,栅极特性不是由工作状态决定的,跟推动方式也是没有关系,他是电子管的本性,由此可以作为电子管推动难易的判断标准

说通俗点,易推的管子,换哪种前级,都是容易推好的,难推的管子,很多前级电路不能推好或干脆没办法用,需要特殊的电路,即使这样参数想做好也是很困难的

因果关系要整理清楚,请仔细思考

网友G(2025-04-23):
引用 网友F:
6N18P是高跨导(S=12.5)低阻抗管(Ri=200欧),高跨导要推不难两级推啊,低阻抗阴极输出可能得到好声音。 ...

低阻抗阴极输出可能得到好声音,能不能提供个具体的电路?

网友G:
引用 网友F:
6N18P是高跨导(S=12.5)低阻抗管(Ri=200欧),高跨导要推不难两级推啊,低阻抗阴极输出可能得到好声音。 ...

另外内部的两个管子并联工作,是不是可以输出15W?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低阻抗阴极输出可能得到好声音,能不能提供个具体的电路?

白版【原创】没钱也发烧——使用廉价牛的6P14阴极输出功放设计(修订)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52232-1-5.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低阻抗阴极输出可能得到好声音,能不能提供个具体的电路?

网友G:
谢谢版主!很简洁的电路,只是6N18是三极管,这个电路是五极管,怎么具体改造使用?直接把栅极电路切除?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另外内部的两个管子并联工作,是不是可以输出15W?

并管单端可以接近到15W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谢谢版主!很简洁的电路,只是6N18是三极管,这个电路是五极管,怎么具体改造使用?

五极管只要去掉帘栅极电路不就是三极管吗,调整调整阴极电阻。音响界五极管大部分都接成三极管使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五极管只要去掉帘栅极电路不就是三极管吗,调整调整阴极电阻。音响界五极管大部分都接成三极管使用。

只用上面的三极管阴极输出?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只用上面的三极管阴极输出?

对的,主要调整一下阴极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对的,主要调整一下阴极电阻就可以了。

谢谢,看来6336可以排上用场了,这个电路不用变压器,省大事了,输出功率有多大?另外请问电路中6N18的下面管子不接输出喇叭,起什么作用?红色的链接点对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谢谢,看来6336可以排上用场了,这个电路不用变压器,省大事了,输出功率有多大?另外请问电路中6N18的 ...

    输出功率有多大?。不清楚,因为6336(6N18P)在音响界都是AB1类放大可以(250V)输出65W。功率不算小。红色的连接点对,下管的作用?这个电路时候是串联推挽放大器,也就是晶体管的OTL电路,你去看有关阐述。无输出变压器喇叭的阻抗要高。

网友:
这个6P18P[俄管]电路,看起来好费劲,花功夫按电路先后理顺后……发现有些不明白的……

网友:
把图改了改,这样行吧不行……

网友H:
按屏阴倒相的本质,是不是该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按屏阴倒相的本质,是不是该这样……

看看这个电路,能不能找到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H:
按屏阴倒相的本质,是不是该这样……

大极典的屏阴倒相

网友:
引用 网友F:
输出功率有多大?。不清楚,因为6336(6N18P)在音响界都是AB1类放大可以(250V)输出65W。功率不算 ...

串联推挽放大器是不是SRPP?      屏阴倒相电路?

SRPP(Shunt Regulated Push-pull)电路叫并联推挽电路,近来被广泛运用于音响电路。

网友:
找到了三个低内阻三极管6C19、6N5P、6C33C应用的电路,供楼主参考!

网友:
还找到了6336A的应用电路,这是田庆松老师【音响与音乐】最近的一期推文里推荐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