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冰箱是是堵了吗

楼主(2018-08-25):
压缩机工作,冷凝器的管子接近压缩机附近热,半米就感觉不到温度了,干燥器有些凉。冷冻室稍微有点凉,但不冰手。回液管也不凉。是堵了还是缺氟。描述不确切地方的请各位谅解

网友:
缺氟的机会大些!

网友:
可能是缺制冷剂,有漏,也可能是压缩机老化效率低下。

网友A:
根据经验判断;首先最好拔电停机等一天最少几个小时静止时间,切断工艺管,如果负压,基本确定高压门封管漏,如果喷出气体很少,则为多为冷藏蒸发器,回气管,毛细管铜铝接头之类的地方腐蚀泄露,机器会因为内置蒸发器泄露处的负压吸入冷凝的化霜水分,造成冰堵,严重的通电后剪断过滤器出口处毛细管会有水珠喷出流出,停机1天后切断工艺管瞬间如果大量高压制冷剂气体喷出,则多为压缩机老化失效或过滤器滤网被粉尘油腻堵塞脏堵。压缩机失效可以敞开吸排气口单独通电测试,正常的冰箱压缩机通电后高压口气流较大用手指不能堵住,如果能用手指堵住高压口说明压缩机无力不能用了,管道泄漏 。如果吃不准有条件可以对两器打压测试万无一失,维修方法,高压冷凝器门封管漏,可以甩掉门封管或者外挂冷凝器,缺点门子封条没有高压管散热加热作用会快速发硬老化变形失效,边框铁皮很快锈蚀烂掉门体脱了,如果低压冷藏蒸发器漏,最好换铜管复制蒸发器,不过这样成本贵,而且修理后发泡技术达不到要求保温差耗电大!如果过滤器堵,一般更换后即可抽空加注制冷剂,压缩机失效更换即可,缓慢多次加注,直至两器结霜均匀,回气管发凉为止,建议如果使用超过5年以上的的冰箱,内漏,建议买新的,现在很难见到有使用铜管蒸发器的冰箱,多为铁管,镀铜铁管叫做邦迪管,和铝管,蒸发器质量没有以前的纯铜管蒸发器门封管的冰箱好,而且冰箱最好不要断电闲置,根据经验通常用过几年的老旧冰箱有时停电一天就会造成脆弱的冷藏蒸发器腐蚀穿孔泄露制冷剂而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经验判断;首先最好拔电停机等一天最少几个小时静止时间,切断工艺管,如果负压,基本确定高压门封管漏 ...

谢谢,基本明白了,主要是判断这冰箱,大体问题出在哪里,看看有没有维修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牌子的,用了几年?

新飞的,不知道年龄,商用,应该有些年头的

网友:
可能是缺制冷剂,有漏,
新飞 冰箱基本上是铁管

网友:
厉害,又学了一招

网友:
肯定有漏,

网友:
管子通了。报废吧。

网友:
应该是漏了

网友:
漏制冷剂或者压机打不起压坏了

网友(2018-10-14):
时代的记忆与变迁 DIY的乐趣在心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