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索尼电视机问题求助

楼主(2018-08-25):
       一台索尼KLV-40V440A彩电,头天工作于HDMI状态。第二天插上电源及开机并且处于射频输入状态,扬声器发出较大的沙沙声,此时遥控器和顶部面板按键都无效。原以为是面板上的某个按键开关粘连,但拨掉面板插线故障现象不变。又插上面板插线,剥掉遥控接收头插线,试机故障现象亦不变。请处理过类似故障的坛友指点一下,应从哪些地方入手检查。若哪位有该机的电路图,请提供一份,不胜感激。

网友:
估计是软件有问题了,看看能不能恢复出厂。

网友:
先恢复默认设置,不行了刷机试验一下看能不能行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坛友的指点,我抽空按照您们的指点试一下。

楼主:
还是行不通,因为面板按键和遥控器都失效,所以恢复出厂、恢复默认设置都无法进行。继续请大家帮助,谢谢。

网友A:
应该是  软故障 存储器 参数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  软故障 存储器 参数出问题,

请教一下该如何处理呢?面板按键和遥控器都失效,有何简单的办法解决?我在这方面是菜鸟,不知该怎样进行,要买一块存有数据的存储器也困难,特别是该机的维修资料也很少。

网友:
还是 找个专业的维修个 比较理想。这是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