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达人给我的老电脑推荐一款显卡,3D绘图用,能把余热发挥到极致。

楼主(2018-08-25):
请达人给我的老电脑推荐一款显卡
目前的配置是这样的: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专业版 32位 SP3 ( DirectX 9.0c )
处理器      Intel酷睿2四核至尊 QX9770  3.2G
内存        2条2GB ( 海力士DDR3 1333MHz )
主硬盘         GB0160EAPRR ( 160 GB )
主板        华硕 P5QC ( 英特尔 4 Series 芯片组 - ICH10R )LGA 775
主板上的PCI插槽有:
1条PCI-E 2.0 16X,2条PCI插槽,3条PCI-E 1X

现在决定配一个好点的显卡,用来运行autocad三维绘图、photoshop用。
请推荐一款我现有配置能支撑的最高层次的显卡型号。其次再推荐一个性价比出色的品牌。

网友:
机器太老了,淘宝二手100块左右的就足够了。

网友:
AMD HD7770,咸鱼100元

网友:
专业显卡,200左右的正好,我也这么打算的,还没搞

网友A:
请看这个显卡:惠普备件QUADRO FX 4600 768M工作站专业图形卡。我买过一块用于3D软件很好的,当时是4百多点,现在只要168元。

网址: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230r.1.17.9.sSDkPN

网友:
QX9770  好牛的CPU  当时一定非常贵吧

一次都没有看到过

网友B:
赞同5楼推荐的显卡。购买时需要注意询问卖家是否有WIN32下的驱动,一定要显卡自带的,不要公版的,这是一定要确定的。其实硬件是为软件服务的,只要软件没有变化,硬件可以不升级。专业显卡丽台的比较好,但是随着技术进步,差距也不大了。主要还是要注意驱动。P45芯片组的主板最多支持SATA2的硬盘接口,注意硬盘要按照串口方式连接才会得到好的传输速度,当然要正确安装硬盘的串口驱动。

网友:
ATI的5850显卡

网友:
你只要淘宝 pci-e的显卡,哪款都可以,建议买新的,因为新的功耗低,同价格下旧的可能功能好点,但是费电。

楼主:
GTX660这款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看这个显卡:惠普备件QUADRO FX 4600 768M工作站专业图形卡。我买过一块用于3D软件很好的,当时是4百多点 ...

经典的英伟达显卡呀

网友:
建议更换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赞同5楼推荐的显卡。购买时需要注意询问卖家是否有WIN32下的驱动,一定要显卡自带的,不要公版的,这是一定 ...

这个显卡可以在尼伟达公司下载Win XP 驱动,用于Solidworks 建模时速度和光影效果都很好,而且现在这个显卡的价格很好,新的价格倒过来都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GTX660这款怎么样?

你说的是游戏显卡,与3维专业显卡是不能比较的,4600是专用3维建模用的显卡,速度和效率要比游戏显卡高,特别是3维建模需要的3D程序的支持性游戏显卡是不具备的,4600用于看视频的效果和速度也不错。

楼主:
对于我的这台老机子,丽台Quadro P600和QUADRO FX 4600如何取舍?
现在就看中这两个显卡,问题是P600上了我这机子,能正常发挥吗?

网友:
可以正常发挥,您的电脑最大带宽是PCI-E 2.0 x16 即使现在的GTX1080或者P6000也可以完整吞吐。

具体买哪个需要看用哪些软件,一般来说,新卡对软件的新版本支持比较好,而且更适合Windows 10这类的新系统,旧卡则反过来,不过旧卡同价位下的绝对计算性能会强一点。主要是看需求

网友:
随便上张750ti不就可以啦

网友:
按照楼主看中的两款显卡,P600比FX4600性能会好一些。但是考虑实际使用是在WIN32的XP下,还是要考虑驱动是否支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Directx12在XP下不支持,所以可以忽略,另外考虑接口,PCI-E16×和2.0 16×没关系,这两个显卡在PCI-E16×下都可以很好地工作。你的显示器接口估计最多支持VGA和数字接口,不会支持miniDisplayPot接口,相应的转接头不知道你是否可以买到?相比较而言,VGA转S-Video的视频转换接口可能容易购买一些。赞同5楼的推荐,FX4600的经济性和适用性更好一些。

网友:
还是淘汰吧;这机器耗电量太大,勉强保留就像鸡肋,不值。其实,使用绘图软件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需要高配置,我虽然不用cad,但类似的coredraw,或 illustrator 在一般的双核机甚至使用廉价赛扬的整合CPU的主板如 j3435之类的机器上运行,完全没有问题,ps就更加可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同5楼推荐的显卡。购买时需要注意询问卖家是否有WIN32下的驱动,一定要显卡自带的,不要公版的,这是一定 ...

显卡买回来了,不过客服说没有什么自带的驱动,只有鲁大师驱动精灵自动检测下载的那种,是不是就是公版驱动。他们都说没听说有有自带的驱动。而且好像丽台官网提供的驱动也是英伟达官网的公版驱动。

网友:
如果是买的QUADRO FX 4600 768M工作站专业图形卡,可以参考13楼的说明在nvdia官方网站下载相应的WinXP 32的驱动即可。应该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2018-10-02):
驱动之家就有驱动“NVIDIA英伟达Quadro/NVS/Tesla/Grid系列专业显卡驱动”
此外楼主的U还是不错的,可以换一款支持SATA Ⅲ接口的主板/哪怕是二手的,如再配块SSD的硬盘其他仍用原有部件...再有win7目前软件的兼容性很好了,建议使用,也能更大的发挥硬件性能/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