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FM/AM

楼主(2018-08-26):
朋友把它当成垃圾,我要了过来,当宝。机子正常,但接收能力有点低。

网友:
您这台机应有五十上下年纪了,灵敏度低可用热风筒整块大线路板热风吹45分钟以驱潮,但小心不可过热

把如中周骨架等塑料件吹溶,但又不能太低温而驱潮无效,以手刚不能摸金属件,及蜡刚溶不熔的状态最佳.

等吹完后切记零件全冷才能通电,希你能成功,

网友:
已经历几十年的机子还能使用实属不易,不要期望太高

楼主:
谢谢!比我还老的机器,准备把原机的电解电容换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应该是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初期的产品,没有50年那么久~

这种机主板材质差,容易灵敏度低

网友:
建议在阳台上接收,再拖一二米的拖线天线,估计收音效果不会差

网友:
当年电子报上,王秀军等人不是炒过道奇收音机,又炒星河吗?

机子如果在状态的话,应该差不到哪里去。

楼主:
换好了,机内天线也换成屏蔽线

楼主:
HK4台频率出现在屏幕上,满满的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