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拿锤子修好了一个喇叭

楼主(2018-08-26):
前几天花四百块钱在某宝买了一对奇声的二手音箱,今天收到货一看一个低音喇叭的磁钢都掉了,和卖家联系,卖家说修倒是能修但是非常的麻烦,再各位寄一对低音喇叭好了,现在这一对不要了。本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我决定试试,把磁钢套在喇叭上转了转位置找了个音圈擦碰最轻的位置,然后尝试用锤子敲磁钢罩,不断按纸盆看擦碰情况,后来找到了一个基本上不擦碰的位置用胶粘上了,试机音质还可以(可能在中小音量时候没有听出失真,大音量时候失真较大,但是一般不会用到太大音量),就这么着吧。

用锤子敲磁钢罩的边缘时候磁钢罩会有轻微的变形,推动磁钢移动位置,最终找出来了一个基本不擦碰音圈的位置

最后来看一下我的音响系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拆到这个地步,铁芯归中应该不难啊?最后滴强力胶定位即可。

主要是按照常规的办法需要拆了纸盆和音圈校正位置以后粘回去,我自知我没有那个手工和耐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按照常规的办法需要拆了纸盆和音圈校正位置以后粘回去,我自知我没有那个手工和耐心

应该是拆防尘帽,校正磁芯。

网友:
锤子修喇叭,而且修好了 高手

网友B:
标题党,我是来看锤子修喇叭的,居然没有看到锤子的影子。。。。

今天没分了,否则赞你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题党,我是来看锤子修喇叭的,居然没有看到锤子的影子。。。。

今天没分了,否则赞你一个。

当时拿锤子敲时候没有拍照,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拍的,就拿锤子敲磁钢罩边缘,敲了后磁钢罩边缘会变形一点,推动磁钢移动

网友:
下次记得,要把喇叭拆掉后在快递

网友:
这种方法我至少修好过10个以上喇叭(小到4大到12寸的)。凡是磁钢松动的喇叭用这方法很管用,细心用功到家的话可以做到完全不擦圈,一定要及时用胶固定

网友:
高手高高手

网友C:
磁体遭受敲击会产生退磁,引起一系列参数如灵敏度,频率特性、Qts等产生变化。使得分频器及箱体的原设计不再精准。不过作为一般欣赏,可能影响不大。

网友:
简单有效!

网友D:
我也修好过一个   但是声音一大就震盆啊

网友:
我以为你把喇叭砸……碎了呢

网友:
不错,不错,我也用铁锤修好了几个磁铁松动的喇叭。

网友(2018-09-25):
简单高效的修理

网友:
奇声的箱子蛮保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体遭受敲击会产生退磁,引起一系列参数如灵敏度,频率特性、Qts等产生变化。使得分频器及箱体的原设计不 ...

这一段时间出差没有及时上论坛。商家说可以免费给我换一对6.5寸的低音,但是我就是考虑到阻抗什么的可能和分频器不匹配还是要慎重……音响系统已经变成玄学了,我是没有那种听出来火电还是水电的金耳朵,甚至我连320kmp3和flac都听不出来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修好过一个   但是声音一大就震盆啊

我的用力按压喇叭的话感觉会有一点擦碰,不过房间小不会开太大声音的,实际试听没有发觉有失真

网友:
收藏了,这个方法可以试试。

网友:
胆大心细,问锤修理另类方法。

网友:
锤子修喇叭,楼主牛啊,楼主好比赤脚医生却能冶好疑难杂症一般的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