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低频管收音机分析及实验II--外差八管

楼主(2018-08-26):
全低频管收音机分析及实验II--外差八管

摘要:分析了全低频管攒制中波超外差收音机可行性,实验了具有本振,混频,二级中放的超外差中波八管机,实验证明全部使用3AX22攒机可行,最终制作样机2台效果满意,最大输出功率150mw以上。
前言
       本人进入论坛曾经发表过几个主题,单管机是一个早期话题,后着迷于简易外差机,近来又对低频管感兴趣。
       收音机本来也不是当今主流话题,它部分地属于同龄人的童年,老一代人物资匮乏但充满乐趣的童年。
       直接由二极管检波并加以低放的电路不归类于本文话题,拖有天线地线收音机的市场和价值甚至不及原始矿石机。脱离天线地线的低频管收音机本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话题,可惜一般局限于1960’单管来复收音头的共基极高放。变换其它形式的收音头没有来得及展开话题,就随着年代的推进器件的发展一闪而过了,报道仅限于老的苏式书本。
       有感于此缺憾,首先对于低频管直放机,于同名前贴,作了论述。
       低频管外差机相对于直放机本应该说容易,低频管可作中放,但是试用各种低频管替代变频管,全部失败。偶有低频管变频报道,结果复制未获成功。
       鉴于上述原因,本文展开可行性讨论。
电路分析
       本文不作低放电路讨论。
       首先分析中放电路。
       查阅手册,一般低频管fT=0.465M。当然主流锗低频管经过挑选,可以选择实际fT优于0.465M者使用,否则废弃。
       当使用共基极中放时,没有电流增益,但还有电压增益。
       当使用共发射极中放时,工作频率恰巧为fT,则正好β=1作为临界点,等效于共基极电路,即没有电流增益,还有电压增益。挑选fT稍高于工作频率,则β>1,优于共基极电路,即稍有电流放大作用。否则β<1,逊于共基极电路,即负电流增益。显然需要避免后者。
       力争前者,即选用共发射极中放,且β>1。假设β=2,也即fT=0.9M,那已经不是常规低频管了,此处不作奢望。由此结论,常规低频管只能指望β=1~2。
       在计算晶体管共发射极增益时会发现,β构成主要贡献,稍稍β>1,这个贡献极小。其次是输出/输入阻抗比,也即电压增益,贡献成分远小于前者。故此结论,二级低频管中放效果不及常规一级中放,或者至多低概率地持平。
       总之,优选常规低频管fT>0.465M即可中放,增益低但还是优于共基极中放。
       其次,分析高频电路。
       大家习惯性地使用共基调发振荡器,经实验,这个电路对低频管而言,即使偶尔起振也不能收台。甚至半频振荡也仅仅是低端有振荡,需要另辟蹊径。
       查阅教科书以及实验证实共发调集振荡器,容易振荡,对fT要求也相对宽松,满足低频管应用。
       再看混频电路的介绍,发射结是一个二极管,等效于二极管混频,且通过集电结放大该混频所得中频信号,本人不认可这种说法。此发射结仅仅是一个低频管截取的二极管,集电结又有比高频管大得多的结电容。疑点留作实验验证。
       但是,本人认可教科书另一种说法,低频管只要能放大中频信号即可。可以接受的是,混频管集电极电流中含有信号频率,本振频率,和频,差频,等。该差频有用且频率最低,容易放大,其它频率无用且将被中周1#排除,放大量少没关系还可能是优点。
电路设计
       根据上述要点,再找一个模板做一些修改。姑且以套件六管机作模板进行设计,但不是说要达到六管机效果,低频管机达不到如此效果。也不是说要使用六只管子,而是要借鉴其模式。
       低频电路照搬,也即无输出变推挽,前置低放推输入变。
       三极管检波。
       二级中放替代一级常规中放。
       三极管检波有增益,由于有偏流,降低了检波门限电压,一直理解它等效于中放增益,所以现代三极管检波收音机全部是一级中放设计。检波连同二级中放的总增益希望能够达到常规一级中放/二极管检波的效果。
       三极管检波本来增益10dB。借用教科书说法,既然混频管只要求能放大中频信号即可,同理,三极管检波只要管子能放大低频信号即可?本来也不需要高频管?怀疑这个结论,那就姑且算作低频三极管检波0dB。对照常规中放一级35dB,低频管中放没有电流放大增益,只算电压增益只有5~8dB。以上总计5+5+0=10dB。
       前述因fT>0.465M使得β>1而带来的电流放大增益聊胜于无,暂不计入。
       参照常规中放一级,二极管检波,总增益计算,35-20=15dB。稍优,还有可比性。
       独立本振共发调集,双路信号基极输入混频管。肯定不能比拟高频管变频,没有信心作增益对比,祈祷信号能够通过。
       全部上述思路绘制成图如下,共计使用低频管八只。
图1.全低频管外差八管收音机电路图
       对照一下标准外差三管机,如上述分析,预计低放等效,中放检波总体等效,变频逊之。
       双π型电源滤偶。其中,二级中放及检波计三级共用,由于流经信号不同,实验证实可行。
三极管筛选
       实际上三极管筛选是在成功安装1#机后进行的,有必要提前说明。低频管fT不是管子主要指标,手册数据根本靠不住。且看测试结果,以替代1#机本振为依据,振荡频率1~2+M。
见附表
       上表按fT排序,但结果并不规律。
       振荡测试结果3AX22超乎想象,可全部用来中放,以及混频。
       全部3AX31不振荡,但中放测试表明其效果整体优于3AX22。
       第一批3AX9只能作低放用。第二批3AX9降格作3AX22。
       3AX10没有让人失望,最好的一只高端有振,但振荡明显减弱,其次2只充其量高端没停振,剩余一只同3AX22。本型号仅仅用作实验过渡,其后将全部改为3AX22。否则有投机之嫌,本文要真正意义上的低频管攒机。
       特别申明,测试时使用了特制的振荡线圈,上述结果可以代表fT相对优劣,但绝不代表其绝对数据。例如3AX22在1.5M能振,经证实却不能放大1.0M。
安装调试
       安装过程特别之处不多,从后级开始,安装一级随即调整偏流并试听满意,逐次向前进行。低中放完成总体正常。
试本振圈反馈强,则振荡范围宽,需要多次试验。振荡级先用高频管安装并统调,试听效果作参照。逐次换用低fT管子并微统调,同时修正重绕本振圈,不断挖掘本振潜力。
       上述统调很重要,否则一边寻找电台踪迹,还要一边怀疑电路功效,将无法进行。
       本振圈使用了一个六脚中周的架子,这玩儿太难找再无备货,后来发现普通五脚中周的谐振电容引线孔很好用来出线,随即如此。
       1#机使用了本频本振,振荡管3AX10,如上节所述高端效果差,但能收台,这只是实验过渡。由于3AX10型号不符合本文论点,后换为3AX22。
       2#机直接使用了半频本振,本振频率0.5~1.0+M,即谐波变频。结果是高低端灵敏度均匀了,甚至高端还要好一点。此机本振管原本就3AX22。
       低频管混频,信号流通没有问题,增益无法测量,后续效果说明。
       最后,将低放管全部换为3AX31,其β值相对高,中放则3AX31/22混用。
图2.  1#样机实物
效果及结论
       设计全低频管3AX22八管外差机并制作样机2台,半频本振,高低端灵敏度均匀,白天接收强台,晚间弱台不少,灵敏度相当于标准外差三管机,音量优之,估算达150+mw。意外的效果源于前述增益推算太过保守。
       地处大山深处,无法比拟网友收听环境,满意接受上述效果。
       本机标称电压4.5~6V,静态电流8mA,动态最大50mA。试听发现φ50扬声器难以承受,随改为φ200扬声器。
       全部3AX22攒制外差机可行。(后将低放换3AX31,与论点无关)。
       使用多达八只三极管攒机,虽然部分实用,此电路意义更在于猎奇。
参考文献
       本文非正式发表,不再列举文献来源。

网友A:
其实,在这个论坛里,没必要去探讨普遍上的“意义”,大家都是玩而已,你说有锗高就不需用锗低做中高频了,他说硅管一抓一大把,便宜得要死,为啥要花高价买那些性能不好的高低频锗管呢?玩集成电路的更有话说。
但在一些局外人看来,以上争论都只不过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都什么年代了,还玩模拟收音啊。
所以,我认为,讨论“意义”,真没多大意义。

网友B:
科研论文的格式,教科书般的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科研论文的格式,教科书般的制作!

谢谢楼上朋友参与。

网友:
很有意思的实验!我原想用低频管做低中频中放实验,还没动手,看了楼主的实验,很受启发。

网友C:
低频管做中放,中频选择150~200KHz,是不是会更好?

楼主:
谢谢 直流电子管 鼓励

网友D:
弱弱的说一句,如果如楼上所述,稍稍降低中频我认为对于提高整机的灵敏度和接受效果是有益的,我认为降低中频频率,第一可以提升中放增益,那么中放管用于共射电路可以工作的比较好提供更高的增益,第二就是中频降低LC比率得以提升对整个中放的增益提升有利。再就是对于变频级而言,差频低,意味着本振频率可以有限降低,对改善本振工作状态有利,最后由于变频级实际上是完成调制放大和检波两个过程,那么中频低对于变频级的输出提高是有好处的,从而能改善信噪比。以上是我的一些看法,现在这种折腾收音机的帖子不多,我认为这次试验对于收音机的DIY有重要的学习借鉴意义。

楼主:
一并回复 胆色双全 盐巴下酒 朋友。谢谢参与。
低频管筛选后就作465中放即可,不必招惹低中频。低中频带来麻烦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弱弱的说一句,如果如楼上所述,稍稍降低中频我认为对于提高整机的灵敏度和接受效果是有益的,我认为降低中 ...

建议很好,我有前贴专门论述。那是为了利用草帽管专门设计的半中频电路,并制作样机5台,实际效果一般。明显地问题是要改造双联,那时一共改造了10只,半中频跟踪关系不一样。其次是镜频明显。
因为二者我都经历过,所以我更喜欢本帖结果。
谢谢进一步的关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议很好,我有前贴专门论述。那是为了利用草帽管专门设计的半中频电路,并制作样机5台,实际效果一般。 ...

确实中频降低以后跟踪关系变了,因为覆盖系数和465不同了,原来计算的震荡线圈和双联的关系就要相应的发生变化,这是个问题,有时间找找老式电子管外差机的资料看看,上世纪40年代以前应该有不少机器是175中频。

网友E:
外国早期半导体收音机有的使用262.5kHz中频。因为当时高频三极管工艺不成熟。镜像干扰也不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外国早期半导体收音机有的使用262.5kHz中频。因为当时高频三极管工艺不成熟。镜像干扰也不明显。

采用磁性天线输入回路的选择性还凑合讲究点应该还阔以。

网友:
弱弱地小声嘟诺:用低频管代替高频管,这样弄的意义何在?

网友:
过去最好一个管子当两个用,现在几块钱100个高频管,这样做有点。。。。。。,感觉意义不大。元器件还是按其特性运用在相适应的场合比较妥当。

网友:
我很佩服你的钻研精神,要是中国人都有你这种劲头,真的就无坚不摧了,研究事物一定要研究到极致,太厉害了,虽然会耗费你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这种精神收获也是巨大的,有助于你在生活和事业上取得更大的成功。

网友:
支持,记得一本早期苏联老书里有类似的电路,它的高中频都使用了相当于国产3AX4的苏联型号管,并特意做了说明:因为管子的截止频率不够高,所以采用了独立本振的方式。
据说这种低频管做中放的电路,最好是自制中周,因为低频管匹配的阻抗和高频管不太一样。

楼主:
昨晚休息了,没看。今早过来一看回复不少。首先感谢 “电真空” “园丁” 鼓励。
感谢“mengjiaqi ”的特别参与和理解,这是一个同龄人的情结,一个追忆与梦想。

楼主:
一下一并回复提问。
关于低中频,我再前贴中使用了232kH,正好半中频,这样对双联改造要容易一些。同样的尝试体会了低中频的特点,当然我认为是值得一试的,但同样仅限于实验。
回复“6a2j ”朋友,自制中周很有必要,可惜我还没有这个计算能力,一个本振圈已经让人精疲力尽。确实老苏式书本有类似介绍,所用晶体管相当于3AX4,正如文中所述,论点局限于常规低频管,因此预先准备了3AX4/9/10,都只是测试了一下,没有最终使用。

楼主:
感谢“大红猫”鼓励。

继续回复:和同名前贴一样,是否值得折腾这低频管,仅仅是为了省却一个高频管。这个问题难以回答。本论坛攒机手谁不折腾啊,现在谁也不缺高频管,反而低频管需要高价掏买,特别是3AX4/9/10型号。还是把问题推回到636单管机的年代去就有了答案,本版块636攒机是一个热点,这低频管机也是一种追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科研论文的格式,教科书般的制作!

探索精神可嘉,实际意义不大。

网友:
这意义太大了,就是说一种能力的体现,单片dsp就是打击楼主这样子有能力的玩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在这个论坛里,没必要去探讨普遍上的“意义”,大家都是玩而已,你说有锗高就不需用锗低做中高频了, ...

谢谢你的回复,谢谢多次关注本贴,还有你给出的建议。网友说什么没关系,我还有耐心回复,也不是第一次遇到。这是一个系列实验,还会有后续贴,还会有不同意见,我还有信心再来发表。
你是一个热心朋友,欢迎下贴再来,我会等你来。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发言。
感谢“AWD2E3”“胆色双全”“zeng_zww”朋友鼓励。

网友F:
为了方便起见,用一个完好旧的收音机中放,用低频管替换就应该差不多知道这只管子能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了方便起见,用一个完好旧的收音机中放,用低频管替换就应该差不多知道这只管子能不能用了。

谢谢参与。好方法,推挽再接个电流表用数值说话。

网友:
集电极震荡,基极混频,颠覆传统,有创意。还有,半频本振,频率更接近接收频率,是不是跟踪效果更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谢谢多次关注本贴,还有你给出的建议。网友说什么没关系,我还有耐心回复,也不是第一次遇 ...

只是有感而发,世界千姿百态,宽容是很重要的。

楼主:
谢谢“vkjmmy ”参与,半频本振也称谐波变频,跟踪关系不变。
谢谢“6a2j ”再次参与,欢迎不同意见。

网友:
用低频管做中放记得有本书中直接用3AX4,具体哪本书忘了。

网友:
低频管做超外差,底噪声有感觉到下降吗了。

楼主:
感谢“monky1977”鼓励。
谢谢  “zhangshiyu ” 参与。1960‘ 无线电介绍3AX4做共基极单管机,外差没印象,想象可以,我的3AX22都可以了。
谢谢”小徒弟下山 “ 参与。低频管外差底噪不大,但是高频管外差底噪也不大,这个我还真的比较不出来。没在意。

网友G:
记得用低中频一文用低频管,具体忘了。低频管做中频和变频是当时的无奈之举,充满辛酸的泪。时过境迁,楼主重温此法。确有重走红军长征路之壮举。该机精彩有二点,独振及三极管检波。既然用了独振变频,一不做,二不休,再加一级预低放,放声效果肯定好些,倘若用个5吋1w喇叭更好。个人意见,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记得用低中频一文用低频管,具体忘了。低频管做中频和变频是当时的无奈之举,充满辛酸的泪。时过境迁,楼主 ...

谢谢参与。也来闲聊。低中频一文在无线电杂志1960’哪一期不记得,确实是常规低频管。试制半中频机样机5台效果不及本帖。
本机推挽已达40mA,效果还可以,试用φ200扬声器声音很好。三极管检波不是那年代主流,为提高中频增益。

楼主:
感谢”szlz61“鼓励。

楼主:
感谢”CD77-2B“鼓励。

网友H:
第一代超外差机中频只有75KHz, 三级中放。这可用超小型变压器做中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第一代超外差机中频只有75KHz, 三级中放。这可用超小型变压器做中周。

谢谢“第尾才子”参与。闲聊,实验证明太低中频镜频明显。三级中放是个好主意,弥补低频管不足。中频变压器看似中周成本低。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低频管做中放,中频选择150~200KHz,是不是会更好?

中频低了以后满中波段都是重复的电台。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中频低了以后满中波段都是重复的电台。

谢谢参与,是就是镜频。

楼主:
感谢“可达”鼓励。

网友(2024-01-10):
好文一篇,我最近也有这个思索。
这个低频管收音机应该是晶体管刚刚出现,主流的管子是合金管,截止频率很低,高频晶体管价格比低频管贵很多的时代。
我是这么想的,用一个直流电子管1A2变频,然后用两级低频管做中频放大,采用共基极电路。然后可以用来复电路来用这两个管子用共射放大再放大一遍低频信号。最后用一个滑动甲类放大器做功率放大。
这个设计的优点是1A2是那个年代很容易买到的管子,而且作为专业变频管,相应的电路很成熟,也能很好地工作在短波段,利用一些技术,12V下面就能工作。
低频管共基极放大器重要的是做好阻抗匹配,这个电路的增益是跨导乘以输出阻抗,所以如果想提高这一级的增益,需要提高三极管的跨导并使用高的集电极负载阻抗。由于跨导正比于工作电流,适当增加三极管的工作电流是有益的。至于集电极负载,LC谐振电路的谐振阻抗也是很高的,共基极电路的输出阻抗比共射放大器更高,有利于获得更高的电压增益,同时工作也比共射放大器更稳定。当然我们也要利用中和电容来中和可能的反馈,提高电路的稳定性。
这样一个设计,一共用了3个低频管,当年的标准超外差三管机要用两个高频管和一个低频管,节省下来的钱可能就超过了一个1A2的成本了。两级共基极中放的增益应该能和一级共发射极中放相比,但是两级低放的增益比常规的一级低放要高很多,所以本设计的整机增益是比标准超外差三管机要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