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索尼333ES的改频

楼主(2018-08-26):
                                                 各位朋友  有人会这个机器改频吗   谢谢

楼主:
索尼TA333ES收音头

网友:
先找到电路图再说吧。不同的机器改的方法不同,要具体分析。

网友:
这个改倒是不难,要改的比较好就不容易了。先在CPU周围把二极管的位置给调整一下,这样CPU就会调整为国频模式显示也会变为国频,然后要把本振线圈改一下,一般是要拆下来减掉一圈到一圈半这样子,把本振的频率调到国频的覆盖范围,最后还要用扫频仪调整一下高放通道。完成整个改频过程,最好具备频率计,FM高频信号发生器,扫频仪,调本振磁芯的工具,还有耐心。。。

网友:
能改的,效果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