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傅关于crt电视几何问题

楼主(2018-08-26):
一台飞利浦29PT780A/93R  画面的下部分是水平的,上部分的左上角往上翘,如图这样。请教下老师傅们这个应该怎么调整? 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A:
偏转线圈没有绕好,将就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转线圈没有绕好,将就用吧。

谢谢回复  。 这种情况无法调了吗?

网友A:
可以试着调整一下场偏转在磁芯上的位置,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着调整一下场偏转在磁芯上的位置,比较麻烦。

这个太深奥了啊

网友B:
真担心随着平板显示技术的普及,CRT的相关技术资料会不会被图书馆清除干净。

网友:
进工厂模式 ,看看里面有没有画面四角校正的选项

网友:
这个虽然可调整,但对彩色CRT图像显示各项叁数调整从没接触过的人来说:难!
这并不是一项单一的几何调整,还牵扯到电子束会聚的相应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担心随着平板显示技术的普及,CRT的相关技术资料会不会被图书馆清除干净。

是的 现在连网上都很难搜到crt的技术资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现在连网上都很难搜到crt的技术资料了

无可奈何花落去。

网友:
拍个照片,应该是场扫描故障吧,

网友:
把电视换一个地方,再开机试一试。,也许与磁场有关。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套在管颈上的偏转线圈移位了吧,开机状态下戴绝缘手套左右扭动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套在管颈上的偏转线圈移位了吧,开机状态下戴绝缘手套左右扭动一下看看。

左右扭动整个画面都会动,这机器的症状是下面水平线正常,上部分有高低。感觉如果这机器有倒梯形调整的话能够调整过来。说到底这种机器看电视是没问题的,也不会察觉出上部分有点高低,但玩游戏的话就特别别扭了

网友D:
CRT显示器  不可避免的都会出现变形, 包括当年日系三大巨头 精调出来的机子都有非常明显的失真   没办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CRT显示器  不可避免的都会出现变形, 包括当年日系三大巨头 精调出来的机子都有非常明显的失真   没办法 ...

这样啊

网友:
  以前 在没有平板液晶显示的那个年代,全都是一水的CRT, 这种变形和失真 具有多方面的,   技术上很难处理。  一直到平板显示其普及后,这种几何失真才真正从显示器上消失, 如果电视机没有拆过 没有动过偏转   就不要去动了, 一旦破坏了 想回复到原来的状态更难,  这里还涉及到三枪汇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