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长城无线电厂的JT602-2型晶体管6管来复式收音机修复记

楼主(2018-08-27):
回老家找到一台忽视多年的台式晶体管收音机,天津长城JT602-2型,1979年出品,决定修复当摆设用。
定的修复原则是修旧如旧,尽量不换元件。收音机采用3DG51C做变频,3AG51A做中放,3AX31做低放和推挽功放,其中第二中放兼做来复低放,有输入变压器,无输出变压器。
开工,忘了拍一个修前纪念照,用机壳代替了。拆开里面意料之内布满灰尘。先清理灰尘,把电位器、波段开关等一律拆开清理,电路板清理后涂酒精松香溶液防腐。收音机应该修过不止一次,更换了电源供电滤波和喇叭输出的电解电容,喇叭由220微法换成1000微法,其它均按原容值更换。接线后测试,无声,测量发现推挽管中点电压不对,测量分析是输入变压器断路,拆下输入变压器,果然两个次级都断路,而且被外行乱焊修过。拆下输入变压器,还是原装没有开过,拆开绕组,重新用0.1mm漆包线绕制,因为找不到绕组数据,又怕绕多了体积大装不回去,就按初级1350匝,两个次级各450匝来绕,绕完装了回去。开始测试,先断开电位器输入端,用电脑耳机输出做信号源接到电位器上,开机有声音了,中点电位及低放各点电位也正常了,但是怎么声音不好听还很小,看来极有可能是输入变压器次级极性不同,将输入变压器其中一组次级的两个接线头对调,再试,好了,声音洪亮,锗管的声音还真是有点像胆机的,不像硅管那么冷。低频部分没问题了,恢复电位器接线,开机,高频也有声音了,但。。。。是干扰的噪声,高低错落,确实不是自激,就是没有台,怎么回事?为了验证机器是否有问题,打开300多大元的德生660收音机搜了一下台,还真是一个台也搜不到,全是干扰声,看来差点冤枉了老收音机。没办法,收听环境太差,只有找机会再调试中频和高频了。
了老收音机。现在收音机还没有装上,等待机会调试中,上图:

补充内容 (2018-8-27 14:52):
变频是3AG51C

40年的收音机,品相还是不错的

40年的收音机,品相还是不错的

布满灰尘,现在是用除尘器清理过以后的状况

布满灰尘,现在是用除尘器清理过以后的状况

电路板也有一层厚厚的灰尘

电路板也有一层厚厚的灰尘

清理后的元件

清理后的元件

彻底清理后的电路板

彻底清理后的电路板

测绘的接线图

测绘的接线图

开始接线

开始接线

内部整体图

内部整体图

没有绕线机,为了保证绕线质量,临时用纸盒做了一个带计数器绕线器,计数器用的录音机计数器代替

没有绕线机,为了保证绕线质量,临时用纸盒做了一个带计数器绕线器,计数器用的录音机计数器代替

自制的简易绕线器

自制的简易绕线器

楼主:
曾经有“干电池复原法”,就是把不能再用的1号干电池上面的塑料电池盖弄掉,用铁钉从电池上面向下钉三个洞,深度约是电池的四分之三,然后灌入盐水,再用蜡封住,电池就能用了。不知还有人记得吗。

网友:
好,这个带计数的简易绕线机有创意。

楼主:
超过120分钟就不能编辑了,上一篇的错字没有删干净,图也加不了,抱歉了,变频是3AG51C。

正面的形象

正面的形象

背面,准备装一个外接直流插座

背面,准备装一个外接直流插座

网友A:
电路图能否一见?谢谢您

网友B:
JT602-2型晶体管6管来复式收音机

网友:
绕线机太棒啦。比肩陕北抗战兵工厂的设备。

楼主:
今天传不了了,明天再传。

网友:
天!高手在民间。绕线机还带计数噐!不是一般的牛。

网友:
这手艺一流了!

网友:
这电容百分之九十都不行了。时间太久了。

网友:
这是来复机吗?

楼主:
超外差6管,其中第二中放管兼做来复低放,相当于7管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JT602-2型晶体管6管来复式收音机

谢谢您,图见到,楼主说变频用3DG而其余用锗管,所以产生了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能否一见?谢谢您

原理图及电路板图,这个清晰度应该可以了,受文件大小限制,无法传高清的。实测接线与标准原理图略有差异,现在这个电路板是修改过的。用Photoshop做的电路板图,很方便。

电路板局部

电路板局部

网友:
怀旧的感觉好强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图及电路板图,这个清晰度应该可以了,受文件大小限制,无法传高清的。实测接线与标准原理图略有差 ...

太棒了,如此清晰,当年的设计真是真材实料呵

网友:
看着图片很亲切,第一次绕音频变压器是1975年冬天,徐州无线电二厂生产的5晶体管金猴牌收音机,输出变压器初级断线,拆开重绕,用了一天多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兄!我被你的标题忽悠啦!

标题是来复机!!

这个确实是来复机,不过是6管超外差式来复机,高级来复机

网友:
楼主高手,技术全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确实是来复机,不过是6管超外差式来复机,高级来复机 。

很好奇绕线机的计数器固定在哪里?

网友E:
不错啊,因陋就简能够这样修复老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奇绕线机的计数器固定在哪里?

用热熔胶站在轴上,靠重力自然定位不动

网友:
功夫了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啊,因陋就简能够这样修复老机。。

非专业人员干的非专业的活
收音机中波现在已经调试好了,声音很好听,暖暖的感觉。十多年没弄了,工具东西都没了,用一个坏节能灯拆的磁环和铜螺丝代替铜铁棒,竹筷子做无感改锥,短波的陶瓷垫整电容坏了,还得找,慢慢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热熔胶站在轴上,靠重力自然定位不动

很有意思。芯轴转几圈计数器走一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有意思。芯轴转几圈计数器走一个字?

具体数忘了,好像芯轴转1.3圈走一个字

网友:
这个是超外差晶体管收音机,再生机的可变电容器是单联。

楼主:
当年也是爱好者,只是后来没有坚持下去。这个收音机正处在国家电子技术飞跃的起飞之前,其实一年后锗管就少了,记得到了1982年袖珍7管收音机就普及了,3DG201等全面取代了锗高频管,只有3AX31还用在推挽低放,因为1.5伏供电用锗管电池可以用到很低,省钱,后来电池相对廉价了,才有硅管推挽袖珍机,要知道当时一节1号电池大约要0.5元左右,差不多是一般人一个月收入的70分之一,按现在的收入比例算相当于70多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记得后来那电池烂的一塌胡涂,外表的锌皮成了葱皮。
再后来就是电铃变压器加硒整流片了。

确实如此,我的第一个实验就是在一个电话机用的大个电池上做的,好在电池是外接的,不会影响收音机 。但那时经常停电,常常来电了也就该睡觉了,当时还有一个小上海五灯机 ,经常休息,只有点着蜡烛听一个小半导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但是必须把电池接在外面!不然就冒水泡汤了

正确,八几年以后就没有再弄了。

网友G:
粗糙不一定没创意,高手一定有思想。佩服老兄,一定是一个功底深厚的矿石天才。

楼主:
引用 网友G:
粗糙不一定没创意,高手一定有思想。佩服老兄,一定是一个功底深厚的矿石天才。

不敢当。其实认真往开了想想,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调试这台收音机时用充电宝做电源也就是一闪念,当时没有一号电池,用其他电池又麻烦,先试试充电宝,没报太高奢望,当时有两个充电宝,一个是塑料外壳,一个时铝外壳,感觉铝外壳可以屏蔽干扰,也许就是充电宝的铝外壳起很大作用,最后干扰几乎听不到,调试成功。其实很多人可能忘了,电脑诞生之初是很怕干扰的,可当时就是用的开关电源,关键是好电源。

网友(2022-05-11):
很幸运看到楼主的帖子,我当前正在修复一台长城JT602,因为年代久远,主板断线颇多,我按照楼主提供的接线图,接好线后,通电喇叭能出声,旋转电位器,喇叭音量有大小变化,但只有滋滋声,收不到台,中波短波都试过了,我附近有中波电台信号,下一步不知道怎么排查问题了,楼主看到的话,给个思路吧,感谢不尽!

网友:
我也刚淘了一台长城JT602-2,还没到手,电路图收藏了。

网友:
绕线机传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