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知道开关变压器内部线圈短路?

楼主(2018-08-27):
一个开关电源爆了,初级部分换上电源管理芯片和开关管等,可还是烧开关管和保险管,怀疑开关变压器内部有短路,但是开关变压器内部线圈总共就那么几匝,不想拆开了,那么怎么知道内部是不是短路啊;

网友:
俺一般找个尺寸相近的磁芯,绕上相近匝数的漆包线,量其电感,与机上的变压器有关一侧的电感相比较,进行理论分析,再作判断。

网友:
此现象也不一定是变压器坏了。检查变压器一般用电感表测的电感很小漏感测不到,就确定变压器坏了。

网友A:
应该与电视机行输出变压器测试方法一致,可找找以前杂志参考一下。我遇见几次开关变压器问题,不是炸管而是电源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与电视机行输出变压器测试方法一致,可找找以前杂志参考一下。我遇见几次开关变压器问题,不是炸管而是 ...

是什么方法,按说以前电子报无线电北京电子报等没少看,这方面的我一点印象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碰到过好几次,零件换了一遍就是不起振。以后直接不修了浪费精力

我倒是不一定用它,就是想搞明白到底是什么问题导致它不工作!

网友:
可以通过测电感值确定是否短路,有短路时电感量很小

网友:
先确定次级元件有没有损坏再说

网友C:
用的是什么芯片啊,还有尖峰吸收部分有没有检测?楼主修好后,上电就烧,还是带载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什么芯片啊,还有尖峰吸收部分有没有检测?楼主修好后,上电就烧,还是带载烧?

zy2269芯片,上电就烧;

网友:
行输出短路测试仪同样适用于高频变压器有否匝间短路判断.
完全可DIY一个要不了5元就能搞定.

网友:
完全没那么复杂,把次级负载都断开!只留下整流与滤波电容,用一节电池(两节也可以)注意接入的记性一定要把正极接到初级接电源正极处,负极接到大管子C级处,用一根导线快速接上断开(就是不断地点触),你就可以在次级测量到一个电压。因为没负载所以无法放电,那路没电呀一定有问题。嫌这个复杂就用计算机开关电源在主变压器上饶一圈(就是穿进去一根线)串个电阻比如20欧,用这个激励你的变压器初级线圈,点一下也可以看到输出。多测几个就有经验了。测量变压器初级电感是最可靠的办法,只是要有个电感表。

网友:
我也是一个开关电源烧了,修的都吐了

网友:
以前测高压包有振铃法什么的,前提是有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