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GF777 左右喇叭声音不一样?不能一起响!

楼主(2018-08-27):
音量键旋钮 在最小值和中间时 右边的喇叭声音大。
当音量旋钮 在中间过一个点时 右边喇叭的声音变小切换到左边喇叭声音变大。

感觉右侧的喇叭是 最小值到中间控制
左侧喇叭是从 中间开始到最大值控制
为什么这喇叭不能一起响。什么原因?

网友:
换电位器试一下

网友:
这是声道平衡的电位器吧?

网友:
1、动的应该是左右声道平衡电位器,并不是音量电位器。
2、音量变化不均匀是电位器需要更换了,找一个相近阻值的线性阻值电位器换上即可。

网友A:
我也有个777,,,,收破烂收的,,,电牛让人拆了,,,哪位高手有办法代替,,,出个点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777,,,,收破烂收的,,,电牛让人拆了,,,哪位高手有办法代替,,,出个点子

找出电路图来,找个功率次级电压差不多的代替就行了。或者直接找个相同电压的直流电源接在原来电池接口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777,,,,收破烂收的,,,电牛让人拆了,,,哪位高手有办法代替,,,出个点子

12V直流,如果只是变压器丢了,加个12V变压器就行,如果电源部分全没了,再加整流滤波就行

网友:
你调的应该是平衡,如果确认是音量旋钮,就是音量电位器坏了,这个不好找,自己修一下也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777,,,,收破烂收的,,,电牛让人拆了,,,哪位高手有办法代替,,,出个点子

上某宝,买一个电压相近的开关电源,花不了几个钱,装上OK。

网友(2019-02-12):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777,,,,收破烂收的,,,电牛让人拆了,,,哪位高手有办法代替,,,出个点子

参数告诉我我看看有木有合适的大家伙

网友(2019-08-02):
我的777夏普收录机看,音量电位器调整音量忽大忽小的,如何处置才可以了。

网友:
清洗电位器或者更换